请问走了GND线后如何铺铜

楼主(2021-07-12):
向各位高手请教下, 如果已经走了GND线,
铺铜应该选择连接现有现有线路还是避开现有线路
或者说就不要再铺铜了(低速)

网友A:
为何选择网格铺铜?

网友:
连接现有线路,不走线直接铺铜都是不可靠的

网友B:
直接铺就行了,走地线是个好习惯,有的板子不走地线也可以,最后直接铺铜

网友C:
一般是连接现有线路铺铜。

先连接地再铺的好处是方便做DRC检查。

特殊情况有单点接地的要求,可以分区域,多次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连接现有线路铺铜。

先连接地再铺的好处是方便做DRC检查。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选择网格铺铜?

因为只铺了单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铺就行了,走地线是个好习惯,有的板子不走地线也可以,最后直接铺铜 ...

非常感谢

网友:
单点接地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选择网格铺铜?

网格覆铜,据说在大面积的时候可以防止电路板因受热不均导致的弯翘。我没试过,不知真假。

网友:
大厂没见网格的

楼主:
可能是大厂用双面板少吧, 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