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出光绘的时候遇到问题

楼主(2021-07-12):
ERROR IN ATTRIBUTE
  P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object was deleted.

ERROR IN ATTRIBUTE
  P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object was deleted.

Number of Xnets before update: 83        after update: 83
Number of Diff Pairs before update: 111   after update: 111

Regenerating DRC
  Original DRC errors:   11
  Updated DRC errors:    11
  DRC elapsed time:      00:00:03

0 warnings, 2 errors detected, 2 errors  fixed.

网友:
提示的后面那一句已经教你先怎么做了,按照它指示做

网友:
二楼说的对。具体tools >database check...

楼主:
按照提示做了, 之后 db doctor 报的错误,具体 不知道是什么错误

(---------------------------------------------------------------------)
(                                                                     )
(    DBDOCTOR                                                         )
(                                                                     )

(    Software Version : 16.6-2015S112                                 )
(    Date/Time        : Mon Jul 12 18:24:49 2021                      )
(                                                                     )
(---------------------------------------------------------------------)

ERROR IN ATTRIBUTE
  P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object was deleted.

ERROR IN ATTRIBUTE
  P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object was deleted.

Number of Xnets before update: 83        after update: 83
Number of Diff Pairs before update: 111   after update: 111

Regenerating DRC
  Original DRC errors:   9
  Updated DRC errors:    9
  DRC elapsed time:      00:00:07

0 warnings, 2 errors detected, 2 errors  fixed.

楼主:
按照提示,最后是可以出光绘的,但是具体是什么错误 引起来的 ,目前还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提示,最后是可以出光绘的,但是具体是什么错误 引起来的 ,目前还不清楚 ...

不看内容?! Error was fixed,已经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内容?! Error was fixed,已经处理了

按正常来说,是不需要这个步骤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正常来说,是不需要这个步骤处理的

一般不需要,有错误提示才进行该步就好了。具体为啥要Database Check,个人觉得有缓存,PCB光绘额外的东西没有检测。如果深究可以看看help文档。

楼主:
目前能确定是这个typec 接插件引起来的

1,删除掉这个typec 接插件,就可以正常出Gerber,
2,使用以前的旧的typec 接插件  替换 目前新的typec 接插件,可以正常出Gerber
3,新的typec 接插件 的封装完全重做了,不行
4,新的typec 接插件 相关的原理图完全重做了(引脚标号和原来的都不一样了),不行

新的typec 接插件 以前是做过验证板的,可以正常出Gerber

楼主:
目前怀疑跟孔有关系,封装上的5种孔和2种贴片焊盘都查了,目前没有发现异常问题

楼主:
一模一样的板子,孔的种类的总数量 小于38个,就不会出现这个error

ERROR IN ATTRIBUTE
  P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object was deleted.

ERROR IN ATTRIBUTE
  P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object was deleted.

楼主:
感觉 这是cadence的 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