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没有不漏液的5号与7号电池,我只好手机Excel制作了一个时间管理表格

楼主(2021-07-12):
我将所有用到5号与7号电池的设备都列出来。

全部都是使用镍氢可充电池。

根据设备使用情况,定期更换电池。(在跌到1.0V之前更换,不要等到完全没电,容易损坏电池和造成漏液)

比如网站核辐射仪,20天更换一次电池。

其它设备如备用状态的万用表、遥控器、计算器、其它测量仪器等,至少半年检查一次还剩下多少伏,最久不超过一年更换。

网友A:
松下红色5号电池就不漏液,我家松下等离子电视机遥控器原配的电池,昨天看了下还能用,电池外观跟新的一样,起码有10年了,堪称奇迹,但是这个电池京东上没卖的,淘宝有不知是否正宗,我刚买了几节想试一下,7号电池红色的没见过,顺便说一下松下电池是按颜色区分档次的,红色档次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红色5号电池就不漏液,我家松下等离子电视机遥控器原配的电池,昨天看了下还能用,电池外观跟新的一样 ...

红色是否一次性铁锂电池?这电池的确不漏液。

网友A:
确定是碳性干电池,下午回家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碳性干电池,下午回家发图。

查了一下,这红色的碳性电池定价也确实更高,1 元一节,达到碱性电池的价格了。
不漏液的话还是很有价值,我看智能锁电池 4 元一节现在评价也有好有坏

网友B:
看这帖子突然想,能不能做个密封的不锈钢容器,画了几下之后突然想到这不就是AA转接筒?
用7号转5号的AA转接筒,会不会好一点,这东西看起来有一定的密封性能,塑料是PP的耐腐蚀,就算没有完全密封,也能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帖子突然想,能不能做个密封的不锈钢容器,画了几下之后突然想到这不就是AA转接筒?
用7号转5号的AA转 ...

正负极之间要绝缘,不能全是不锈钢。

绝缘的地方就会漏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负极之间要绝缘,不能全是不锈钢。

绝缘的地方就会漏液。

我刚才画图想用聚四氟过盈配合密封来着,不过AA转接筒看起来好像也挺可以的样子,不用自己做能省不少事,应该能延长不少浸出来的时间,我搞几个回来试试,如果缝隙大,我就取一半用704密封上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画图想用聚四氟过盈配合密封来着,不过AA转接筒看起来好像也挺可以的样子,不用自己做能省不少事, ...

厂商一直都无法解决这个密封问题,你个人更加不可能解决。

不是短时间内能密封就行,要长年累月能不漏液。

网友:
用了近十年还能用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商一直都无法解决这个密封问题,你个人更加不可能解决。

不是短时间内能密封就行,要长年累月能不漏液 ...

7号转5号的转接筒到货了,蒙对了,这东西比我想象的好,没准真行

正极金属是活动的,因为里面没有弹簧,它要解决公差和接触问题,但这个缝隙已经不漏水了,
这个正极完全密封需要改装一下变成过盈配合+弹簧,之后有时间我试一试。

负极本身就是过盈配合的,非常紧,除非蚀穿否则不会漏的,
碱性电池就是从负极漏的,这个筒它负极自身就是密封的,
就算不改装,从里面电池开始漏,从内部负极一直蔓延到正极,也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不到一块钱一个的筒,就算一次性使用也挺可以了

中间结合的地方没有特别紧,但也没缝隙,正常情况下不漏,
隔着纸巾捏会以毛细现象漏水,这个估计防水脂或普通润滑脂涂一点就能解决。

正负极可能不是不锈钢,可能是黄铜镀镍,之后改装切开看看

下面图是灌了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号转5号的转接筒到货了,蒙对了,这东西比我想象的好,没准真行

正极金属是活动的,因为里面没有弹簧, ...

设备需要7号的电芯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号转5号的转接筒到货了,蒙对了,这东西比我想象的好,没准真行

正极金属是活动的,因为里面没有弹簧, ...

估计要做个长期测试,灌水放个1个月,看水挥发掉多少,如果挥发多是不是还是等同于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需要7号的电芯怎么办?

7号的这个方法就不行了,7号怎么办现在还没什么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做个长期测试,灌水放个1个月,看水挥发掉多少,如果挥发多是不是还是等同于漏液。 ...

水跟电池液的性质完全不同。

水没有多少腐蚀性,电池液腐蚀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做个长期测试,灌水放个1个月,看水挥发掉多少,如果挥发多是不是还是等同于漏液。 ...

是需要长期测试,不过灌水看挥发也不一定合适,电池漏液跟灌水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不改装正极,正极不完全密封的情况下,这个转接筒的意义是延长电池漏液后损伤设备的时间
漏液时一般是负极漏出KOH,慢慢蔓延,一般漏液的电池,正极那边都是干净的,所以转接筒可以延长的时间应该相当可观

改装正极,完全密封的情况下,是希望即使没电,电池忘在里面多年,也不会损伤设备
这种情况,究竟是腐蚀占主要部分,还是缝隙毛细泄漏占主要部分,不好说,可能还要搞点什么化学的会变色的东西来辅助观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跟电池液的性质完全不同。

水没有多少腐蚀性,电池液腐蚀性很大。

是的,目前不确定的就是这个,
但又不好测试,太慢且不好观察。
诱发电池漏液更不可控
不知道塞入纸巾,加入一定量的氢氧化钾溶液,外表贴上PH试纸做实验怎么样

网友: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站长有试过磷酸铁锂电池吗?
前几买好孩子软弹枪,淘宝上买过两套coolook 3.2v 700 mah磷酸铁锂。
放了1两年没用,疫情期间启用,1节+1个占位桶用在mac键盘和触摸板上。这个电池放电曲线比较有趣,终段电压下跌很抖,基本上在慢点和没电之间,只要提示电池电量低,20分钟不到就会关机。
这个电池似乎不会漏液。

网友:
耐时  铁锂电池  是真的好。。 之前有坛友也推荐过。 你们都没用过吗???  除了价格稍微贵一点。 用在 门锁 或者类似的应用上。  绝对是 第一选择。。。

可能我是比较懒,  3-5年换一次电池, 才能接受。  其他电池都是 1年一换,还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