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T升级变砖了,谁能提供LEGO MINDSTORMS 2.0下载?

楼主(2021-07-13):
乐高官网只有2.1下载。

我上网找了资料,说是需要2.0版才能救活。

到处找不到这个2.0版。

楼主:
全称叫:

lego mindstorms education NXT 2.0

为何网上就找不到?

百度盘上也搜索不到。

网友:
不带education行吗?我拿到了iso,readme文件是这样的:

Release notes for LEGO® MINDSTORMS® NXT Software v2.0

For Windows® XP and Windows® Vista
Mac OS X® v10.4 and v10.5

https://archive.org/details/MindstormsNXT
https://archive.org/details/lego ... n-2.0-for-windows-7
https://archive.org/details/mindstormsnxt_202004
https://mega.nz/#!m1AABZSS!qT6UP ... jpQvuWqapBzyvjsZw0Y
http://www.mediafire.com/file/00 ... S_NXT_v2.0.iso/file

网友:
https://www.lego.com/en-us/themes/mindstorms/downloads

下面这个地址下载来看看
https://www.lego.com/assets/fran ... ws.zip#nourlrewrite

网友A:
我的网盘的2.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aWrcEliHeF9ieLKLAzcEg 提取码: pnxu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2的分享

网友A:
另外我有好几个原装未拆的NXT主机,阿莫感兴趣的话可以寄给你玩玩。

楼主:
谢谢。 下载成功。正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网盘的2.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aWrcEliHeF9ieLKLAzcEg 提取码: pnxu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 ...

谢谢。 你索性将2.1的百度盘也给我吧。 我这个2.1 是网上下载的,有2个文件解压不成功,不知道是否会影响电机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有好几个原装未拆的NXT主机,阿莫感兴趣的话可以寄给你玩玩。

谢谢。 我刚淘宝买了一台全新的。 但目前发现无法驱动我原来的三个电机。

我原来那台开机有声音但液晶没有显示。

新的这台升级变砖后,我想将新的屏幕拆去给旧机,竟然发现里面的结构不一样: 旧机的液晶是通过转接板,使用插针跟主板连接。而新机的液晶排线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我想找出为何电机不能转动的原因。

这个电机里面是否已经包括驱动?  即我剪断一跟排线,然后加入标准电压,如果电机没有坏,应该能转?

问题来了: 乐高这个电机的排线定义怎样?

网友:
没记错的话,乐高传感器和电机都是IIC接口的,即电源两条线,信号两条线。电机内部含编码器和驱动板子。

网友:
我的2.0软件是正版光盘上的,好久不玩了,没有2.1版本软件。

网友A:
NXT电机都是兼任的,除非是山寨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T电机都是兼任的,除非是山寨版本的。

难道我的3个电机已经损坏?

这套乐高很多年前买的,当时只是拼起来一下,没有真正玩,然后一直放在仓库。

现在拿出来,发现主机坏了(开机只有声音,没有显示)。买了一台新主机,发现3个电机不转(其它传感器正常)。

难道放的时间长了,主机跟电机一起损坏?

你手上有NXT电机吗? 试一下在主机上try motors能否转动?

网友A:
明天试试,一直用编程肯定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试试,一直用编程肯定好使。

好了,我解决了。

不需要使用本帖的2.0版,直接使用2.1版就行。(被网上的资料误导了)

最关键的问题是:

1。千万不能使用win7 + USB线升级系统,必然变砖。
2。需要使用winxp+USB线升级系统,或升级已经变砖的NXT.

try motors的确是电机不会转的。

需要编程电机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有好几个原装未拆的NXT主机,阿莫感兴趣的话可以寄给你玩玩。

很奇怪你怎么有几个原装没有拆的主机?

之前想用来做项目?

你有什么NXT的配件,如果不要的,可以考虑打包卖给我,发挥余热。

我这一套9797,估计在仓库闲置了有10年,没有想到现在还能用起来。

反正只是跟小孩一起玩,对性能没有要求,多几个主机,多点配件,玩起来更过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