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的USB3.1 便携固态硬盘有推荐的么?

楼主(2021-07-13):
手提电脑 X1 Carbon   内部的固态硬盘不够用,想搞个便携式的外置固态硬盘。
原来买过三星T5 SSD, 速度也不错,可要通过一个转接线和电脑的USB3.1 连接,这样也不太方便。
看有像USB 直插的那种,这样携带方便些。
这种类型盘的速度和稳定性比较好的品牌大家有推荐的么?

网友:
会焊接BGA不?会焊接的话采购板子和颗粒了自己焊接一个,成本省好多。
还有一种方案是买高速TF卡和迷你读卡器,速度可能慢点,但胜在小巧轻便。

网友:
lz你找找nvme转usb3的一体固态u盘。

网友:
频繁断电对固态硬盘不好,搞不好就容易丢固件,不要存放重要数据,中转用一下就好

网友:
如果不是非常大数据和速度的要求,建议还是用U盘吧;个人在用拼装的nvme盘,插线和直插的都有,感觉体积太大了

硬盘盒搜索翼佳或者奥睿科,有直插的,速度不错的盒子选;固态盘的话也可以自己选个大厂

品牌一体的山寨盘居多,盘感觉都不可靠

网友:
SANDISK SDCZ88O-128G够用不,终身质保

网友:
X1 Carbon 可以插 micro SD 卡吧,买张大容量的就好,不常访问的数据放在上面

网友A:
SSD硬盘盒买翻车斐讯的H1,完美,闲鱼约25元,适合有限制SSD的

M2 盒子买全金属散热好的,不然M2发热太严重掉速,约70元,适合有限制M2的

优盘就买固态U盘,IS903这种老主控很稳定,不需要三星,闪迪大品牌,没必要,推荐某宝深圳敏锐数码科技家的,256G不到200元,报坛友有优惠

网友:
CZ880 我2017年前买的,现在发现还是这个优盘读写最快。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硬盘盒买翻车斐讯的H1,完美,闲鱼约25元,适合有限制SSD的

M2 盒子买全金属散热好的,不然M2发热太严 ...

is903其他都好,就是4k性能不是一般的渣,小文件是噩梦。

网友:
买个m2 ssd加个usb3.1转m2的盒子, 自己拼,最靠谱

网友B:
usb直插的大u盘ssd,太重容易接口接触不好。买绿联m.2硬盘盒。typec接口的usb3.1这种是最靠谱的。不带线的反而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直插的大u盘ssd,太重容易接口接触不好。买绿联m.2硬盘盒。typec接口的usb3.1这种是最靠谱的。不带线的 ...

明白了,USB 大U盘体积太大,也太长,不带线插进去牢靠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