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制冰?我估计一天1升冰已经够我使用(2楼:阿莫推荐好用的冰格)

楼主(2021-07-13):
看到京东自营的制冰机,都是15升以上的。

有更小容量的吗?

或冰箱使用,容量比较大的冰格?比如一次就装1升的水,但拿出来冰块已经分割好的。

我现在的冰格太小,每个冰格只弄一杯可乐。

楼主:
带压缩机的制冰机还是难服侍。

不如腾出一格冰箱专门制冰。

我买了下面3.3升的冰格了。

网友:
买了些制冰袋,感觉挺方便

网友A:
这种小型压缩机制冰机非常好用。一般水箱不超过2L。开电几分钟就可以出冰。
但是和冰箱制冰不一样,这种制冰机保存不了冰,产出的冰会缓慢融化。持续开机到无所谓会再重新制冰,关机就会慢慢化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型压缩机制冰机非常好用。一般水箱不超过2L。开电几分钟就可以出冰。
但是和冰箱制冰不一样,这种制 ...

这是什么原理的,为何不能保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的,为何不能保存?

只有制冰头是冷的,整个箱体不保证零下。
冰块槽满了以后连制冰头也不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制冰头是冷的,整个箱体不保证零下。
冰块槽满了以后连制冰头也不冷了。 ...

这种好啊,做的冰没有气泡,纯净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型压缩机制冰机非常好用。一般水箱不超过2L。开电几分钟就可以出冰。
但是和冰箱制冰不一样,这种制 ...

不行啊,要等7分钟。

楼主:
我29元买的冰盒很好用。4个冰格,两头有缺口,方便手持放入冰箱。

实测4个冰格装满水刚好是1升。盒子可以装3.3升。一整晚冰块可以固化,平时做满一盒子,用起来就方便了。

我找了一格冰箱专门放冰格盒。

冰块随时使用。多爽!

网友:
我以前打算买个站长推荐的那种日本进口软胶格子做冰块。后来发现京东第三方卖家卖这种不锈钢冰块挺好。一下子6块,一小盒子,放在可乐里,瞬间冰凉。有个好处是:多喝一会儿,不像冰块一样融化了变成水,稀释了可乐影响口感,最后变成喝水的感觉。用完拿出来洗洗再放回冰箱即可。

https://item.jd.com/50522584615.html

我就一两个人用,买个两盒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制冰头是冷的,整个箱体不保证零下。
冰块槽满了以后连制冰头也不冷了。 ...

这种制冰器的冷却机非常厉害。

我冰箱制冰要一整晚。

有这种小冰箱卖吗?不是制冰的,用来速冻肉和鱼。估计速冻的品质很高。

家里冰箱冻得太慢,解冻后肉和鱼的口感大打折扣了。

网友:
见别人喝威士忌加的不锈钢冰粒,可以解决稀释问题

网友C(2021-08-21):
直接买个能制冰的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能制冰的冰箱

不用,9楼的我买了两套(东莞广州各一套),用起来体验完美,小孩负责制冰,冰盒里永远是满的,用起来很爽。

楼主(2024-05-01):
2楼非常好用,京东自营目前还有卖。

网友D:
引用 楼主:
2楼非常好用,京东自营目前还有卖。

    准备买一个这个,原来买的制冰机,惠康的,300多块钱买的,要倒入纯净水,然后等待5-8分钟左右,首次使用等待的时间会长一点,

而且首次的冰不太完整,后面就好了,会一直不断的制冰,感觉这玩意适合家庭聚会或者小饭馆,我喝个可乐我肯定马上要喝,我还等个7-8分钟那肯定不行,

再一个,如果几天不用,肯定还得洗一下,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买一个这个,原来买的制冰机,惠康的,300多块钱买的,要倒入纯净水,然后等待5-8分钟左右,首次 ...

制冰机没有任何意义。我上面推荐得冰格已经足够一家人使用。非常好用与实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准备买一个这个,原来买的制冰机,惠康的,300多块钱买的,要倒入纯净水,然后等待5-8分钟左右,首次 ...

我有一台制冰机,加了一个wifi插座设置定时通电,或者手机远程通电,制冰机按钮硬改成上电开机,非常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制冰机,加了一个wifi插座设置定时通电,或者手机远程通电,制冰机按钮硬改成上电开机,非常好用 ...

    可能大家使用习惯不同吧,我就想随时都有几个冰块能用,不想等,总不能让制冰机24小时工作吧?

    再一个,如果偶尔用一下,每次是不是要洗一下?制冰机上面只有一个透明的塑料盖子,不洗的话肯

定有灰尘,洗完了在放水,在等它制冰完成,最少10多分钟过去了,为了几个冰块,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大家使用习惯不同吧,我就想随时都有几个冰块能用,不想等,总不能让制冰机24小时工作吧?

2楼的选择对你肯定是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