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相机和被摄物体位置固定时,畸形校正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2021-07-13):
我看了OpenCV里的畸形校正,是先拍摄各个角度的棋盘格图像,然后计算出一套校正系数,再用这套校正系数对拍摄的图片做校正
但这种方式我感觉并不准确,因为拍照的角度千变万化,用一套校正系数怎么可能准确校正所有图像
对于相机和被摄物体位置固定的应用场景,棋盘格图像的像素坐标与被摄图像的像素坐标相当于是一 一对应的,
而棋盘格的交叉点坐标是已知的,那么直接根据棋盘格的交叉点坐标不是就是准确校正拍摄的图像吗?
我感觉这种方式会简单而准确很多,有没有针对这个应用的成熟算法,请大家推荐一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A:
镜头的畸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固定的。基本不会产生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的畸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固定的。基本不会产生突变。

我用的单反相机,这种成熟产品的光学畸变应该是校正好的吧?您觉得后端处理时,应该用哪种算法处理拍照角度不正导致的各种畸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单反相机,这种成熟产品的光学畸变应该是校正好的吧?您觉得后端处理时,应该用哪种算法处理拍照角 ...

单反啊,那个畸变可以忽略不计。相机已经有处理了。镜头里面都有配置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单反相机,这种成熟产品的光学畸变应该是校正好的吧?您觉得后端处理时,应该用哪种算法处理拍照角 ...

单反保存raw格式,导入lightroom,里面有一个选项镜头校正,校正后就会发现,原来弯曲的建筑轮廓变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反啊,那个畸变可以忽略不计。相机已经有处理了。镜头里面都有配置参数的。 ...

我是当工业相机用,拍照时由于角度不可能完全摆正,图像还是会有畸变,这种畸变您觉得应该用哪类算法来矫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当工业相机用,拍照时由于角度不可能完全摆正,图像还是会有畸变,这种畸变您觉得应该用哪类算法来矫 ...

你这不叫畸变,叫透射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叫畸变,叫透射变换

拍矩形物体,拍出来四个边会有轻微外凸,这种属于透射变换吗?用透射变换能否处理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拍矩形物体,拍出来四个边会有轻微外凸,这种属于透射变换吗?用透射变换能否处理好? ...

一个矩形物体,如果由于像面和物体所在平面不平行,导致成像变成了梯形,这就属于透射变换
如果四边有外凸或内凹,这就是镜头的畸变,透射变换无法解决,需要畸变校正。一般焦距越短畸变越明显,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鱼眼镜头

网友C:
要先明确你是要变换图像,还是要矫正相机,opencv的张正友标定,是得到相机和镜头本身的参数,目标不是图像,所以你的开篇的怀疑不存在。从你的需求表述“拍矩形物体,拍出来四个边会有轻微外凸”,这种属于畸变中的径向畸变,可以用张正友标定的结果来进行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先明确你是要变换图像,还是要矫正相机,opencv的张正友标定,是得到相机和镜头本身的参数,目标不是图像 ...

我是想变换图像,不是矫正相机,相机是成熟的单反相机,我觉得肯定经过了非常专业的标定
如果用棋盘格重新标定,能改善你说的这种径向畸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变换图像,不是矫正相机,相机是成熟的单反相机,我觉得肯定经过了非常专业的标定
如果用棋盘格重 ...
相机是成熟的单反相机,我觉得肯定经过了非常专业的标定

你这句话说的不对,畸变校正校正的是镜头,单反相机是很成熟,但镜头的参数各不相同,校正结果不可能针对全部的镜头。所以你换一个镜头就要重新校正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句话说的不对,畸变校正校正的是镜头,单反相机是很成熟,但镜头的参数各不相同,校正结果不可能 ...

但是4楼大神说镜头里是有配置参数的呀?
相机是佳能的5DSR,镜头是50mm定焦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矩形物体,如果由于像面和物体所在平面不平行,导致成像变成了梯形,这就属于透射变换
如果四边有外 ...

【opencv】鱼眼图像畸变校正——透视变换
https://blog.csdn.net/qq_15947787/article/details/50786782

您看下这个文章,他这个就是用透视变换做鱼眼矫正呀?
我也觉得我们的需求应该用透视变换,但我们软件那边就坚持要用畸形校正,请您多给点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矩形物体,如果由于像面和物体所在平面不平行,导致成像变成了梯形,这就属于透射变换
如果四边有外 ...

这个是不是属于球面投影透视?
您看一下这个图片,白色区域是一个显示器,想把白色区域处理成矩形,应用用哪种算法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变换图像,不是矫正相机,相机是成熟的单反相机,我觉得肯定经过了非常专业的标定
如果用棋盘格重 ...

畸变主要是因为镜头的不同产生的,如prow网友所言,工业相机更换镜头后是需要重新标定的。从你的需求表述“拍矩形物体,拍出来四个边会有轻微外凸”所言 ,你们软件的说法并没有错。透视变换,其实是坐标系之间的变换,常见的就是斜拍的图片平面化以及手眼标定等,并非是矫正。至于你举的例子,他确实是透视变换,对图像的畸变没有操作,但你仔细看,变换后的图片边角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4楼大神说镜头里是有配置参数的呀?
相机是佳能的5DSR,镜头是50mm定焦镜头 ...

单反用得少,可能有的镜头能够与相机通信
但很多镜头只是个光机件,又没有电气接口,相机又怎么知道你用的是哪款镜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属于球面投影透视?
您看一下这个图片,白色区域是一个显示器,想把白色区域处理成矩形,应用 ...

畸变矫正和透射变换是两个过程,互相没影响
你这个图明显矩形的中间有外凸,所以畸变矫正肯定是需要的
如果成像是很明显的梯形,那就需要透射变换,手机看图看不清楚,不过目测角度偏的不多。建议把透射变换也加上,反正方法也不复杂

网友:
如果是单反,用原厂镜头,在ps里就有镜头校正了,选择好镜头,自动校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变换图像,不是矫正相机,相机是成熟的单反相机,我觉得肯定经过了非常专业的标定
如果用棋盘格重 ...

你先要确定问题的来源是什么
远小近大这是成像的本质,根本不算畸变。畸变指的是差劲的相机拍出来变形大,好的相机变形极小。图像本来就是这样的,何来畸变一说?
棋盘格校正镜头畸变,指的是校正鱼眼畸变这种。把棋盘格放在某个平面上,还可以用来求解该平面的3d位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要确定问题的来源是什么
远小近大这是成像的本质,根本不算畸变。畸变指的是差劲的相机拍出来变形大 ...

其实就是校正镜头的桶形畸变
通过棋盘格图像可以校正好,已经试验过了
我用的那台单反的镜头好像并没校正数据,桶形畸变很明显,棋盘标定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畸变矫正和透射变换是两个过程,互相没影响
你这个图明显矩形的中间有外凸,所以畸变矫正肯定是需要的
如 ...

我试验过了,您说的非常对,通过棋盘标定,可以削除桶形畸变
畸变矫正后,再进行透射变换就行了
两个步骤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