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大家加氟有坑,空调加氟昨天被坑!

楼主(2021-07-14):
提醒大家加氟有坑,空调加氟昨天被坑!另外想问一下臭氧可以到处使用吗?有个公司产品我看了到处都可以装,目测生意还不错,就是臭氧杀菌.什么办公室,厕所,学校,医院,车上都可以.

网友A:
加制冷剂就是坑,要加制冷剂就说明管路有漏,漏点不查出来,明年还要加

网友B:
咋被坑了,为啥被坑,能不能说说

网友C:
臭氧杀菌,除味很普遍,高压电离就能产生,目前应用广泛。

但是这玩意对呼吸道有刺激,并且致癌,封闭使用后得等充分分解了,人才能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制冷剂就是坑,要加制冷剂就说明管路有漏,漏点不查出来,明年还要加

不会吧,不是说3-5年就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被坑了,为啥被坑,能不能说说

1是网上找人来一口要300,不让他加要30上门费.2是第二个来了说第一个搞坏了,换没换零件不知到,除加氟150外又收了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臭氧杀菌,除味很普遍,高压电离就能产生,目前应用广泛。

但是这玩意对呼吸道有刺激,并且致癌,封闭使用 ...

我看这产品还卖的不少,就没人怕致癌?

网友:
尽量在实体店找人  一般情况他们比游击队要有信用一些   前几年明天报道  专门就有这样的游击队  买一辆面包车  广告纸到处贴   加液是空加  一个夏天要骗到许多市民  打一枪换一炮   团伙作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1是网上找人来一口要300,不让他加要30上门费.2是第二个来了说第一个搞坏了,换没换零件不知到,除加氟150外 ...

你这还少了。我当年在58上找了一家70的,没想到是70一个压,艹,变频的还没抽真空,最后一个破空调浪费了700+然后彻底报废。还是对门小老板实在,推荐的一师傅搞一次才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产品还卖的不少,就没人怕致癌?

不是不怕, 很多人不懂,再加上商家美化宣传,压根就不知道这里面的危险性。

就像网上火爆网红产品,降温喷雾, 本质就是打火机压缩气体,多危险的东西。

网友:
之前空调师傅跟我说,正常空调的使用寿命是不用加雪种的,除非有坏的地方

网友:
之前我们公司一台饮水机漏臭氧,每次路过它前面闻到那味道都头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不是说3-5年就要加?

正常是在空调寿命内都不需要加的。就像冰箱。

网友D:
请教一下,车买了六年了,从新车开始就觉得空调不凉,从外面进入到已经开了一段时间的车里从没有冰爽的感觉,空调出风口从没有那种特别凉的感觉,但人在盛夏的开着空调的车里是属于能接受的那种,肯定不难受,是需要加氟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车买了六年了,从新车开始就觉得空调不凉,从外面进入到已经开了一段时间的车里从没有冰爽的感觉 ...

果段换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1是网上找人来一口要300,不让他加要30上门费.2是第二个来了说第一个搞坏了,换没换零件不知到,除加氟150外 ...

有问题,你应该打厂家400电话保修,售后一般不敢乱报价,否则被客户投诉会很惨。另外,空调正常安装好后,以后都不需要加冷媒,否则就是有问题,大部分问题出在空调外机侧面阀接口的螺母上,一般是没有按照规定的拧紧力矩操作,没有拧紧,或者拧得过紧甚至导致螺母产生裂纹,接头这个漏冷媒,就会有油乎乎的东西糊在上面。如果内机过滤网堵塞会导致出风小,会产生不够冷的错觉。

网友:
如果是R22,自己买一罐自己加,一罐能加20次,加上压力表,不超200元。我的12年的老美的,就是我自己每年都加一次。

拉货的面包车也买的一罐,10公斤还是5公斤的,表比较贵,双表,一共要400元,反正灌装的没有过期日,每年加一次。

网友E:
小心爆炸,空调爆炸的事不少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车买了六年了,从新车开始就觉得空调不凉,从外面进入到已经开了一段时间的车里从没有冰爽的感觉 ...

欧洲车吗?宝马、奔驰、大众没有一台空调是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小心爆炸,空调爆炸的事不少吧!

R22一般不爆炸,
其他冷媒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欧洲车吗?宝马、奔驰、大众没有一台空调是凉的。

北京现代,买菜车

网友:
引用 网友G:
R22一般不爆炸,
其他冷媒要小心,

进口空调用R410a的多, 也不会爆炸, 但是必须先抽真空. 因为R410a是两种成分混合的, 如果混合比例不对, 制冷效果就不好.

国产R32和R290多, R32可燃不爆炸, R290易燃易爆.

R290实际上就是丙烷, 和液化气成分差不多, 非常危险, 推广这东西当制冷剂有点缺德...

网友:
现在中央空调都是用R410A,普通空调还好吧,管路不长,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