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确定新买到的4t硬盘是否存在坏道呢?

楼主(2021-07-14):
HDTune快扫结果不可靠,用diskgenius慢扫,要猴年马月才能完成呢
1个320g的硬盘忙扫都要1个多小时

那如何快速确定新买到的4t硬盘是否存在坏道呢?
买到4t或者更大容量机械硬盘,你们会全盘扫描一次,确定是否有坏道么

网友A:
新买的还测啥,二手的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还测啥,二手的才测。

不放心所以测一下啊,你买新盘都不测坏道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放心所以测一下啊,你买新盘都不测坏道么

新硬盘不用测的。厂家已经反复测试过。

除非你的盘来路不明。

使用HDtune pro 5.6扫描一下就行,4T应该1晚通宵可以做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硬盘不用测的。厂家已经反复测试过。

除非你的盘来路不明。

整盘的平均速度大概在80M/s的样子,4T的,14个小时基本能扫完。
之前我装GEN8之前的6块盘全测了一遍,一次同时扫4块。

网友:
根本解决方法是去靠谱的店铺买,价格过于便宜的不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盘的平均速度大概在80M/s的样子,4T的,14个小时基本能扫完。
之前我装GEN8之前的6块盘全测了一遍,一 ...

整盘的平均速度大概在80M/s的样子,你用的什么扫描工具呢

网友D:
现在的新盘平均速度都在100MB/s以上。

另外,扫盘的时候注意散热,有的盘持续工作发热比较大,别明明没事都扫出问题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新盘平均速度都在100MB/s以上。

另外,扫盘的时候注意散热,有的盘持续工作发热比较大,别明明没事 ...

硬盘温度只要不高于60度,是不是就问题不大

网友E:
建议还是慢扫一下,就算是新硬盘,也不能保证在运输过程中会不会被摔坏。

我上次在京东买的2个4T企业盘,当时因为时间太长没慢扫,装上去后过了2天发RAID1降级了,拿下来慢扫发现有坏块。后面换货拿回来再慢扫没问题,现在用了2个月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慢扫一下,就算是新硬盘,也不能保证在运输过程中会不会被摔坏。

我上次在京东买的2个4T企业盘, ...

上Raid1,可以通过分区表屏蔽坏道么?还是只能整盘使用,无法屏蔽坏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慢扫一下,就算是新硬盘,也不能保证在运输过程中会不会被摔坏。

我上次在京东买的2个4T企业盘, ...

4T盘慢扫一次可能要40个小时,你慢扫过几次这么大容量的机械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盘的平均速度大概在80M/s的样子,你用的什么扫描工具呢

HD5.6,慢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Raid1,可以通过分区表屏蔽坏道么?还是只能整盘使用,无法屏蔽坏道?

我没操作过屏蔽坏道,直接更换了。包括我之前坏了2块硬盘也不再使用了。专业处理的人少量坏道应该可以处理的,把坏道屏蔽。

网友E:
引用 楼主:
4T盘慢扫一次可能要40个小时,你慢扫过几次这么大容量的机械盘呢  ...

我是用的USB3.0硬盘盒,我记得8个小时内扫完了,一开始扫描有200MB+的速度。

找了下以前的记录,慢扫到4个小时的时候扫到2831的位置,速度是184MB/S,我记得最后扫完是7个多小时。

不过就算按4000/250 也要10多个小时,奇怪怎么扫完的,但实际上就是8个小时内扫完了。
HD Tune Pro 5.7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的USB3.0硬盘盒,我记得8个小时内扫完了,一开始扫描有200MB+的速度。

找了下以前的记录,慢扫到4 ...

disk genius的慢扫是不是比HDTune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操作过屏蔽坏道,直接更换了。包括我之前坏了2块硬盘也不再使用了。专业处理的人少量坏道应该可以处 ...

有坏道的盘你直接丢掉么,壕

网友E:
引用 楼主:
disk genius的慢扫是不是比HDTune靠谱

HD tune应该也可以吧,我是手头有什么 就用什么。

有2块坏了,一块坏道少一点50秒内快扫完了,闲鱼上100卖掉了,另外一块一半的坏道还在家里留着不知道干嘛

网友:
建议慎重,我就是买了2个3t  p300,也是连续扫描直接扫的死机掉盘出现dmacrc黄了。硬盘盒全新绿联最贵哪款,绝对不是没装好。就算usb不好也不会出现dmacrc除非硬盘或者硬盘盒电路。硬盘盒可以排除,usb也排除。最终结论硬盘发热大连续工作发热过度,出错了,因为日志显示出现错误时间是50到51度时候,现在黄了心里不爽,没用就贬值了。这硬盘190连续写入,发热也是真的高51度妥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D tune应该也可以吧,我是手头有什么 就用什么。

有2块坏了,一块坏道少一点50秒内快扫完了,闲鱼上100 ...

一半坏道??难道不是磁头断了的征兆?我的硬盘从来没有一个坏道的,都是磁头断裂

网友:
这不就是相当于一本好几百页的书如何快速知道有没有错别字?

还是得一行一行看。

但,正版书不用看。

地摊上的盗版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半坏道??难道不是磁头断了的征兆?我的硬盘从来没有一个坏道的,都是磁头断裂 ...

是随机的一半,不是完整一半。。

我这2块硬盘做了RAID1放在my cloud EX2上使用,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坏了。
最后想了下,可能是我在NAS下放了个风扇给他散热用,有可能产生共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新盘平均速度都在100MB/s以上。

另外,扫盘的时候注意散热,有的盘持续工作发热比较大,别明明没事 ...

大师,我买了2快东芝p300   3t非叠瓦。第一块没扫,指标全绿。第二块突发奇想全盘慢扫一扫,几个小时后一看电脑卡死了,重启后硬盘dma cra 1个报错,查看日志,结果50℃变51℃那个时刻dma出现报错。好好的新硬盘变黄了糟心,健康提示警告。dma报错没有啥危险但是糟心所以不折腾没换。这硬盘连续写190MB,发热确实大轻松50度,还是立式插拔硬盘盒。现在挂t420上局域网共享,配一个12v风扇吹。

网友G:
如果是想明确的了解硬盘健康情况,找一个USB启动盘,弄个MHDD扫是比较可靠的,可以连扫带修。如果是想要图形界面的,建议找一个合适你系统的Victoria,也可以做到扇区级扫描,如果系统版本合适,也可以连扫带修。日常使用,可以装一个Hard Disk Sentinel 这个是平时监视你的硬盘健康状况,统计,预测硬盘寿命,稳定性的工具。可以提供硬盘详细的健康信息。其中在信息栏目下,有三个功能,分别是“短的自测试”“扩展自测试”和“传输自测试”,这个是调用硬盘内部的扫描功能进行测试,如果有绕不过的缺陷,会通知你。因为是内部自测试,在测试的时候不用消耗主机的IO 资源,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最后说一下,真想进行全面的硬盘的测试,没有什么快速的办法,上面说到的这些软件,提供的只是读测试,就是读取逻辑扇区的内容,然后通过校验位,确认读取的数据是否正确。但这种方式对于相应扇区可否正确写入数据没有做测试。因此,有可能在下次数据写入的时候因为磁通不够导致失败,如果反复写入仍然失败,就会触发映射,在SMART 的 05/C5下留下痕迹。如果真想评估磁盘表面出厂状态,那需要执行硬盘自校验,通过硬盘内部固件自校验程序,确定磁道密度,物理扇区位置,P表等。通过观察P表,可以得知各个盘片、各盘面的健康程度。但这种测试如果是做4T盘,一般要做几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想明确的了解硬盘健康情况,找一个USB启动盘,弄个MHDD扫是比较可靠的,可以连扫带修。如果是想要图 ...

MHDD只能DOS下运行,是不是用disk genius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