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安卓横屏锁定的apk

楼主(2021-07-14):
之前我使用的 Adaptive Rotation Lock在新版本安卓已经失效。

求推荐

楼主:
没有人有这个需求?手机看pdf 竖屏很辛苦。横屏不锁住,一动屏幕就翻转很不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有这个需求?手机看pdf 竖屏很辛苦。横屏不锁住,一动屏幕就翻转很不爽。 ...

印象中福昕pdf APP 可以直接锁定方向
另:手机端,我是锁着竖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福昕pdf APP 可以直接锁定方向
另:手机端,我是锁着竖屏的

是吗,这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马上试试。

楼主:
我使用的Google pdf APP没有这个功能。

三星笔记(可打开pdf)没有这个功能。

“在pdf上书写” 也没有这个功能。

WPS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福昕pdf APP 可以直接锁定方向
另:手机端,我是锁着竖屏的

通过豌豆荚下载了福昕PDF。

卧槽!太强大了!

问题完美解决。

福昕才是真正好用PDF阅读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豌豆荚下载了福昕PDF。

卧槽!太强大了!

哈哈哈,解决就好
以前的福昕APP不怎么升级的,这也是一个优点
现在不知道了,换了手机之后还没有安装它。上午还想着安装一下的,但是犯懒,只好说是印象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豌豆荚下载了福昕PDF。

卧槽!太强大了!

三星阅读是可以锁定横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阅读是可以锁定横屏的。

三星浏览器可以旋转屏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浏览器可以旋转屏幕吗?

没看到这个功能。

网友C:
我还以为锁屏功能都是系统自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锁屏功能都是系统自有的

小米手机是有这个功能的,直接锁定手机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手机是有这个功能的,直接锁定手机方向。

坚果手机能为每一个应用单独设置横竖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锁屏功能都是系统自有的

安卓内置的自动转屏,不会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