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曝极飞农业无人机P80频炸机 机主退不掉、卖不出、修不起

楼主(2021-07-14):
近些年,随着植保无人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民开始使用植保机喷洒农药、播种等,大大提升了种植、后期植保的效率。不过,动辄几万元一台的植保机,出现问题后,机主也是损失惨重。

日前,据财经网报道,过去几个东北地区,极飞科技的明星产品P80故障频率频发,在数百人的P80飞手微信群里,分享炸机的视频与图片比比皆是。

这些机主寻求售后的诉求也基本一致,退机退款。

据悉,2021年,极飞科技推出了三款农业无人机,P40、P80、V40。其中P80定位高端,炸一个电机,换新需3400元。

而今,P80的口碑崩塌后,多地二手无人机很难出手。陷入退不掉,卖不掉,修不起,也养不起的困境。

多名极飞P80用户及经销商证实,按照极飞科技的规定,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三次硬件炸机,且作业面积不超过5000亩地的P80,才能申请退机退款。而在几百人的极飞P80用户群里,有上千种“定不上硬件”的理由。

因为官方没有公布硬件及其标准,用户无从得知哪些算硬件,哪些不算。有用户的无人机上房、撞树、下水,炸机五次,不算硬件故障;有用户电机换了7个,只有一个算硬件。

还有用户发现,即便是电机等动力系统炸了,也是有的算,有的不算,比如“电机线断了飞机跌了下来算硬件问题,电机烧了不算;电机烧黑了算硬件问题,电机烧了冒出滚滚蓝烟不算……”。总之,只要极飞官方认为不算硬件问题,就不能退机。

对于此事,极飞科技还没有进行正面回应,后续我们也将会保持关注。

据了解,极飞科技是中国农业无人机领域头部企业之一。其中深耕农业植保无人机领域的极飞科技和大疆农业,占据了行业近90%市场份额。

网友:
极飞好牌打歪了,其植保机本来远远领先大疆。后面看他的农业无人车了

网友:
有点傻,既然不想做售后,承包出去就好了嘛,管理外部公司总比管理内部人员简单点。我这几年承接了不少国内国外的品牌售后,发现一个道理,同样的人换个环境换套管理方法,马上扭亏为盈

网友:
好像看过一个报道,说以前的版本质量还可以,新款的就经常出问题
是不是换了设计团队或者方案根本就不成熟,好像新款的载重大了比较多

网友:
炸机分多种情况,一般不是飞机厂家的软/硬件设计或制造工艺造成的故障是不会赔的。比如客户自己飞行意外撞到树、其他物体导致炸机损坏的,这类一般属于操作失误,不会赔;如果说飞机出厂时,电源线、动力线、信号线插头之类的焊机不良工艺问题或者设计缺陷,是需要赔的;P80飞机很大,动力系统也很强,有些地方为了省成本采用塑料不知是否影响,还有动力系统是否设计缺陷也不确定,大范围炸机,说明设计/工艺上或多或少还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
抖音上很多 维权视频,门店都堵得开不出来了,门口一长溜破机

网友A:
这种商用产品,不能吧撞树的责任都推给客户操作不当,好的产品,我认为就算我控制让它朝着树飞去,它应该也要自动避开或者停下来。

所以 我认为还是产品质量有缺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商用产品,不能吧撞树的责任都推给客户操作不当,好的产品,我认为就算我控制让它朝着树飞去,它应该也 ...

目前软件算法和传感器能做到这么智能吗,有没人拿大疆的无人机往树上挂挂看会不会自动识别到是树或障碍物停下来

网友:
大疆售后还行,买了保险  只要损坏 按保险内的差价 无理由换机(翻新)机

有一定概率换到新机, 我的炸过两次 换了2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商用产品,不能吧撞树的责任都推给客户操作不当,好的产品,我认为就算我控制让它朝着树飞去,它应该也 ...

如果撞树前,飞机处于失控状态(遥控指令丢失),这个厂家当然要赔。否则厂家肯定不应该赔。

网友C:
无人机这失控用户很难找出证据证明机器有问题吧,都炸机了很多证据都没有了,数据又掌握在厂家那里,这就得靠厂家的良心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软件算法和传感器能做到这么智能吗,有没人拿大疆的无人机往树上挂挂看会不会自动识别到是树或障碍物 ...

当然可以,你太小看大江了!大江5000元左右的飞机就能自动避障,外加防护罩,我朋友的大江飞了好多年还用得好好的,就是电池比较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人机这失控用户很难找出证据证明机器有问题吧,都炸机了很多证据都没有了,数据又掌握在厂家那里,这就得 ...

是的,只有厂家才能根据机器里面的飞行记录,知道是失控还在人为操作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