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能否把自己模拟成SD卡,想和其他单片机共用存储设备

楼主(2021-07-14):
由于两者都需要操作同一个存储设备。

网友:
模拟spi 接口flash更简单吧,直接读写内部flash

网友:
目前没发现常见的MCU 有这样的功能,但我们知道SD卡内部结构实际上就是一个MCU + NANDflash,所以这样的MCU 是存在的,但这种MCU 都是专门定制的,不好找。
如果想两个MCU 共享一个SD 卡, 可以考虑用硬件切换的方法(当然了,不能同时存取),看一下美信的MAX13030- MAX13034 ,用它不仅可以切换SD卡连接的主控制器,还能切换电压,例如你的MCU 工作在电源电压1.8V而SD 卡必须在3.3V 的时候。

网友A:
楼主没说明白,我怀疑是想监听存储的数据吧

网友:
是两个CPU读写一个存储器吗,我记得有双端口ram的,自带互锁功能,你找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说明白,我怀疑是想监听存储的数据吧

哈哈我也这么觉得,不然仅仅公用存储设备不需要那么麻烦吧

网友:
sd卡mcu模拟不了,得用fpga

网友:
实在没办法的办法是:MCU的引脚都是高阻状态,监控识别CS,如果那边CS没有片选信号就MCU用SPI去读,有片选信号马上停住并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