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氧化镓,碳化硅科普贴

楼主(2021-07-14):
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碳化硅】,和最新【氧化镓】,请大神们来科普一下。

先搬运了一下,来自维基百科,搬砖引玉:

氮化镓(GaN、Gallium nitride)

是氮和镓的化合物,是一种III族和V族的直接能隙(direct bandgap)的半导体,自1990年起常用在发光二极管中。此化合物结构类似纤锌矿,硬度很高。氮化镓的能隙很宽,为3.4电子伏特,可以用在高功率、高速的光电器件中,例如氮化镓可以用在紫光的激光二极管,可以在不使用非线性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Diode-pumped solid-state laser)的条件下,产生紫光(405 nm)激光。

如同其他III族元素的氮化物,氮化镓对电离辐射的敏感性较低,这使得它适合用于人造卫星的太阳能电池阵列。军事的和空间的应用也可能受益,因为氮化镓设备在辐射环境中显示出稳定性[4]。相比砷化镓(GaAs)晶体管,氮化镓晶体管可以在高得多的温度和电压工作运行,因此它们是理想的微波频率的功率放大器。

应用

2018年10月,安克创新发布全球首款USB PD氮化镓充电器[5]。此后几年内,氮化镓功率半导体渐被广泛用于消费电子产品的高功率充电器,与传统碳化硅材料器件相比,其转换效率更高、耗能较小,在体积更小的同时支持快速充电[6]。

网友A:
有一个氮化镓的65W充电头,体积很小

网友B:
GaN HEMT多是耗尽型场效应管,常态导通,栅极需要给负压关断,控制比较麻烦(必须有辅助供电),所以现在常用的GaN管其实是GaN和一颗低压硅MOSFET接成cascode(共源共栅放大器),这样控制特性就跟一般MOSFET没区别,但又能获得GaN的高压低内阻特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aN HEMT多是耗尽型场效应管,常态导通,栅极需要给负压关断,控制比较麻烦(必须有辅助供电),所以现在常 ...

氮化镓比普通的硅元件真正的优点在哪呢?从技术上看。难道就是降低一点内部损耗吗?
我自己的笔记本是thinkpad X1E,一直嫌自带的135瓦电源太大,小功率的电源对这种笔记本又没法用,很久都充不进多少电。前两天终于找到联想有官方的氮化镓的电源,100瓦,体积很小。还有65瓦的更小,比以前的传统电源小非常多。为什么只有氮化镓才能做那么小?传统的硅元件为什么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氮化镓的65W充电头,体积很小

是的。充电器用了氮化镓真的可以变的非常小,比以前小的多。问题是这个限制因素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用氮化镓可以变这么小,以前的就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N HEMT多是耗尽型场效应管,常态导通,栅极需要给负压关断,控制比较麻烦(必须有辅助供电),所以现在常 ...

下面那个是低压管,内阻低,上面那个高压管,用氮化镓内阻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氮化镓比普通的硅元件真正的优点在哪呢?从技术上看。难道就是降低一点内部损耗吗?
我自己的笔记本是thi ...

说一点自己理解吧,普通硅基开关电源芯片开关频率上不去,开关损耗大,GaN开关频率很虎,所以变压器电容都不需要大体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氮化镓比普通的硅元件真正的优点在哪呢?从技术上看。难道就是降低一点内部损耗吗?
我自己的笔记本是thi ...

GaN HEMT全称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比起硅MOSFET优势就是内阻低电容小,适合高频工作。

GaN用于开关电源可以做到MHz级开关频率,相比起普通MOSFET的50~100kHz,变压器体积可以缩小很多。
同时,导通内阻和栅极电荷都比同耐压的MOSFET小很多,例如下面这颗英飞凌的GaN 600V 15A 70mΩ Qg=5.8nC,完全就是一个低压MOSFET的600V高压版,你说香不香。

网友:
GaN的Qg是真小,下次用试试,不过贸泽上有现货的封装都是那种薄贴片的,100w以内电源靠pcb散热也许行,二三百w估计有点悬了,如果做成铝基板也许行。直插的用的不多还得考虑加结构加散热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aN HEMT多是耗尽型场效应管,常态导通,栅极需要给负压关断,控制比较麻烦(必须有辅助供电),所以现在常 ...

大师,有点不太明白,按照桶里的水取决于最短的木板,耐压不是也取决于下面的小MOS管吗?内阻也是2个MOS之和,这样下面的小MOS不就会影响到整个GaN MOS,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师,有点不太明白,按照桶里的水取决于最短的木板,耐压不是也取决于下面的小MOS管吗?内阻也是2个MOS ...

并联才是取决于耐压低的,串联是叠加,不然高压整流怎么玩,都是一堆二极管串联的呀。

内阻也是叠加,不过下面的可不是“小MOS”,内阻也是非常小的,例如上面GaN 570V 50mΩ,下面MOS 30V 20mΩ,加起来就是600V 70mΩ,然后Qg取决于下面的MOS。

网友E:
这管子查了下价格,很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才是取决于耐压低的,串联是叠加,不然高压整流怎么玩,都是一堆二极管串联的呀。

内阻也是叠加,不 ...

,耐压是叠加,我自己搞晕了。内阻是低压MOS的内阻加GaN的内阻,

ps:开关频率就只能受限这颗低压MOS了吧?

网友F:
r9000p 3070版的本子用着240W氮化镓,非常爽。原装的300w充电器温度一点不低于氮化镓,体积巨大,是一块千真万确真板砖。

网友G:
引用 网友F:
r9000p 3070版的本子用着240W氮化镓,非常爽。原装的300w充电器温度一点不低于氮化镓,体积巨大,是一块千 ...

3070的耗电量这么猛吗,300W。我看了下我挖矿的机械师3060笔记本,电源是180W。我的W530的电源,170W,但是体积接近机械师的2倍,老电源是真正的板砖。

我老婆的TP X1 Carbon,搞了个口红电源,倒是非常小巧,应该是氮化镓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管子查了下价格,很贵啊!!!!!

价格贵不是问题,做出来的东西也卖贵一些就行了。羊毛出在羊身上。
显著减小体积可是真的,这样就很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70的耗电量这么猛吗,300W。我看了下我挖矿的机械师3060笔记本,电源是180W。我的W530的电源,170W,但 ...

初代65w口红电源是传统方案,但看评测转换效率比同规格的小米GaN充电头还高一些,不知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N HEMT全称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比起硅MOSFET优势就是内阻低电容小,适合高频工作。

GaN用于开关电源 ...

哇!香的冒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有点不太明白,按照桶里的水取决于最短的木板,耐压不是也取决于下面的小MOS管吗?内阻也是2个MOS ...

应该是上面那个关断阻抗比下面那个大得多

网友:
这种材料做的芯片,最高工作温度能到多少℃,大神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