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Samsung 官方指定維修點修電腦,刷新認知。

楼主(2021-07-14):
我問他修過這款沒有,他說修過,然後他找電源鍵找了半天。

花了十機分鐘才拆開我電腦,他的吸盤被電烙鐵燙了一個缺,導致吸不開,又是掰,又是翹。

然後他找了一個老 samsung 電腦屏幕,懟上我的主板,開機電源燈閃爍報警,我說報警了,應該不兼容。

他繼續嘗試,插上我的適配器,主板冒煙了,很大的白煙,還是我發現了叫了下他才拔掉適配器。

這是在深圳週邊,本來我準備拿去深圳看一下,或者自己換一個屏幕,淘寶看了屏幕總成是 950,但是因爲主板冒煙,我沒得選了。

對方報價 2344 我也只能接受,還擔心主板被搞壞,然後繼續要價。

最刷新認知的是,從頭到尾,他沒查過維修指導、沒有用萬用表,最最最屌的是,他說主板沒事,只是電容燒了,換一個就好,我跟他說,那不是電容,是電感!視頻有錄下。

我再三問了下維修師傅,確認了他是店裏面唯一懂技術的人。

网友:
屏供电短路挂了,可能要换供电芯片了。

网友:
我的surfacebook电脑,拿去外面换屏幕(淘宝上给的评价比较多,好评也多),直接给拆的半个报废,屏幕边缘合不上,过几天屏幕几乎掉下来,拿去在修一次还是一样,第一次修的时候还把排线搞断了。。。

网友:
2000多还不如加点钱买个新的

网友:
有个笑话的:  车间新工人说,这玩意千万不能装反,不然会炸

网友:
你以为的原厂售后都是搞技术的?哈哈,高手在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