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看到很多海康硬盘,价格不错,这些盘靠谱么?

楼主(2021-07-14):
看起来是海康定制的西数紫盘(非SMR硬盘)
有人买过这种盘么,用来装系统,或者当资料盘是否合适?
大家发表下自己的意见吧

网友A:
在jd买了两个日立3t感觉不错

网友:
我也在找二手硬盘

网友:
进过一批5900rpm的海康特供希捷4tb,还没出问题

网友:
我只知道监控级硬盘质量要求高于普通硬盘。我手头一个1T的希捷监控硬盘,用了十多年了,还在正常运行。

网友:
买回来,尽快完整测试一次,有问题退货或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jd买了两个日立3t感觉不错

日立被收购了,现在没日立了吧

网友B:
  淘宝上北京硬盘之前还有南京那家8T企业盘已经回到1185了,跟莫大买的时候价格差不多,我准备入手了,我觉得比这些靠谱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北京硬盘之前还有南京那家8T企业盘已经回到1185了,跟莫大买的时候价格差不多,我准备入手了,我觉 ...

我是1020元。

国行WD/西部数据HUS728T8TALE6L4 8T 企业级NAS3.5硬盘256M HC3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北京硬盘之前还有南京那家8T企业盘已经回到1185了,跟莫大买的时候价格差不多,我准备入手了,我觉 ...

8T企业盘,什么型号,是充氦的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8T企业盘,什么型号,是充氦的盘么?

9楼不是有型号?

这是最高规格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1020元。

国行WD/西部数据HUS728T8TALE6L4 8T 企业级NAS3.5硬盘256M HC320

已经算接近了,我的目标价1100应该差不多了,我京东上买的4T的1099..

网友B:
引用 楼主:
8T企业盘,什么型号,是充氦的盘么?

8T的还只是空气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8T的还只是空气盘。

管它什么气,好用就行。

网友D:
海康监控硬盘比普通pc硬盘贵不少,5400转,性能较弱但是可靠,可以连续运行。前几天我也看到很多便宜海康硬盘,都是二手的可能性大,价格便宜一半。慎重购买!很可能是都是几万小时的翻新

网友E:
特别不靠谱,京东自营买了两个,第一个不到3天就坏了,无法识别,第二个不到一周就报坏块了

网友:
个人感觉x康的很多边缘产品都不靠谱。
以跟他们的接触来看,很多时候标准就一条,低价。

网友:
硬盘水很深,很多翻新/换标盘,
官网查序列号不在官方保内的,最好别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康监控硬盘比普通pc硬盘贵不少,5400转,性能较弱但是可靠,可以连续运行。前几天我也看到很多便宜海康硬 ...

几万小时,然后把通电时间清零么,这操作是不是太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别不靠谱,京东自营买了两个,第一个不到3天就坏了,无法识别,第二个不到一周就报坏块了 ...

第二个不到一周就报坏块了,发现坏块这么即时,你是不是每天看HDTune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jd买了两个日立3t感觉不错

我也觉得日立的硬盘最好,但是现在没有卖了,就连后续的HGST也都没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