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新出AM2X系列高性能单片机,大家怎么看?

楼主(2021-07-14):
ti 新出am2x系列高性能单片机,大家怎么看?

AM243x MCU是首款可用的AM2x系列器件,具有多达四个Arm Cortex®-R5F内核,每个内核运行频率高达800MHz。

有些特点:
1,其中一个封装支持ddr4
2,两个千兆lan
3,还送一个400MHZ Cortex M4
4,带ddr4的封装也带1lane pcie3
5,为差异化竞争,带ti的pru协处理器,可支持各种工业以太网的协议(Profinet IRT, Profinet RT, EtherNet/IP, EtherCAT, Time-Sensitive Networking (TSN), and other Networking)。
6,4MSPS的12bit ADC
7,目前最便宜一颗料是快90RMB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AM2431
http://www.eetrend.com/content/2021/100114444.html

楼主:
我自己的感觉是:要是要不了那么高性能,我更愿意用便宜货:STM32H750,毕竟也才20RMB的样子,且又有tqfp封装。

网友A:
Ti 的芯片,不需要燒代碼的還可以,涉及到燒代碼的還是算了,不想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的芯片,不需要燒代碼的還可以,涉及到燒代碼的還是算了,不想碰。

你是指内置flash?msp430就是这类,应该还行吧?不知道你碰到啥坑?

网友:
空有那么高的性能,却不能装linux,差评

网友:
估计是拿来做PLC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内置flash?msp430就是这类,应该还行吧?不知道你碰到啥坑?

我指的是要編寫代碼在其芯片中運行

之前用 cc2540/1 有很多坑,代碼混亂不堪

然後是 f28062 dsp,連最基本的 char 類型都不支持,jtag 打印也必須先插上調試器,後開機,中途想接上看打印看不了

网友:
工业应用利器

网友:
90RMB!!!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要編寫代碼在其芯片中運行

之前用 cc2540/1 有很多坑,代碼混亂不堪

当年用CC2640下载固件也是好痛苦,经常莫名其貌连不上,烧录软件和烧录器难用的一逼,还只支持他自家的傻XDS,手里坏了一堆。

网友:
带pcie 和DDR的型号可以做高速采集卡应用

网友:
没生态,玩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感觉是:要是要不了那么高性能,我更愿意用便宜货:STM32H750,毕竟也才20RMB的样子,且又有tqfp封 ...

750这么便宜?

网友:
ti的处理器做的越来越差了

网友:
PRU是亮点,工控领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要編寫代碼在其芯片中運行

之前用 cc2540/1 有很多坑,代碼混亂不堪

F28系列的DSC。没那么不堪,高端的马达驱动和数字电源大把的应用,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要編寫代碼在其芯片中運行

之前用 cc2540/1 有很多坑,代碼混亂不堪

F28系列的DSC。没那么不堪,高端的马达驱动和数字电源大把的应用

网友:
ti的软件 做得真不怎么样

网友:
价格能这么便宜,才90,一直用他家的C2000系列

网友:
内置ddr么?不内置ddr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 的芯片,不需要燒代碼的還可以,涉及到燒代碼的還是算了,不想碰。

同感,

除此之外,
ti家的SN65开头的也不行,
损坏率非常高。

网友:
这是微控制器还是微处理器?

网友:
带DDR接口的MCU,厉害。但是没有LCD接口,不好玩。

网友:
这种用在什么应用上?

网友:
没D/A,TFT接口,差评

网友:
这年头没货都是扯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感觉是:要是要不了那么高性能,我更愿意用便宜货:STM32H750,毕竟也才20RMB的样子,且又有tqfp封 ...

现在STM32H750也贵了好几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STM32H750也贵了好几倍了。

这不是正常的市场价格呀,你不能以这个来对比吧。

网友:
STM32H750 现在涨到190多啊 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