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有没有电动上M3 M2螺母的工具?

楼主(2021-07-14):
有没有电动上M3 M2螺母的工具?

网友A:
淘宝搜 套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套筒试试

套筒有电动的吗? 或者手动的,有推荐比较好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套筒有电动的吗? 或者手动的,有推荐比较好的吗

套筒加个电批或者充电钻就好,都有扭矩可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筒加个电批或者充电钻就好,都有扭矩可以调节

您好,有推荐的工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有推荐的工具吗?

搜:
801 电动螺丝刀

品牌店铺无所谓,找个顺眼的买就行,注意是801,不是800也不是802

然后再搜:
801 H4 套筒
801 H5.5 套筒

品牌店铺无所谓,找个顺眼的买就行

M2螺母用H4套筒
M3螺母用H5.5套筒

拧M3铜柱的话应该是H5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
801 电动螺丝刀

谢谢大神,这个扭矩方便控制吗? 我有一个wowstick的电动螺丝刀,是否有适配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搜:
801 电动螺丝刀

谢谢刚搜了一下,有800 801 802  哪个牌子的质量更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刚搜了一下,有800 801 802  哪个牌子的质量更好些呢?

是的,淘宝上看的眼花缭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这个扭矩方便控制吗? 我有一个wowstick的电动螺丝刀,是否有适配的呢…? ...

扭矩在头上有个环可以旋转设置,但那个不是实际扭矩值只是个刻度,需要实际试验确定合适的扭矩。

没有适配的,也许你可以尝试买4mm转6.35批头或4mm转801批头,不过,不建议用这种设计不合理的工具搞生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刚搜了一下,有800 801 802  哪个牌子的质量更好些呢?

别想那么多,要质量好的日本的,直接上千,看一眼肯定又回来买国产了
这东西就是个搞生产的炮灰,用烂就扔,买个看着顺眼的价格差不多的就行
800,801,802使用的批头尺寸不一样,批头尺寸又与拧什么东西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想那么多,要质量好的日本的,直接上千,看一眼肯定又回来买国产了
这东西就是个搞生产的炮灰,用烂就 ...

大神您好,1/4 的通用性是不是比801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1/4 的通用性是不是比801好一些?

1/4的6.35六角柄可以说比801通用性更好一些
我前面推荐801是因为801的扭矩有限,很适合小尺寸螺纹
如果买了1/4的6.35六角柄,然后你把它装在那种常见的充电钻上用,
即使扭矩调到最小,也很容易拧爆M2, M3的螺纹的,就算没拧坏也很容易产生损伤,一段时间后突然断掉

不是大神,不要叫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的6.35六角柄可以说比801通用性更好一些
我前面推荐801是因为801的扭矩有限,很适合小尺寸螺纹
如果买 ...

看了淘宝,欧神的801还是BSD的801?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淘宝,欧神的801还是BSD的801?哪个比较好呢

这我就不好推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