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可以下载百度盘的NAS盘-海康威视H101

楼主(2021-07-14):
京东自营
2TB的  799
4TB的  999

网友A:
自己用蜗牛星际A款组一台J1900主板的NAS,4盘位,热拔插,大约400元,咸鱼搜

之前没涨价时候是200多元,半白群辉,反正我没钱买白裙。

群辉只需要一个U盘,写一下大约60秒搞定。J1900老平台,稳定便宜,可以刷好几家的NAS系统,可玩性高。

网友:
之前硬盘被挖币的炒的,4T都要800多元,现在降下来了,不喜欢自己攒机的可以买成品,看个人想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蜗牛星际A款组一台J1900主板的NAS,4盘位,热拔插,大约400元,咸鱼搜

之前没涨价时候是200多元,半 ...

你的蜗牛装了几块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蜗牛星际A款组一台J1900主板的NAS,4盘位,热拔插,大约400元,咸鱼搜

之前没涨价时候是200多元,半 ...

详细点的教程有吗,想弄一个。另外硬盘怎么选?

网友D:
用了海康的入门NAS快2年了的,局域网内,手机自动备份照片,这个功能用得最多,家里几个手机,都有装简洁不花哨的海康app。
然后就是局域网内数据拷贝,吞吐还行,经常搬运高清视频。
用得第三多的是百度网盘,账号绑定,自动下载(速度还行奥,哎,作孽的百毒……)。
最后就是网络链接离线下载。
总而言之,这个小白NAS,和家里另外两个积灰不常用的移动硬盘,以及平时临时数据周转用的U盘,搭配着用,已适合我这种数据备份,不算频繁的,没追加投资上群晖,搞磁盘阵列,RAID1/2冗余备份。
海康跑的是Linux系统,硬盘拆下来,放移动硬盘,数据没法直接读。换新硬盘,初始化是要做格式化的,这是不足之处。
西数的2.5黑盘,企业级,24*365运行至今,没掉过链子。

网友E:
留意过h101效果如何?

网友:
现在黑群辉是不是无法连外网?
本来想少折腾直接买白群辉,但价格实在太惊人,还不含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留意过h101效果如何?

刚买,正在试。正在把百度盘上的弄下来。

网友:
4T 999没优势吧。
我记得之前自营4T WD的紫盘是5XX,现在也是常年6XX。
WD企业盘 4T也经常1099。

------------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在说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海康的入门NAS快2年了的,局域网内,手机自动备份照片,这个功能用得最多,家里几个手机,都有装简洁不 ...

群晖速度还是很快,功能更强,
Linux系统应该可以读,
这个可以BT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详细点的教程有吗,想弄一个。另外硬盘怎么选?

先去闲鱼买个机箱,蜗牛星际 A款, 含电源,外壳,热拔插硬盘座,也就是不含主板的一套,大约99元,你仔细找,有很多,贵了不要买

然后闲鱼找17*17尺寸的主板,J1900  3070  I3 i5都行,看你预算,大约200多元,这种主板都是集成CPU,主板不需要硬盘,只要带内存就行,4G内存才50-60多元,主板需要带4个SATA,或者3个SATA+1个mini SATA

在准备一个U盘,最好是闪迪酷豆,体积小,闲鱼16G 大约15元,U盘是引导,装引导熟练后也就1分钟,群辉系统是在每个硬盘的头部留出一丁点空间装系统,四个硬盘只要有一个,群辉都不影响运行

这就够了,剩下自己随便买硬盘,要求不高,没有坏道就行。推荐3T性价比最高,二手闲鱼70-80元/T,我都运行2年了,绿盘,NAS盘各种,最小容量还有一个320G的,至今没出故障

我自己组的最便宜的主板,70元的D2550主板,2G内存,全套下来也就260元。因为我只用到网络共享SBM功能,别的套件都没用到,NAS和软路由是每个男人都推荐玩的东西,哈哈,套件更是丰富到令人发指。

我有蜗牛的ACD款,和蜜罐超存,网络共享同个局域网右键创建快接方式,填入NAS的IP即可访问,手机安装一个ES文件夹自动识别,小米摄像头也可以NAS存储,就不用内存卡了,内存卡容量不够存半个月就循环了,哪有NAS大,存几个月都可以,NAS功率不含硬盘约18-20瓦功耗。

蜗牛和蜜罐都是以前的矿渣,2019年有20多万台,每套不到200元,当年隔壁论坛非常火爆,很多大神重新用自喷漆改色,DIY疯了。

网友:
之前已经入了群晖的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蜗牛装了几块盘

都是4块,除了蜜罐装了6个热拔插,和一个SSD是7个盘。

主板最好支持4SATA,或者3sata+1个miniSATA,9.9元买一个miniSATA转SATA即可,或者2SATA+1minisata+1minipcie,这样只要买一个PCIE转SATA的扩展板就 是4SATA了

原先闲鱼乐括minipcie转SATA只要25元一个,现在都涨价到35-45元了。还有挂60多元的,晕

如果用D2550这种60多元的主板(原生2个SATA,千兆单网口,好多型号,推荐带minisata和minipcie的主板,闲鱼45-60元),

2G内存=25元,U盘=20元,A款机箱+电源=100元,minisata转接卡=10元,pciesata转接卡=35元,基本可以250元搞定一套,没有小金库玩I3 I5

并且这A款外壳保值,虽是矿渣,几年后再买只会更贵。市面上没有便宜的热拔插机箱卖,估计是小众没有厂家生产,早买早用。

网友F:
我买的是2T版本,备份微信和照片还是比较方便的,局域网内打开APP就行。
百度的功能做的很鸡肋,没有想象中的好,需要登录,还不能同步。下载也是需要手动添加,还时不时断了。总之不想用这功能了。说联名款真是吹水。
百毒就是这尿性。

网友:
群辉的外网速度怎么样?比如在外地访问家里的nas文件,最近看个人云T2不知道有用的没,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4块,除了蜜罐装了6个热拔插,和一个SSD是7个盘。

主板最好支持4SATA,或者3sata+1个miniSATA,9.9 ...

硬盘这么贵,你用矿渣7x24运行这些硬盘,放心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4块,除了蜜罐装了6个热拔插,和一个SSD是7个盘。

主板最好支持4SATA,或者3sata+1个miniSATA,9.9 ...

你的蜗牛是不是专门用来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蜗牛是不是专门用来下载的

不是,就是网络共享用,不用拔U盘,多台电脑传来传去,我很懒,很多功能都没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就是网络共享用,不用拔U盘,多台电脑传来传去,我很懒,很多功能都没用到。  ...

你的蜗牛机拖这4块8t大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是2T版本,备份微信和照片还是比较方便的,局域网内打开APP就行。
百度的功能做的很鸡肋,没有想象中 ...

我试了也会这样

补充:没有速度可以把百度盘插件卸载,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