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t硬盘慢扫快20个小时了,这数据怎样?硬盘体格是不是有点菜:(

楼主(2021-07-15):
265232/(108639+265232)=0.7094
全新的盘,优秀块的比例竟然只有70%

网友A:
我14T在linux下扫了2天,楼主你的优秀良好在画面上呈现一定的规律,SMR?优秀良好应该只是速度差别,没有坏的就可以

网友:
你一次扫描多少个硬盘?最好只扫描一个。

你这个硬盘非常怪。正常点硬盘,应该前面全部是优秀,然后最后一些慢慢良好。

你再测试一些读和写的速度曲线,贴上来看看。这个几分钟的事情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4T在linux下扫了2天,楼主你的优秀良好在画面上呈现一定的规律,SMR?优秀良好应该只是速度差别,没有坏 ...

应该是PMR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啊?为什么我用HD Tune 4T只用不到8个小时,难道机制不一样?

网友B:
商家都是用:MHDD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商家都是用:MHDD扫,

MHDD很挑硬盘控制器,raid卡,服务器卡基本使用不了。

网友:
用了USB转SAT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HDD很挑硬盘控制器,raid卡,服务器卡基本使用不了。

服务器卡没用过,现只用软raid1,
MHDD出了新版本Victoria,视窗版操作更方便,目前可以在WINXP和PE运行,不知可否用于raid卡/服务器卡,

网友:
不会是通过USB连接的吧?
有些移动硬盘是像图上这样规律的,而且USB本身就慢,导致优秀变为良好和扫的慢都正常

网友:
难道是叠瓦??我的p300  3t大多都是优秀哦。写入能保持190MB,

网友:
扫它干啥,直接扔了买个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卡没用过,现只用软raid1,
MHDD出了新版本Victoria,视窗版操作更方便,目前可以在WINXP和PE运行, ...

MHDD出了新版本Victoria,能上传上论坛或百度盘?

现在真的不敢到外面下载软件。都是病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MHDD出了新版本Victoria,能上传上论坛或百度盘?

现在真的不敢到外面下载软件。都是病毒啊。 ...

已上传,此软件来源于网络,使用过多个版本,这版不错,还支持SSD,
现在Firefox也可以上传附件了,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超级好用

网友D:
淘宝上入了块4T紫盘,48X, 慢扫也是7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手头只有HD Tune Pro.
本来想买8T的WD企业盘,只是用来装电影没必要。8T的紫盘比8T的企业盘贵好多,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入了块4T紫盘,48X, 慢扫也是7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手头只有HD Tune Pro.
本来想买8T的WD企业盘,只是 ...

你这个盘的扫描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盘的扫描是正常的。

应该是正常的,已经装到GEN10上了。
发现紫盘可能是转速低,明显比另外2个企业盘温度低。另外2个经常是40度,这个只有32度。

另外之前可能算错了, 如果平均速度 150MB的话,扫描时间应该是7个多小时,不清楚楼主的20个小时怎么来的。用USB2.0的移动硬盘盒?

网友E:
我这里有一个更高版本的Victoria,是从某PE启动盘里提取的。实测了一下,与楼上的版本对比对NVME类型的固体支持好像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有一个更高版本的Victoria,是从某PE启动盘里提取的。实测了一下,与楼上的版本对比对NVME类型的固体 ...

PE启动盘里提取的,PE盘里面提取的东西,如何确保不会给电脑安装全家桶呢?
杀毒软件能检测出某软件是否会给电脑安装全家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PE启动盘里提取的,PE盘里面提取的东西,如何确保不会给电脑安装全家桶呢?
杀毒软件能检测出某软件是否 ...

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有一个更高版本的Victoria,是从某PE启动盘里提取的。实测了一下,与楼上的版本对比对NVME类型的固体 ...

Victoria和Disk Genius,你更喜欢用哪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有一个更高版本的Victoria,是从某PE启动盘里提取的。实测了一下,与楼上的版本对比对NVME类型的固体 ...

你上传的Victoria可以在哪些PE环境中运行呢?

试过WEPE的32位和64位版本,Victoria都运行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上传的Victoria可以在哪些PE环境中运行呢?

试过WEPE的32位和64位版本,Victoria都运行不了

忘了从哪个PE里提取的了,我在Win10 64下运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忘了从哪个PE里提取的了,我在Win10 64下运行正常。

你说的这个Win10 64是PE环境,还是安装在硬盘上的Win10 64系统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Win10 64是PE环境,还是安装在硬盘上的Win10 64系统

安装在硬盘上的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在硬盘上的Win10

附件里的Victoria在Win7系统里也是可以运行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PE环境就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