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南地区弄条中速smt线有搞头吗?

楼主(2021-07-15):
    前阵子深圳朋友将厂迁往赣州,发现当地SMT都是大型企业不接小单。当地贴片费用倒是很低,一个阻容算一个点一个IC4个脚算一点。量大可以做到无铅未税8厘,朋友一个月大慨50万个点左右,折合下来5千左右的加工费。找不到小的SMT厂,又回深圳去贴了。赣南地区的坛友了解当地情况吗?有个设想弄条二手中速线,专门服务这种一个月50万点以下的小工厂。找深圳开过SMT厂的朋友算了下一条线下来5~8万就够,因为服务小厂对方估计对厂房环境要求也不高,在民房开干房租1~2千就够。一条线配两人,当地工资3~4K。朋友说如果有单,按一分算一小时大慨贴100这样子,锡膏占10% 。而小厂量少不好找SMT厂家,估计可以按1分2~1分5来做,算下来似乎也能挣点钱。

网友A:
一条线5~8w?少打了个0吧,或者你朋友说的是美金?

网友A:
操机和编程调试的一个月3~4K有人干?当地能不能找到能操机的人都不好说,当然老板自己上手另说了。

网友B:
楼主对smt成本是不是好像有什么误解?
一台机器就好像就几十万了,当然有便宜的桌面贴片机2w,但是那个自己玩玩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条线5~8w?少打了个0吧,或者你朋友说的是美金?

今天看个新闻,广西那边海鲜坑人,说10块,结果是美金

网友C:
你有稳定的订单吗?你收款快吗?你的资金链不会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线5~8w?少打了个0吧,或者你朋友说的是美金?

二手   是可以的,你问问行内人士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稳定的订单吗?你收款快吗?你的资金链不会断吗?

你小单50万点以下,有人帮做就很高兴了,做完就结。接几个这样的现成客户不难,然后还可以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smt成本是不是好像有什么误解?
一台机器就好像就几十万了,当然有便宜的桌面贴片机2w,但是那个自己 ...

都说了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机和编程调试的一个月3~4K有人干?当地能不能找到能操机的人都不好说,当然老板自己上手另说了。 ...

教会他,每天8小时大把人干。你是不了解贫困地区人工有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smt成本是不是好像有什么误解?
一台机器就好像就几十万了,当然有便宜的桌面贴片机2w,但是那个自己 ...

你说的几十W起的是全新高速机,我说的是二手中速机。

网友:
可以试试,外发的毕竟不如本地的,如果本地本来少,而且可以扩展客户。相信就算价格高点,也愿意在本地做。
但是二手中速贴片机,一条产线8w。楼主如果资金充足,有精力弄,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商业这东西,楼主还是自己判断下。

网友:
印刷机和回流焊,再加上配套的工具,修板的人。投资也不少。

网友D:
8万单独贴片加回流焊应该可以
因为我所在的工厂就是这个价钱的设备
但速度快不快就不确定了,贴片机经常性维修,不过自己用自己修,停下贴下坚持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   是可以的,你问问行内人士就知道了。

这个价格搞不了一条线,如果可以,估计机器状态 不是很好的哪种。这种老机器,坏起来搞死你。而且没有熟练操作员,根本玩不转这种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万单独贴片加回流焊应该可以
因为我所在的工厂就是这个价钱的设备
但速度快不快就不确定了,贴片机经常性 ...

如果机器状态好点就估计5,6千点每小时吧

网友F:
前几天刚好问过,全国产线的设备一条拉投十万就行了,人工等其它费用需另计。

网友G:
8万,只够一台750加一个6温区的炉子,炉子不好,修死人。要配置好的才会省下好多事。这个价格的机器估计经常坏,会修的还好,不会修周边没有维修的,估计会折磨的你想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机器状态好点就估计5,6千点每小时吧

中速机不可能这个速度

网友:
LZ 想的有点简单吧。8W 买个二手 进口贴片几差不多。一条线8W ? 那就是二手中的渣了,贴一天 修一周。贴片机 二手的也要买进口大品牌的。杂牌的送你  你都没时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8万,只够一台750加一个6温区的炉子,炉子不好,修死人。要配置好的才会省下好多事。这个价格的机器估计经 ...

贴片机估计不太好搞,当年在深圳手贴线升级机器贴时,当时机器一开始的确折腾人。但是炉子我感觉没啥含量啊,就温度和速度卖炉子的给你调好后,都不怎么要调。过下来也并没什么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刚好问过,全国产线的设备一条拉投十万就行了,人工等其它费用需另计。 ...

全国产线?

网友F:
是杭州生产的,也是有点想法后先去调查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杭州生产的,也是有点想法后先去调查了一下。

行业人士都建议不要选国产,进口二手靠谱些。

网友H:
这价格也太便宜了,不可思议。
去年弄了条线,二手雅马哈YS12 + 丝印机 + 在线SPI + 10温区回流焊+在线AOI, 除了雅马哈是二手的,其他全新,花了接近120W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业人士都建议不要选国产,进口二手靠谱些。

只是有点想法先调查了一下,真的要投银子了那肯定还要更深入调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价格也太便宜了,不可思议。
去年弄了条线,二手雅马哈YS12 + 丝印机 + 在线SPI + 10温区回流焊+在线AOI ...

老哥还搞汽车电子吗?当老板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速机不可能这个速度

老板,几万的二手机能稳定的输出算不错了,一般几个头就有2个头是坏的
而且隔段时间就报错
这十年,工厂已经换了3台二手贴片机了(都是十年以上的老机,痛苦),主要自己生产没有产量的要求,没停一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速机不可能这个速度

要看机器型号的,雅马哈的YV100XE,基本就这个速度了,YV100XG就有8000到12000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价格也太便宜了,不可思议。
去年弄了条线,二手雅马哈YS12 + 丝印机 + 在线SPI + 10温区回流焊+在线AOI ...

现在YS12比去年便宜了。

网友I:
不建议没经验的搞SMT,生产出来板子有问题你都不懂怎么解决,批量生产不是说元件贴上去就可以那么简单的

网友:
料错一个,返工加工费就进去了

网友J:
赣南又回深圳去贴了   楼主  这样长途漂泊    是发物流呢还是专车专用储层箱进行运输   朋友在杭州   当地的smt价格老高  一直困扰着  打算外地进行SMT  就怕物流这一块不好处理   运算过程中造成故障  得不偿失  只有自己承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赣南又回深圳去贴了   楼主  这样长途漂泊    是发物流呢还是专车专用储层箱进行运输   朋友在杭州   当地 ...

杭州怎么会高?杭州周边都是3厘一个点,很多啊。他们发专线物流,用气泡袋层卷再装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机器型号的,雅马哈的YV100XE,基本就这个速度了,YV100XG就有8000到12000点。 ...

三星CP45 咋样,价格低据说能打1w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星CP45 咋样,价格低据说能打1w多。

三星的机器不了解,应该和我只操作过雅马哈的,我知道的是有一个老板搞了两条三星全新的高速线,后来想换富士的。不过现在都还没换,机器应该也还可以吧。三星的机器不是很保值,

网友K:
好奇问一下, 楼主预算投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奇问一下, 楼主预算投资多少钱?

   二手机+回流焊炉 8w内,主要为了自己方便同时也帮一些朋友贴。其实我发这个贴是想赣南的电工来聊聊当地小作坊多不多。遗憾没有当地坛友进来关注。因为如果投8w左右的二手线,我的假想敌就是小作坊。从楼上回贴的坛友来看,懂行的并不多。其实10w内的二手线我也参观过几家,也就一两号人不贪心赚点小钱是没问题的。看到你也发了个贴和SMT相关,似乎你资金比较充足。我朋友圈里做SMT的都不愁没订单,而且价格都一分六以上。不了解你那个地方,如果有单,你投个高速线的话,我觉得是印钞机了。很多人都觉得要投这投那,其实一台高速机+个炉足于,编程+手动刷锡膏+目检=两人就0K。我身边也好几个小厂都这么干的,等真的单子太多再投其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机器不了解,应该和我只操作过雅马哈的,我知道的是有一个老板搞了两条三星全新的高速线,后来想换 ...

是的不保值,如果有熟人想升级设备转让的话2~3万就可以收一台了。这种古董机就和买二手车一样,从熟人手上接过来没坑的话还是可以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建议没经验的搞SMT,生产出来板子有问题你都不懂怎么解决,批量生产不是说元件贴上去就可以那么简单的 ...

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当年深圳西乡多如牛毛的手贴线,炉子都是5K内的。IDT很多产品也都是这样出来的,贴个片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当年深圳西乡多如牛毛的手贴线,炉子都是5K内的。IDT很多产品也都是这样出来的,贴个 ...

我接触的贴片厂应该还算比较多的,我亲眼见过不少厂的返修板堆积成山,我自己玩贴片机10几年了,自己也贴过板子,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或许你搞多了能成精,但是贴片的钱可不是想的那么好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