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 M4 通过TFT3.5 显示UVC Camer , 要求 15帧率显示可行吗?

楼主(2021-07-15):
目前项目已经用的是君正的推UVC,已经实现了。但是目前想再接一个屏幕,通过USB uvcCamer 实时显示画面,不知道M3 M4能否实现呢?
uvcCamer 是要怎么理解呢? 是不是实际上就是不停的推JEPG照片?
我这边收到的话流程我是预计这样的?  先从USB收到 JEPG, 然后解码,然后放到内存里,然后通过显示TFT显示。

网友:
uvc的分辨率没有说明  uvc除了mjpeg以外也可能是未压缩的yuv格式

stm家的不好处理
USB HOST是full speed,速率大概率跟不上
m4外挂phy,带jpeg硬解码应该能搞定

但直接上个f1c之类的linux方案不香么

网友A:
上linux吧,uvc协议驱动现成的,stm32还得自己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linux吧,uvc协议驱动现成的,stm32还得自己写吧。

STM32 上面还要自己写uvc协议吗?   uvc协议是不是实际上就是推jepg流?

网友:
用过uvc接口的摄像头,其实也就是相机,跑linux上,uvc,百度百科上写的很清晰:UVC全称为USB Video Class,即:USB视频类,是一种为USB视频捕获设备定义的协议标准。是Microsoft与另外几家设备厂商联合推出的为USB视频捕获设备定义的协议标准,已成为USB org标准之一。

网友:
多高分辨率? m3 m4不外挂ram的话基本不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