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启动winpe的U盘,使用什么工具转成可以启动的ISO?

楼主(2021-07-15):
vmware只支持ISO,而我的ghost镜像做在可启动winpe的U盘上。

网友:
u盘应该是做不了iso,不过vmware是可以连接usb的,就是有点麻烦。先插好u盘,再开虚拟机,再从菜单中连接u盘,再重启虚拟机。

网友A:
全选u盘文件,拉进去。然后文件>另存为。
反向操作就是打开iso文件,选择写入硬盘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选u盘文件,拉进去。然后文件>另存为。
反向操作就是打开iso文件,选择写入硬盘镜像。 ...

这个软件我有。另存为制作ISO我也知道。但这样做出来的ISO是无法启动进入winpe的。

楼主:
我知道一个方法(我自己想的)。找一个winpe启动的ISO,使用ultraISO打开,删除没有用的内容,然后将自己的ghost拷贝进去。

谁有比较纯净的winpe启动的ISO文件?

网友B:
用WePE:http://www.wepe.com.cn/,我用v2.0版测试可行(VirtualBo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ePE:http://www.wepe.com.cn/,我用v2.0版测试可行(VirtualBox)

测试了,win8pe 的32位生成iso后,vmware可以使用。

但64位无法启动成功,不断的启动循环。增加到4G内存都不行。

楼主:
使用 UltraISO 打开 WePE_32.ISO, 将我U盘上的T430SGHOST 目录拷贝到Iso的 WINPE  目录下。
(不要拷贝到根目录,启动后找不到)。

启动后,就会在WINPE的CDROM里,找到这个GHOST目录,成功运行GHOST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了,win8pe 的32位生成iso后,vmware可以使用。

但64位无法启动成功,不断的启动循环。增加到4G内存 ...

我是win10 PE,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win10 PE,你可以试一下

我使用32位就行。

网友:
以前用一个品牌U盘量产成功过   很好用,结果前年丢了

做成光启  通吃所有机子

网友C(2022-07-27):
引用 网友B:
用WePE:http://www.wepe.com.cn/,我用v2.0版测试可行(VirtualBox)

WePE官网上好像只有 1.2,2.1, 2.2这几个版本啊,你2.0哪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ePE官网上好像只有 1.2,2.1, 2.2这几个版本啊,你2.0哪的啊

当然是官网的,官网不知道什么原因把下载链接隐藏了,可以推断出来:https://mirrors.sdu.edu.cn/software/Windows/WePE/WePE_64_V2.0.ex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官网的,官网不知道什么原因把下载链接隐藏了,可以推断出来:https://mirrors.sdu.edu.cn/softwar ...

2.1版 64位,生成ISO也是不能启动,我用2.0试试看,不行的话再看看32位的

网友:
2.0版 64位生成的WePE ISO文件,刚试了一下,可以启动

网友:
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个USB启动工具,名字叫Ventoy,可以非常简单实现一个U盘,多个系统,解决要平时要准备多个启动U盘的问题。

Ventoy会把U盘 分成2个区,一个区比较小就只用来安装引导程序GRUB,另外一个分区可以当作系统ISO存放分区,里面可以放多个ISO文件,

在用U盘启动的时候,GRUB会自动搜索ISO文件,并列出来供选择,所以,如果你想变成PE工具盘,就把PE系统的ISO文件COPY过去就好了,
如果你还想变成Windows系统安装盘,同样COPY过去就好了,是不是很简单,我在里面放了不同版本的Win7,Win10, Linux,WePE,总计6个ISO,现在都可以启动了

很方便,节省了好几个U盘,以前一个系统一个盘,现在全都放一个盘里了。

Ventoy官网地址
https://www.ventoy.net/en/download.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官网的,官网不知道什么原因把下载链接隐藏了,可以推断出来:https://mirrors.sdu.edu.cn/softwar ...

官网出了2.2版的,下下来试了一下,生成的ISO也可以启动,就2.1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