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2.7V 超级电容做个充电宝,用什么方案能效率高点

楼主(2021-07-15):
如题#想用超级电容做个充电宝,这样可以快速充满,用什么方案效率高,可以用光电容里的电。

网友A:
就那个大块头和容量有实用么?你还不如用支持快充的锂电池呢,或者买现成的有个吹牛的石墨烯电池充电宝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那个大块头和容量有实用么?你还不如用支持快充的锂电池呢,或者买现成的有个吹牛的石墨烯电池充电宝的呢 ...

没事就想体验下超级电容快速充电和放电到0伏的性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事就想体验下超级电容快速充电和放电到0伏的性能

那玩意儿自放电极快,所以别指望长期放包里,除非今天充好带着明天用完。

网友:
能量密度还是太低,不够用的

网友C:
TPS61200/TPS61202, 0.3V, 1.3Aswitch
TPS61023, 0.5V 3.7Aswitch
TPS61022, 0.5V, 8Aswitch

网友:
做好了就吃灰东西✿✿ヽ(°▽°)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儿自放电极快,所以别指望长期放包里,除非今天充好带着明天用完。 ...

没想象中的那么快,两块串联充好电,扔那吃灰了好几个月了大约剩下一半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想象中的那么快,两块串联充好电,扔那吃灰了好几个月了大约剩下一半的电 ...

是,前段时间在论坛也看到,是不是来就是老哥你说的

楼主:
那么,再来讨论下,超级电容会不会起火?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想象中的那么快,两块串联充好电,扔那吃灰了好几个月了大约剩下一半的电 ...

它是个曲线,急速下跌到约 2/3 的时候就开始减慢,越往后就越慢。

网友E:
前几天看到一个应用,是用超级电容做的汽车电瓶充电器,汽车电瓶没电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充一下,然后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自放电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S61200/TPS61202, 0.3V, 1.3Aswitch
TPS61023, 0.5V 3.7Aswitch
TPS61022, 0.5V, 8Aswitch

老哥,你这几种都不好买么,有没有通用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看到一个应用,是用超级电容做的汽车电瓶充电器,汽车电瓶没电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充一下,然后就可以 ...

更牛逼的应用是,用亏电的汽车电池剩余的电通过升压给超级电容充电,然后超级电容再反向给汽车电瓶供电,启动汽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这几种都不好买么,有没有通用型的

tb上就有,玩的话不用考虑库存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上就有,玩的话不用考虑库存数量

35一片,赶上一个二手超级电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35一片,赶上一个二手超级电容了

35玩一次还差事啊
那TPS61220DCKR,六块五,这电流小
还贵那就只有焦耳小偷电路可以用了

楼主(2021-08-22):
引用 网友C:
35玩一次还差事啊
那TPS61220DCKR,六块五,这电流小
还贵那就只有焦耳小偷电路可以用了 ...

老哥,61022死活不升压,电路按照手册上接的。EN接电容,MODE接地。输出一直0V。电容电压2.3V。有没有遇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更牛逼的应用是,用亏电的汽车电池剩余的电通过升压给超级电容充电,然后超级电容再反向给汽车电瓶供电, ...

传说中的轻功左脚踩右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更牛逼的应用是,用亏电的汽车电池剩余的电通过升压给超级电容充电,然后超级电容再反向给汽车电瓶供电, ...

很好是思路   理论上面剩余电量可以充满电容  就可以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很好是思路   理论上面剩余电量可以充满电容  就可以实现

咋可能啊?电池的电你是可以压榨的一点不剩,那么相当于可以把电池放电到0V,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超级电容里面是充满了电,可是这些电再反馈gei电池充电,你觉得能把电池的电压充起来直到可以启动汽车的程度?这也不是多此一举吗?!这一个轮回是有损耗的啊……
其实如果是不反接回电瓶还差不多,断开电池直接把超级电容这边当成电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61022死活不升压,电路按照手册上接的。EN接电容,MODE接地。输出一直0V。电容电压2.3V。有没有遇 ...

no,而且我很惊讶你居然买了61022。。

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我前面推荐了这个型号,但我并没有用过这个,我是按参数推荐的

在纸面上来讲,这个IC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1.这是个很极限的封装,需要确认焊接是否正常,排除虚焊和短路。
2.这是个Mhz级的DCDC,这意味着某些布局可能不能正常工作甚至会烧毁,结合ti E2E上的一些反应烧毁了的话题,
我的判断是不能使用热焊盘,并且电容位置和性能很关键,需要考虑电容在一定电压下容量变小的问题。(另外电感是否正确?)
不知是否方便发出实际电路和布局?
3.这个芯片各个引脚耐压十分有限,如果不需要关断,也许在VIN-VOUT和SW-VOUT上添加二极管有好处(前者为datasheet内容,后者是e2e.ti上关于限制SW引脚的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而且我很惊讶你居然买了61022。。

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我前面推荐了这个型号,但我并没有用过这个 ...

感谢老哥前段时间推荐,我就挑了个最牛逼的型号,拿到手2mm✖️2mm的封装我慌了。
原理图和PCB基本参考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说中的轻功左脚踩右脚

蓄电池虽然亏电,只是电压低了或者是电池老化瞬间放电能力降低了,导致不能启动汽车。先用小电流提升电压充到超级电容内,然后再瞬间放电是完成可行的,已经有成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咋可能啊?电池的电你是可以压榨的一点不剩,那么相当于可以把电池放电到0V,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超级电 ...

这里面就有个放电时间的问题,超级电容给蓄电池充电的电流不会无限大的,所以电压是逐步降低的,而汽车启动的时间是瞬间的事情,超级电容只要能坚持几秒就能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而且我很惊讶你居然买了61022。。

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我前面推荐了这个型号,但我并没有用过这个 ...

短路好测,虚焊不好测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前段时间推荐,我就挑了个最牛逼的型号,拿到手2mm✖️2mm的封装我慌了。
原理图和PCB基本参考手 ...

顶层看起来不像是有什么问题的样子,背面GND是否绕了远?(左上到右下,如果是尝试做好绝缘后直线飞个铜片过来)

是否尝试过去除C2 220uf空载启动?网上有人加220uf钽电容出现烧毁,去除后正常(他还有个问题是同时限制了输入电流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启动)

去掉一些连接背面铜的过孔可能比较利于实现更好的布局(能更接近官方评估板),只有顶层铜应该是足够的。

另外D1稳压管可能是没有必要的,输出达到5.7V时这个IC内部的MOS会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层看起来不像是有什么问题的样子,背面GND是否绕了远?(左上到右下,如果是尝试做好绝缘后直线飞个铜 ...

高亮为GND。

实际电路板上已经把220uF和D1去掉了。还是输出0V,SW脚为2.3V电容电压。感觉内部MOS关闭了没工作。可是EN已经接到2.3V,手册上1.2V就算逻辑高了。

网友C:
背面GND和SW那样做是不太好的,但这应该不是不工作的原因。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GND和SW那样做是不太好的,但这应该不是不工作的原因。不太清楚了

喜讯:虚了,吹的时候镊子用力按!妥了输出5.1V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咋可能啊?电池的电你是可以压榨的一点不剩,那么相当于可以把电池放电到0V,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超级电 ...

汽车电瓶无法启动的时候  剩余的电是可以把超级电容充满滴
基于这样情况    是可以成立的
这里理解  就清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汽车电瓶无法启动的时候  剩余的电是可以把超级电容充满滴
基于这样情况    是可以成立的
这里理解  就清 ...

其实充满电容我说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点是前面网友分析的:电瓶的内阻!只要原因是电池的特性,这种电池电压低后内阻相对比较大,外面来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流就有限,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可以,否则根本不成立啊

网友:
内阻 肯定是存在的
到这里了  就计算一下充满超级电容需要多大的电能
接下来  就可以进行深入评估这个可行性啦

网友:
不是,我觉得关键点还是电瓶内阻问题,给电容充电就是个简单的能量容量问题,电瓶剩余能量只要大于电容的总容量即可,电容就充满。反过来,电容gei电池充电的时候,电压被“拉垮”的范围是不是还够启动电机就是关键,所以电池内阻比较重要。前面网友也说了有实际产品在用了,说明的确已经达到均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喜讯:虚了,吹的时候镊子用力按!妥了输出5.1V

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D

感谢老哥,大力出奇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咋可能啊?电池的电你是可以压榨的一点不剩,那么相当于可以把电池放电到0V,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超级电 ...

你这个理论适应不当,电池无法启动车辆,是因为电池亏电,大电流放电瞬间电压就被拉低,导致无法启动,但电池可以先缓慢给电容充电,当电容充满后,并不需要反过来给电池充电,只需要电容的放电电流足够大,可以满足启动一次车辆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大力出奇迹!

不用谢,好使就好,另外注意这IC网上有多个炸的例子,限制输入电流会炸(串电流表),输出带大电容或布局有问题SW尖峰超压也炸。。

超级电容你用的啥样的?充手机能用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理论适应不当,电池无法启动车辆,是因为电池亏电,大电流放电瞬间电压就被拉低,导致无法启动,但 ...

不不不,你看前面那哥们说的并没有去掉电池,实际上就是启动车子的同时在给电池充电。实际上也是和平时咋们电池亏电了找另外一辆车来“搭火”是一个道理嘛,只是说他这个电容虚拟的“电池”容量没有真正的电瓶容量大而已。正因为容量不大,所以我就担心搭火过去那几秒钟(实际上同时在给电池充电。真正的搭火因为外面的电池容量很大,扛得住这一会)电容的电很快就放得很低了。只是这个到底几秒钟低到不能点火,那么就是电容容量跟亏电电池的内阻的匹配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说纯粹是电容作为启动的那一瞬间,肯定是没问题的了。电瓶里面残存的能量足够启动好多次车子了,只是不能直接启动,给电容充电就是一个转移方法而已,提供瞬时高能量

网友:
不现实啊 ,超级电容充放电要管理,效率低,放电也块。主要应用场景是长供电设备,突然掉电了,可以用超级电容抗一下,保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谢,好使就好,另外注意这IC网上有多个炸的例子,限制输入电流会炸(串电流表),输出带大电容或布局 ...

自己玩,某宝,35一个的二手拆车电容,号称3万法拉。
另外,刚才测试的时候,输入用可调电源调节到0.8V,输出为充电宝。实测电流5.8A,输出电压4.5V了。也就是低电压,带载输出电压会下降。
这种情况是否和电感有关,换大功率的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玩,某宝,35一个的二手拆车电容,号称3万法拉。
另外,刚才测试的时候,输入用可调电源调节到0.8V, ...

它8A是内部MOS的电流,应该是限流了
可能与电感有关,但也可能不能指望太多,毕竟官方的资料基本都是从1.8V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8A是内部MOS的电流,应该是限流了
可能与电感有关,但也可能不能指望太多,毕竟官方的资料基本都是从1. ...

1.8是最低启动电压,一旦启动可以到0.5

网友:
法拉电容快速充放电性能是肯定有的,只是适用的场合有限,更适合汽车启动和点焊机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