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47单片机上拉电阻用多大?

楼主(2021-07-15):
有一个脚接到一个传感器的通讯口,不接上拉电阻通讯有时不正常,现在上拉接了一个2k的电阻,单片机电压是3.3v,这个电阻会小吗?该怎么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

网友A:
上拉电阻大小和通讯速率相关,可以用示波器看上升下降沿时间和通讯时序要求是否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大小和通讯速率相关,可以用示波器看上升下降沿时间和通讯时序要求是否相符。 ...

DHT11温湿度传感器数据脚,用了上拉电阻后可以,控制板的显示屏可以马上显示出来传感器的数据来,不用上拉电阻的话,很久都显示不出来,上拉电阻用2k可以马上显示,用4.7k也可以马上显示,没有示波器,怎么选择用哪个阻值的上拉电阻呢?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A:
我看资料,典型应用里是5K的上拉电阻.
其实这类传感器,你也不是时刻读数据,电阻稍微小一点也没关系,只是通讯时功耗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资料,典型应用里是5K的上拉电阻.
其实这类传感器,你也不是时刻读数据,电阻稍微小一点也没关系,只是通讯 ...

单片机最大的灌电流是25ma,工作电压3.3V,最小的上拉电阻是不是3.3除0.025A,也就是132欧。

最大的上拉电阻不知道怎么来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最大的灌电流是25ma,工作电压3.3V,最小的上拉电阻是不是3.3除0.025A,也就是132欧。

最大的上拉 ...

不需要到132欧这么小电阻,2~5.1K都够用了,甚至10K可能都够用.

网友:
以前我用的时候都是用的内部上拉电阻的.影响就是上升沿时间.下降沿应该是都快(MCU输出低).

网友B:
一般3.3v单片机  如果不确定的时候  通常用3.3k或4.7k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3.3v单片机  如果不确定的时候  通常用3.3k或4.7k上拉。

现在用了2K的上拉电阻,暂时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最大的灌电流是25ma,工作电压3.3V,最小的上拉电阻是不是3.3除0.025A,也就是132欧。

最大的上拉 ...

你设计参数怎么可以照着极限参数看,要这样设计估计坟头草都要几尺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