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小米手机销量排全球第二了

楼主(2021-07-16):
【小米手机销量超苹果,#小米销量超苹果跻身全球第二#】
7月16日凌晨,@雷军 发文称,Canalys发布了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占率排名,小米手机销量超越了苹果,首次晋升全球第二,三星排名第一位,OPPO和Vivo分别为第三第四位,数据显示,小米全球智能手机市占率达到 17%,同比增长83%。

网友:
小米新手机低至599元。苹果新手机是5999起。

就像五菱宏光2.98元的mini EV, 整天吹牛超越特斯拉全球销量第一。

小米你敢说自己的手机纯利润有苹果的百分一?!

网友:
OPPO和Vivo看来也超越了苹果。

OPPO和Vivo说了什么?

OPPO和Vivo才是中国的希望,而不是小米。

网友A:
同等的硬件配置下,小米的价格最低。

选择小米对我来说是最佳决策,三星是不错,但买不起

网友B:
O   V 加起来,还真有可能超过AP,
利润估计难。

网友A:
OPPO和Vivo的软件生态相对小米来说,还是差点了,虽然miui只是个界面UI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   V 加起来,还真有可能超过AP,
利润估计难。

全球手机纯利润,90%被苹果拿了。
9%被三星拿了。

剩下的百分之一,是小米OV等的纯利润全部加起来的总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等的硬件配置下,小米的价格最低。

选择小米对我来说是最佳决策,三星是不错,但买不起 ...

我一直说,三星的系统比小米好一万倍,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D:
我用的是三星手机,我的手机每天晚上10点就会设置成免打扰模式,不是电话本里面的号码打不进来。

去年暑假的时候,我晚上10点以后开车走大广高速,

在离连平服务区大概20公里的地方,遇到一台车打着双闪,车头朝护栏,90度横在应急车道。

由于没有路灯,一闪过去才发现,等我发现的时候来不及刹车去看情况,

我马上拨打110,跟接线人员说,大广高速出省方向,离连平服务区20公里左右的地方,

遇到一台车打双闪,没有人在边上,怕人出事故,叫他们去看看。

挂掉报警电话之后,很快就有陌生手机号码打进来,问我情况,估计是高速交警的,我就把情况告诉他了,他说会安排人员巡检。

我就奇怪了,我的手机都免打扰模式,怎么能打进来,后面我马上进服务区,看手机显示一行字,你已拨打紧急电话为你取消免打扰模式一个小时,类似这样的字体。

我不知道国产手机是否有做这个功能,其实也很容易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三星手机,我的手机每天晚上10点就会设置成免打扰模式,不是电话本里面的号码打不进来。

去年暑假 ...

三星的很多细节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很多细节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三星的即时字幕被华为抄作业抄得明明白白的

有华为用户和我炫耀这个AI字幕功能....

我:你以为我看美剧吃生肉都是靠自己那点英语听力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说,三星的系统比小米好一万倍,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你说的确实对,但是你的角度眼光和普通工薪不一致的,你的收入是工薪的100倍,自然注重品质和质量。

对一个温饱线上的人来说,讲究品质时还要看看荷包,人穷志短,是现实所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三星手机,我的手机每天晚上10点就会设置成免打扰模式,不是电话本里面的号码打不进来。

去年暑假 ...

这样的人性化设计,确实做到了极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确实对,但是你的角度眼光和普通工薪不一致的,你的收入是工薪的100倍,自然注重品质和质量。

对 ...

三星手机贵么?不要总盯着S系列最新一代最高端的看,次代的或者是A系列/F系列的便宜很多,F系列的价格能跟红米拼一下了,另外小米新一代的貌似不比三星便宜多少。但是系统体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三星就是被喷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确实对,但是你的角度眼光和普通工薪不一致的,你的收入是工薪的100倍,自然注重品质和质量。

对 ...

我没有看不起使用小米的人。

我是看不起使用小米,却说小米的系统比三星还要好的人。

网友:
是近发现,小米感觉对老年人用,真不错,字体可以调到很大

还有他的网络设置。。可以单独设置每一个软件 通过什么方式上网,数据还是wifi。。这点非常有用,因为上个月我爸刷抖音,没用wifi,结果流量超了几个G,变态的联通,竟然不停机,,欠费了好几百话费,,。。现在全给他设置了,这些视频软件只能通过wifi才能打开

网友D:
我一般都是买上一代的旗舰机,不贵,我的第一台NOTE4  3999买的,

第二台是S7E是2600+买的,

现在用的S10,去年6月份3300+买的。

网友:
小米手机一年换一次,三星手机三年换一次。
如果三星手机没有小米手机价格的3倍,说明小米手机还贵些

网友:
最近一家人都换到小米手机了,主要原因:性价比高,生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星的即时字幕被华为抄作业抄得明明白白的

有华为用户和我炫耀这个AI字幕功能....

这么历害,有即时字幕,
三星的即时字幕准确性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PO和Vivo的软件生态相对小米来说,还是差点了,虽然miui只是个界面UI修改。 ...

ov的系统比ADui强多了

网友:
上月家里买了2个小米, 一个老人用,一个小孩用

网友:
给家里人全部用水果,我自己用OV安卓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星手机贵么?不要总盯着S系列最新一代最高端的看,次代的或者是A系列/F系列的便宜很多,F系列的价格能 ...

FE版本的性价比最高,五一期间习了S20FE(听说又要出S21FE了),适应不了AMOLED的屏幕出给村长了,后来听了站长关于显示设置指导建议,后悔不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历害,有即时字幕,
三星的即时字幕准确性多高?

它只是认识英语,然后字幕也是英语

网友:
引用 网友G:
FE版本的性价比最高,五一期间习了S20FE(听说又要出S21FE了),适应不了AMOLED的屏幕出给村长了,后来听 ...

从诺基亚920的年代就开始用AMOLED了,没感觉有啥问题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它只是认识英语,然后字幕也是英语

那用来学习/练习英文听力很好呀,
请问大师姐,是三星那个播放软件,
其他手机或电脑有这个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FE版本的性价比最高,五一期间习了S20FE(听说又要出S21FE了),适应不了AMOLED的屏幕出给村长了,后来听 ...

哈哈,你终于后悔卖掉了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用来学习/练习英文听力很好呀,
请问大师姐,是三星那个播放软件,
其他手机或电脑有这个软件吗? ...

跟什么播放器无关,手机它听到了英语,就会开始出英语字幕,会有延时

网友:
我家里的电视机,手机,摄像头,门锁都是小米的。而且以后换手机还是会买小米。

网友H:
S20用了一年多了,感觉很好。下一个计划S21或者S22,当然得一年之后了

网友:
小米品质不错,支持雷布斯

网友:
感觉vivo oppo更加务实,我最看好的国内品牌。

网友I:
我一直认为小米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搅屎棍!!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看不起使用小米的人。

我是看不起使用小米,却说小米的系统比三星还要好的人。 ...

因为很多人,只能消费的起小米手机,消费不起三星手机,他们根本不知道三星手机咋样,夏虫语冰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什么播放器无关,手机它听到了英语,就会开始出英语字幕,会有延时

为什么我的国行三星note10,没有你这个即时字幕?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因为很多人,只能消费的起小米手机,消费不起三星手机,他们根本不知道三星手机咋样,夏虫语冰的感觉。 ...

我最反感有些人,明明没有使用过三星旗舰(note与s系列),就胡说三星的系统做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国行三星note10,没有你这个即时字幕?

它在简体字版本里叫【实时字幕】。
目前只支持英语,还有延时。
只要能升级到安卓10的系统都会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在简体字版本里叫【实时字幕】。
目前只支持英语,还有延时。
只要能升级到安卓10的系统都会有这个功能 ...

看到了。

只支持英文?

我还以为是英文电影,显示中文字幕。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最反感有些人,明明没有使用过三星旗舰(note与s系列),就胡说三星的系统做得不好。 ...

我记得貌似是在 2008 年买的 Note 10.3,即是他的第一代的 Note 机。隔年又买了台 4.3 寸的 S,即是 S 系列的第一代机。也因为这台第一代机的系统当时感觉极人性化,使至后来非 S 系列都不用了,呵呵~
目前这两台机子的保存状况如新,就内部的 Android 版本已停止更新,准备再过个十年后再捐到博物馆去!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记得貌似是在 2008 年买的 Note 10.3,即是他的第一代的 Note 机。隔年又买了台 4.3 寸的 S,即是 S 系 ...

用过4个note系列
note
note4
note8
note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过4个note系列
note
note4

note1 买过2台,丢过一台
note3
S4
note4 买过3台,丢过一台
note5 买过2台
note8
note1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4个note系列
note
note4

我多是用 S 系列,而 Note 我就只有那第一代的 Note 10.3、NoteⅡ 及买了一支 Note9 送给我母亲。我的感觉是 Note 都较大支携带也不便,而我纯将手机当电话使,所以用 S 系列也习惯了。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手机综合

网友:
用过一台S5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认为小米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搅屎棍!!

真是不太明白你这个角度。 你说像我这种低收入人群,对于手机其实就想要一个硬件好点,价格便宜点,系统倒是其次的。那小米就刚好比较契合,为啥它就是劣币了呢 。我还记得最开始买的第一部智能机好像是酷派的,那时候好像还没听说小米, 那手机才叫一个烂,价格还死贵。而且手机这东西不是用起来适合就好么,喜不喜欢也是有强的主观性,总觉得和劣币驱逐良币挂不上钩。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te1 买过2台,丢过一台
note3
S4

虽然我用三星的累积时间不长,都是体验一把就出了,但一查我的京东的购买记录,截至到目前已经买了8台三星手机了:
S4一台;
C7一台;
C9 PRO一台;
NOTE8一台;
S10一台;
A40S一台;
A52一台;
S20FE一台。

一查想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是不太明白你这个角度。 你说像我这种低收入人群,对于手机其实就想要一个硬件好点,价格便宜点,系统 ...

支持你的态度,一个工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买上一代的旗舰机,不贵,我的第一台NOTE4  3999买的,

第二台是S7E是2600+买的,

我买苹果都是买上两三代。现在用的还是7P,不过充电芯片有问题了。也不打算修了。等到九月份发布新机看看3000左右能不能搞一个11

网友(2021-10-29):
mate40 pro用着不错

网友:
用过华为和小米,感觉华为比小米稳定。
小米大约一个月会有2-3次用着卡死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S20用了一年多了,感觉很好。下一个计划S21或者S22,当然得一年之后了

我的手机,手表,门锁,冰箱,电视机,显示器 基本都是三星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全球手机纯利润,90%被苹果拿了。
9%被三星拿了。

雷猴也没有说靠手机赚钱
人家是广告终端机
硬件免费的

网友:
小米垃圾,都是广告!

网友:
NOTE4用过,还可以,笔不错。但是无奈安卓APP好流氓,我都是三星商店或官网下载APP,有的需要N个权限不给就闪退,特么的,什么都要电话本。还有很多APP打开速度好慢,要好几秒。最终是微信寒了我的心,因为不再版本更新了,最后一版系统好像和微信有冲突,打开摄像头扫码,几分钟都扫不出来,支付不了。微信不能不用,只好换手机了。

网友:
用苹果了,回不去了。三星和小米的系统都用过,觉得都差一些。可能是老的版本,用得时间也不长,不超过半年,可能后来改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手机贵么?不要总盯着S系列最新一代最高端的看,次代的或者是A系列/F系列的便宜很多,F系列的价格能 ...

曾经用过一台三星J7,除了摄像头不行,各方面都非常满意,要不是用了两年从11楼掉了下去……我觉得能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M:
雷猴也没有说靠手机赚钱
人家是广告终端机
硬件免费的

打开系统自带的“日历”都有广告!!!

不过,除去广告,小米其他地方做的确实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买上一代的旗舰机,不贵,我的第一台NOTE4  3999买的,

第二台是S7E是2600+买的,

感觉S10还可以站两年,就是修屏太贵了,我媳妇的S10前后玻璃摔坏了,没舍得换内屏,官方换屏1500,最后350换了前后玻璃,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换过玻璃屏幕内部很难处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