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下结论了:理想水银事件,只是旧车主想退货而自己撒的水银

楼主(2021-07-16):
看这个新闻标题:

理想ONE水银门车主:不要求赔偿 希望理想和李想道歉并退还车款

马上有人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改款前老车主,想退车罢了。演这么一出戏何必呢”

相关新闻:理想新款上市,更先进配置更好,价格更便宜,老车主拉横幅要求退款退车。

【阿莫点评】 如果车开了半年之后,才发现里面遍布水银。第一担心的是自己和家人都生命安全。但自己和家人面临这么巨大的风险,竟然只要求退车退款就行?!

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本文标题。

网友A:
要是这样,对自己下手也够狠的

网友:
就不怕玩过火被弄进去

网友B:
如果是真实的事情    正是:  身败名裂的馊主意   为什么古人忌讳现今流行来自泛滥  无底线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样,对自己下手也够狠的

这厮投毒后自己肯定没有使用这部车(短时间使用,打开窗没事)。

跟河南特斯拉女车主不肯拿出行车记录仪类似,这厮一直不敢拿出体检结果,而借口说当地医院全部做不了。

水银中毒是最普通的检验,医院做不了?!颠覆了我的三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真实的事情    正是:  身败名裂的馊主意   为什么古人忌讳现今流行来自泛滥  无底线的哦 ...

特斯拉河南女车主开了无耻无下限。

理想水银车主开创了投毒的先例:以后有车主想退款,4s不肯,倒点水银进去然后使劲闹就行。

网友B:
如果任其蔓延  今后  商业上面更加难做

网友C:
半年,应该中毒了

网友:
上学时,老师说,字如其人,如今是 车如其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年,应该中毒了

正常开车(开空调关上窗)。这种浓度的水银,一个星期内车主就得进ICU而且很可能出不来了。

网友D:
这人挺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人挺狠

如果他自己真的中毒了,你可以这样说。

我打赌他压根就没有中毒,压根就不敢去医院化验。

你应该改为:这人挺无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任其蔓延  今后  商业上面更加难做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沦落到这种程度.....

也是我一直说的,最xxxxxx,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沦落到这种程度.....

也是我一直说的,最xxxxxx,没有之一! ...

感觉那10年,把人性的恶全部都释放出来了,不知道要经过几代人,才能消弭

网友:
当看到车主一直不愿意去意愿检查的时候 就觉得只是个影帝了...

正常人都是带家人一起先到医院看看什么情况了再说,他居然发文说要等鉴定结果出来是水银再去查,然后到现在都没去医院检查跟出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厮投毒后自己肯定没有使用这部车(短时间使用,打开窗没事)。

跟河南特斯拉女车主不肯拿出行车记录仪 ...

西安也算省会城市了,随便找个三甲医院扎个手指就能验血液中的重金属含量,骗小孩呢……

网友:
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再也想不出其它词来形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年,应该中毒了

半年,应该中毒身亡了

网友:
有人开了个不好的头,就有人跟着学,后面 。。。

网友:
这个是不是涉及 刑事 了?

网友:
看来国家必须抓几只鸡杀杀了

网友E:
让子弹飞一会儿,搜了一下,网上好象说是要职业病检验机构才能检测出来。
用这种方法来碰瓷,的确是匪夷所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子弹飞一会儿,搜了一下,网上好象说是要职业病检验机构才能检测出来。
用这种方法来碰瓷,的确是匪夷所 ...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三甲大医院都可以检测的。

网友E:
请莫大用必应搜:
“水银中毒 医院能检测出来吗”

第一条就是大连中心医院的主任医师的答复:
请问你院能检查血汞或者尿汞吗?三天前接触水银,现在手 ...
club.xywy.com/static/20140909/51962349.htm
2014-9-9 · 问题分析:一般医院不做检查血汞或者尿汞项目。三天前接触水银,现在手背和胳膊上长红色的小颗粒,不是汞中毒表现。意见建议:一般监测学汞,尿汞,需要与劳动卫生检验所联系,劳动卫生检验所,负责此方面的监测。

状态: 未解决

另外:搜医学相关的,千万不要用百毒!!!!

网友:
别在网上搜信息,现实可能大相径庭。一般来说这类检测要去职业病医院。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努力铲除论坛:如果这人在论坛,而不是微博、微信,直接问怎么回事就好了。论坛私信要全部堵住,没那么容易。

闹大了能有好处,所有人无时无刻都在被灌输这种思想。想想谁最擅长耍流氓就知道了,所有人都会有样学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莫大用必应搜:
“水银中毒 医院能检测出来吗”

西安肯定有职业病医院可以化验水银中毒的。

如果说没有,必须到北京做,我不相信。

网友:
如果是真相的话,搞特斯拉有媒体站台,搞理想就是找死了。
理想肯定会抓住这个热点不放,往死里整这孙子

网友:
之前扯测密封性用U形水银气压计不果,这次又扯UV固化的水银灯了……

网友:
报纸可以指责特斯拉,但肯定不会指责理想。想陷害理想汽车是找死。

网友:
男司机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比那个张亚周强多了。至少这个男司机希望能检测。那个女的就是怕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