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电脑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1-07-16):
后台有些程序没有关闭的情况下关机,结果成这个样子了:两个灯常亮,任何按键不起作用,屏幕全黑

网友:
抠电池再装上,没事就不用管。

网友:
卸掉电池,五分钟后再安装;实在不行就不带电池开机一次。

网友:
关机死机了,重装系统,换硬盘。

网友A:
人生四大建议 之  重启试试

网友B:
我发现我的电脑,都有莫名其妙问题
1、台式机轻负载死机
2、笔记本nvme的盘读写快速的时候,USB通讯卡顿,鼠标键盘都卡

哔了狗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已经处理完成!

网友:
thinkpad 底面有一个复位按钮,用牙签捅一下复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生四大建议 之  重启试试

哈哈,还是先研究其他三大建议吧

网友:
大概率硬盘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我的电脑,都有莫名其妙问题
1、台式机轻负载死机
2、笔记本nvme的盘读写快速的时候,USB通讯卡顿, ...

关于2   记得好象是磁盘操作的优先等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