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FMpeg能否同时多路编码?

楼主(2021-07-16):
请问下,有没有对FFMpeg了解的?单进程 FFMpeg能否同时进行两路软件编码,比如,两路都是h264+MP3,但是分辨率不一样。系统是Linux

网友A:
应该要多开一个进程。

网友B:
可以,但是一般都用SOC上的H264编码器来做,然后自己封包。用FFMpeg要裁剪一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一般都用SOC上的H264编码器来做,然后自己封包。用FFMpeg要裁剪一堆东西。 ...

用FFmpeg确定可以是吧?
现在在电脑上测试不行,不确定是我的测试软件的问题,还是FFMpeg不支持。确定可以同时两路编码的话,就再查下。
选的那颗IC没有硬件编码,所以只能用软件的了。自己封包的话,对这块不是很了解,所以就直接用FFMpeg了。编码的分辨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多开一个进程。

多线程应该可以,只是这个处理上就麻烦一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线程应该可以,只是这个处理上就麻烦一点了。

多线程实现需要改代码。如果是多进程直接就可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