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二手小米手机,如何快速判断手机是否包含隐藏 ID?

楼主(2021-07-16):
包含隐藏 ID,会无法解锁bootloader,更新系统也可能导致被锁机
买到手机后,如何快速判断手机是否包含隐藏ID呢

网友A:
重置系统刷官方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置系统刷官方包

想多了,如果原先的账号没有退出,你又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刷机这条路走不了。

手机到手,如果你能在系统设置那里恢复出厂设置,那就没有问题了。
重置后,和新手机一样,登录自己的账号。
当然,前提还是,这是正品的小米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如果原先的账号没有退出,你又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刷机这条路走不了。

手机到手,如果你能在系 ...

带隐藏ID机器也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联网后是不是要过一段时间才可能被锁机?这样即使买到带隐藏ID小米手机,是不是也没法第一时间发现手机带隐藏ID呢

网友C:
二手小米没买过,二手苹果同三星就买过几台
恢复出厂设置,登录自己的账号。没有翻过车
可能商家比较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小米没买过,二手苹果同三星就买过几台
恢复出厂设置,登录自己的账号。没有翻过车
可能商家比较良心 ...

你的二手三星是4g ram+128g flash存储么?
可否说下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二手三星是4g ram+128g flash存储么?
可否说下型号

是s8很久了,64G的
现在用的是二手的苹果的xs 256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s8很久了,64G的
现在用的是二手的苹果的xs 256g

s8 4g ram应该还可以再战几年,就是不能装太多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