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105 USB CDC 枚举成功但无法打开和通讯

楼主(2021-07-16):
GD32F105 代换 STM32105 使用原来STM32105的库的软件,小改后其它部分工作正常,但是 USB CDC 部分虚拟串口枚举正常可识别正常串口号。但是死活无法打开,
用抓包工具,发现打开串口时的控制传输异常,
但在STM32105上没有这个问题. 请教移植过的高手,STM32 105 转GD32F105 的USB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前几个月用GD103代替F103测试了一些功能,也用到CDC,记得当时使用的HAL库,将USB_PMAADDR地址修改7800,其他没有改,即可工作

可能的几个原因:
1.能枚举无法通信可以尝试在启动文件加大堆空间
2.也可能是其他中断优先级没有分配好造成USB无法通信,可以关闭其他中断 只跑CDC看看是否中断的影响
3.上面提到的USB_PMAADDR地址(你看一下手册)

网友:
建议从官方代码库开始测试,有条件的买一块官方开发板

楼主:
官方的hid库运行是没问题的,谢谢建议

网友:
有stm32f105的usb-cdc的测试程序吗,或从哪儿可以导出可用程序,谢谢

楼主:
就是找不到才麻烦,只有103的,但库和105的USB库有较大差别,不想花太多时间移值。而且现在问题关键是怎样做最小改动,将STM32105的MCU换成GD32105。
刚刚试了一下STM32105的 Hall库,仅仅改动了HSE_STARTUP_TIMEOUT枚举都不成功。

网友:
有这个时间,用gd的库移植一下,很快的

楼主:
GD32F4xx 与GD32105 FS 的USB IP是一样的,理论上USB驱动也应该一样,从GD32F4 的例程中移植到GD32F105成功了一半,问题依然存在,也是只能枚举不能打开,难怪GD官方也不提供105 107 的CDC例程,看来是有暗病。
移植了的工程如所附,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GD32F4xx 与GD32105 FS 的USB IP是一样的,理论上USB驱动也应该一样,从GD32F4 的例程中移植到GD32F105成功 ...

从选型手册看,105相比103,多了1路can,usb是otg,按道理不可能不能用

网友:
PCAP01 CDC 芯片 GD32F105RB驱动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luiszhouatphys/10445624

百度的,不确定能用

楼主:
PCAP01 其实是ADC芯片,CDC应该是写错了。

网友:
这种细节,建议用数字逻辑分析仪抓包试试,哪个包错误或漏发
=====
抱歉,网卡,刚才图没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