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3D打印的材料怎么样了?能代塑料不?

楼主(2021-07-17):
话说3D打印的材料怎么样了?能代塑料不?之前的都不能代替,一个是温度,一个是脆,容易断裂.

网友:
尼龙的还可以,树脂时间一长就脆了

网友:
尼龙的还可以,就是打印的时候容易翘边

楼主:
谢谢两位,到时候试试.

网友A:
FDM的PLA ABS PETG PC耗材都是常用的工程塑料啊。光固化一般是丙烯酸树脂,现在也有PLA的。高端点就是激光烧结尼龙,强度接近注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DM的PLA ABS PETG PC耗材都是常用的工程塑料啊。光固化一般是丙烯酸树脂,现在也有PLA的。高端点就是激光 ...

还有温度怎么样,据说拿个茶杯就可以让PLA变成一坨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温度怎么样,据说拿个茶杯就可以让PLA变成一坨蚀?

PLA耐热60度左右,PETG 80左右,ABS 90~100,PC 130,碳纤尼龙160+,当然打印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网友A:
PLA退火后耐热也能达到100度左右,甚至有专门的耐高温PLA退火后热变形温度能超过150度,不过PLA退火会有比较大的收缩,需要比较多的实验才能补偿变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退火后耐热也能达到100度左右,甚至有专门的耐高温PLA退火后热变形温度能超过150度,不过PLA退火会有比 ...

谢谢,还是有点问题,夏天有可能室外晒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有点问题,夏天有可能室外晒坏.

耐紫外有ASA,特性类似A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紫外有ASA,特性类似ABS。

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B:
几年前我哥们打了个手机支架,放在车里,  然后就变成一坨X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我哥们打了个手机支架,放在车里,  然后就变成一坨X 了。

车里应该用ASA了,耐高温耐紫外,就是打印时容易翘边。

网友(2022-01-16):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我哥们打了个手机支架,放在车里,  然后就变成一坨X 了。

是被太阳晒坏的么?
车内温度高的时候能有50度吧

网友(2023-07-17):
FDM工艺有很多高性能材料。例如ASA,尼龙碳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