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的客户提出变态的要求,100%测试产品噪音,要求25dB以下

楼主(2021-07-17):
从MCU编程改行做测试架开发三年,碰到过种测试要求,这次碰到个超难的,真是无从着手。
公司做一款空调线控器被客户投诉,是因为客人在很安静的环境中使用,听到了电感产生的噪音。
这个电感是一个母指大的扼流线圈,应该是缭绕和包扎做得不好才会响。
返回的客诉机,要在很安静的环境中,才能听到一点点滋滋的噪音。

现在我的活来了,客户要求我们的出货,100%检测噪音,要求噪音在25dB以下。
问题是工厂生产环境不可能有这么安静的环境,直接测试产品的噪音声压是不可能的。
我有两个想法:
一、订购静音箱,这个没接触过,不知道有没有这类东西。
二、耳朵贴着铁轨,可以听很远的火车在铁轨上传来的声音。如果我也想用这种方法来测试,怎么把物体媒介上的声音提取出来。
至于25dB值,做阀值拦截就好,大于这个值的产品把它拦截下来。

真希望得到大师們的启发。

网友:
我怎么感觉 这变态客户 并不变态呀?

而且静音箱这么难搞?

网友:
根据第二点猜想
可不可以将一个拾音器的线圈粘在杆子上, 然后接触到被测元件
当杆子的震动传递到拾音器上时, 测量拾音器的输出电压. 从而比较震动是否达标

网友:
点胶可以吧

网友A:
不是有静音房嘛,买一个

网友B:
电感换一个功率大的,后端电容容量适当减少
我觉得是 DC-DC 转换时有高频的尖峰导致电感啸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静音房嘛,买一个

一般的静音室,本底噪音在40dBA以下, 消音室20dBA。
要能测25dBA的噪音,本底噪音至少要20dBA以下吧,
先问问要多少钱吧。

如果人在里面测的话,肯定超25dB,所以还必须接好线,人离开,关好门再测。一天测几个?

网友:
搞个“静音箱” , 固定的位置装拾音传感器, 将25DB刚好合格的产品放进去标定合格的阀值。   后面待检产品一一放进静音箱相同的位置即可。

网友D:
电感有声音,这个是设计缺陷吧

网友E:
把客户耳朵堵住

网友:
可以外包嘛,外包给别人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换一个功率大的,后端电容容量适当减少
我觉得是 DC-DC 转换时有高频的尖峰导致电感啸叫 ...

建议不错,设计上看看能不能改善,另外买质量好的大品牌电感,源头上解决就不需要静音测试设备了

网友:
现有房间  隔离层做起来 花销不大  一个公司完全可以承受   隔音效果可以达到lz要求

网友F:
“静音箱”应该不满足要求,需要在静音室中,静音室貌似本底噪声也只能做到10+dB左右,而且,25dB是伪概念,需要说明距离多远是25dB,这活别接了,搞不定的。

网友G:
明智的选择,这个活不要接了

网友:
是不是变态看钱给得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静音室,本底噪音在40dBA以下, 消音室20dBA。
要能测25dBA的噪音,本底噪音至少要20dBA以下吧,

兄弟说的很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智的选择,这个活不要接了

现在躺平装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静音箱”应该不满足要求,需要在静音室中,静音室貌似本底噪声也只能做到10+dB左右,而且,25dB是伪概念 ...

您说的很在理

网友:
改电路把,测试太麻烦还难以保证质量,还要对不良进行维修。如果是acdc看是否轻载啸叫,增加负载电阻。
修改产品电源方案,从源头改善说服客户,皆大欢喜。

网友:
换成一体压铸电感吧

网友:
利润说话吧, 利润高还是可以试试的, 低的就别做了, 不好做的
我知道的某国外品牌电动车上用的一颗电感就是一颗颗人工放到静音箱内测试的, 当然产能感人一条线一天产能K级

网友:
根本不是静音的检测问题,是电路电感的问题,把电感解决了,什么声音检测都是浮云。

网友:
难道不是先解决噪声的来源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电感有声音,这个是设计缺陷吧

这个真不是,而是lz的产品应该是给低压电池用的,自然要用极高效率的dcdc,这类dcdc在间歇工作时是打嗝的,打嗝频率只要低于20khz就能被听到。这个无解,除非不用电感,或用最低频率不低于20khz的芯片,要么直接上电荷泵。

网友:
整体灌胶,或局部滴胶,看看减少到什么程度。

网友I:
楼主在公司做测试工装?用上位机吗

网友:
找个安静的房间,半夜测试
当然钱要给到位才有得搞

网友J:
搞一个房间测试成本肯定很高。

能否改为搞一个箱子?可以做的很厚实,隔音很好。

网友:
以前读研,实验室的全消声室标称本底噪声<15dBA,截止频率70Hz,内部空间6.5m x 4.8m x 3.2m

网友:
加钱呗,给一个阶梯收费标准,指数上升那种,想要哪一级别的测试方式由他们自己选 。只要有钱,搞一个测喇叭那种的静音室都没问题

网友:
这种声音很难测试,每天窗外都有这个声音,一直无法准确定位方向,而且呆在不同位置,头不同的角度,也不一样,有的角度甚至听不到,我耳朵听很烦人,但用手机能显示频谱的软件很难测量到它,测量结果里很微弱。

直接测声强感觉不现实,需要利用其频率固定的特点,在频谱上找到它,然后看它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客户耳朵堵住

不,把客户的嘴堵住,钱包翻出来

网友K:
做一个和机器差不多大小的双层容器,层间抽真空。然后把机器放在容器里, 然后把传感器直接贴机器上测试,盖上盖子,用真空泵打真空,一般工厂都有大真空泵,零点几个立方,几秒就OK了。

网友:
建议放盒子里,上听诊器试试

符合“望闻问切”

网友:
麦克风贴近分分钟釆集到

网友:
简单的事不搞复杂

网友:
做测架和解决电感问题是两回事,能同时解决的是领导级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真不是,而是lz的产品应该是给低压电池用的,自然要用极高效率的dcdc,这类dcdc在间歇工作时是打嗝的 ...

楼主说的是线控器,不是电池供电哦。

电感啸叫必然是开关电源布线缺陷导致。

我在8年前刚开始画板的时候,没什么经验,画的开关电源板电感也啸叫,

后来开始学习datasheet推荐的布局布线,吸收论坛大神的指点,形成一套经验后,就再也没听到过开关电源电感啸叫。

========

所以楼主最应该做的不是搭建什么测试噪音平台,而是应该着手去修改电路,彻底解决掉这个问题。

========

PS:客户的这个要求不变态,如果我买到的电源产品插电也啸叫,我会直接退货的。

网友:
箱子不是主要问题,LZ应该把精力放在解决问题上面,如果需要测试箱的话可以买一个,不是很贵,之前广州一家定做根据指标来就几万块钱,后续还能用!解决多个问题,大公司应该不缺这点钱!

网友:
dcdc可以做到完全无声的,楼主没有处理好。啸叫与环路特性有关,可以处理好。线控器有没有必要用dcdc都是个问题,发热可接受就直接换线性稳压器了。

网友:
电感啸叫,要从原理上解决问题。示波器测一下不就有了,音频的频率多低啊,扯什么超低底噪测音?

网友:
我认为就是两方面,一方面能修改一下板子原理和布线设计,如果不行,就只有单纯测试了,有噪声的换电感之类的。要测试您的最低成本的就是做小的屏蔽箱,在里面安装上拾音器传感器。箱子做出来,箱子里面的的声音肯定可以控制在20分贝以下的。像箱子做好,不行就做两层箱子,每层箱子用隔音棉之类的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一个和机器差不多大小的双层容器,层间抽真空。然后把机器放在容器里, 然后把传感器直接贴机器上测试, ...

中间层抽真空,是想解决外部本底噪音对测试的影响?
但要做到能抽真空,绝非易事了。而且真空泵也会增加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一个房间测试成本肯定很高。

能否改为搞一个箱子?可以做的很厚实,隔音很好。 ...

我们有RF屏蔽箱,但没有能屏蔽声音的。
能屏蔽声音,估计要做成多层箱体。像双层玻璃的窗,的确隔音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公司做测试工装?用上位机吗

我主要写上位机,不过我上位机不太熟。
很多时候扯长补短,加点电子、mcu进去。

网友:
换一款电感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L:
去找那电感厂要求制程中在绕电感时要再绕紧一些,并在绕完电感后要拿去彻底的浸完漆后再送到客户给样测。
若这样电感还会震动或有声音的话,就再换一家电感厂拿样再测,测到完全无震动也无声音后就可请厂商制作产品承认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写上位机,不过我上位机不太熟。
很多时候扯长补短,加点电子、mcu进去。 ...

要出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去找那电感厂要求制程中在绕电感时要再绕紧一些,并在绕完电感后要拿去彻底的浸完漆后再送到客户给样测。

客户返工,电感厂承担了返工费,当然电感厂有出8D报告。
现在是客户不同意我们代工厂免检。

楼主:
不用,极少。我做这么多年,没出差过。
搞技术,出差极其不爽

网友M:
客户要求静音,没有错。试想安静环境你听到电感的啸叫声,你会舒服吗?
在开发的角度,电感啸叫,要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电感是不是选错?先看电路有没有问题?电感换一体成型电感,如果还有啸叫,整个DCDC加屏蔽罩隔离噪音。测试的话,静音箱是不错的方式,但要先确定静音箱的频率下限,这决定了箱体的尺寸!

网友:
25dB可能是用户想当然的说法,能测这么低噪音的声级计都上万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客户要求静音,没有错。试想安静环境你听到电感的啸叫声,你会舒服吗?
在开发的角度,电感啸叫,要看是不 ...

我的联想笔记本关机后适配器会吱吱响,我直接用了一个旧笔记本适配器代替,搞定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返工,电感厂承担了返工费,当然电感厂有出8D报告。
现在是客户不同意我们代工厂免检。 ...

那就是电感整改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联想笔记本关机后适配器会吱吱响,我直接用了一个旧笔记本适配器代替,搞定问题。 ...

我买的一款热敏打印机,适配器也吱吱响,
某天比较安静的时候隔了2米听到的,找了半天才找到源头。
后来同款又买了两台,适配器换供应商了,不响。

还有碧桂园自带的什么智能家居,墙壁的线控语音助手,也响,耳朵凑近了才能听到。
我直接拆下来扔了,换上去一个普通的86插座。

网友O:
专业测试场地叫无响室,本底噪音应该要低于15dB,产品认证或前期研发才需要,后期生产叫异音室,或者静音方,就产线一个小房子,里面只能坐一个人,专门在里面听,原理和无响室类似,但底噪能做到多少看你花多大代价。半无响室第一次进去会有点害怕,因为你近似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你这种需求不是受激振动,看电感波形,然后用频谱法去标定人耳带宽内的激励源频谱做P/F判断不就可以了

网友P:
最近我们有一个客户,也是研究噪音问题,要求我们的产品低于28分呗。公司这帮鸟人贪便宜,买了一个国产的垃圾测试设备。就是你现在要,马上给你打造一个的那种。功能非常简单,居然装模作样的安了一部PC电脑。标准的国产特色,铁皮打造。居然外挂的一台空气压缩机。本底噪音25分贝。

网友Q:
作为个外行 个人认为 把产品做大点 中间添加隔音材料 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作为个外行 个人认为 把产品做大点 中间添加隔音材料 会不会好点

我倒是认为将电闸给直接拉掉,那啥噪音估计也没了。

网友:
买个静音房吧,小型的,放QC房,很多地方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最近我们有一个客户,也是研究噪音问题,要求我们的产品低于28分呗。公司这帮鸟人贪便宜,买了一个国产的垃 ...

为什么要挂空气压缩机呢?
问过售仪器的公司,在很安静的夜里,本底噪音也有30dB,所以他们的仪器下限也只能到30dB。

网友R:
整改可以,但是客户提出的要求让客户自己去检呗,通过的就拿走不通过的留下,我们对于客户提的要求一向这样,像我们产品线几百种产品客户各有各的要求全部厂家检不是要死人的,最多这垃圾客户不要了拉倒,重点培养合得来的客户不好么。补充一句:确实也有像楼主这种客户但是留下来的都是客检的,否则总不可能围着一个客户奇葩要求全公司跟着转吧,除非这个客户量和利润够大,那种另外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专业测试场地叫无响室,本底噪音应该要低于15dB,产品认证或前期研发才需要,后期生产叫异音室,或者静音方 ...

大师可否更明细指导一下,感觉您建议我的测试方法,我不大了解。
我有个想法,用两个咪头做类似心率测试的探头,一个探在电感上,另一个探在远端(本底噪音),用运放把本底噪音滤掉,得到电感噪音,再用表波器看看,比较各种程度的噪音,看能否做门槛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整改可以,但是客户提出的要求让客户自己去检呗,通过的就拿走不通过的留下,我们对于客户提的要求一向这样 ...

对产品提出极其严格的品质要求的,才是王牌客户。
这种客户一般会量大、利润高。

网友:
上策是改善电感,下策才是测试。
25dbA产线没那么好搭建的。专业的全消音室也才做到20dbA左右。
做音箱都很少有要求这么高的。靠近15cm测试到28dbA,到了1米的距离人耳基本都听不到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对产品提出极其严格的品质要求的,才是王牌客户。
这种客户一般会量大、利润高。 ...

你这个要求在我看来完全是客户瞎逼逼意淫出来的,这客户完全不理解噪音25db是什么概念,要是我乘早弃了吧,否则高概率互相扯皮一段时间后不欢而散。

网友:
这个分贝值还和测试距离有关。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你这个要求在我看来完全是客户瞎逼逼意淫出来的,这客户完全不理解噪音25db是什么概念,要是我乘早弃了吧 ...

25dB应该是一米外的要求,如果距离产品1厘米测得噪音65dB,1米外是25dB。
噪音是按距离的四次方衰减的,所以其实也没难度

网友:
本人长期做声学,声功率25dB不是一个很过分的指标,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没有这个数晚上会睡不着觉

网友:
不能拿日常生活环境去对比这个噪声,

一是不准,实验室环境一般都可以做到15dB以下,这样测出来的25dB才是有意义的。
二是无意义,要想掩盖一个声音,最好环境声比他大30dB,所以不是你25dB和环境差不多就代表人的主观感受差不多。举个例子,你听着歌还是能注意到敲键盘,点击鼠标的声音。

这个是不可能在产线搭设备全检的,只能是设计保证。留有6dB的余量就可以保证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S:
25dB应该是一米外的要求,如果距离产品1厘米测得噪音65dB,1米外是25dB。
噪音是按距离的四次方衰减的, ...

您说得对,客户要求距离电感5CM,噪音25dB以下。
其实现在问题是本底噪音已经远远超25dB了,声压计直接检是不可能的。

网友T:
考虑下接触测试的方法,曾经用纸卷了个喇叭状的,碰到电容上听到了振荡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T:
考虑下接触测试的方法,曾经用纸卷了个喇叭状的,碰到电容上听到了振荡的声音。 ...

谢谢大师,您的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客户要求距离电感5CM,噪音25dB以下。
其实现在问题是本底噪音已经远远超25dB了,声压计直接检 ...

万把块钱的声级计是可以做到的,或者自己DIY,买个话筒和放大器,一两千就搞定。

网友:
电感啸叫,原理上就是震动, 点胶固定死不行吗?实在不行用变压器那种,线圈油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