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做丝印文字镂空显示

楼主(2021-07-17):
请教一下PROTEL99如何做丝印文字反显。先谢谢了

网友A:
Kicad就有啊。某创也有个和kicad类似的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ad就有啊。某创也有个和kicad类似的插件

谢谢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Kicad就有啊。某创也有个和kicad类似的插件

Kicad 可以把丝印文字反显吗? 一直在找,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