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移远的4G Cat1模组EC600,远程升级存储的参数丢失

楼主(2021-07-17):
最近开发4G Cat1产品,因为MCU价格一路高歌,所以用了模组二次开发,移远的EC600N用Python语言开发,学C语言转Python还是比较容易的,其实也不必纠结Python的特殊用法,就按照C语言的if else  for 去写就行了。
4G 直流采集设备的各种功能都开发完了,设备的配置参数(设备ID、连接MQTT服务器的信息、秘钥等等)以文件的形式存储在模块里,当最后做远程固件升级的功能时发现问题了,远程升级配置文件丢失,相当于远程固件升级后文件全清掉了,跟技术支持沟通有没有其他存储参数的方法,说没办法解决,变相的解决方法是服务端用IMEI作为唯一ID记录设备的参数信息,当升级结束后给服务器发送请求,获取设备参数信息,这个...  脱裤子放屁,只是想存几十个字节的参数信息,就要增加服务端的接口
哎!看来硬件要加一个FLASH或者EEPROM了

网友:
这个用EC600内部的FLASH存储不行吗?我现在正在用EC200U做二次开发,刚把硬件搭好,也要存参数,不过还没调远程升级这块

楼主:
官方文档没找到FLASH存储的方法,技术支持也说只能用文件存储

网友:
那日了狗了,得外挂一个SPI FLASH。SIMCOM的A7670C二次开发是可以使用模组内部的Flash空间的,有提供API读写Flash;看了一下移远的,确实是只有文件存储的方式。

网友:
技术大神很忙,都是被缺货逼出来的

网友:
话说把参数存在FOTA区应该不会被刷掉吧?

网友:
真是蛋疼了,我还是老老实实找个便宜的MCU做主控。

网友:
重新打样,外挂eeprom呗,从来不用内部cpu的路过

网友:
最近也要用这个保存数据

网友:
我也用600N 里面有2个分区啊,文件不是随便写 插也不会插了B分区吧

网友:
一直用合宙的Air724,lua开发资料挺完善的。
移远的QuecPython也试了下还比较简陋。
昨天阿里的也推销JS脚本开发的HAAS600,用移远EC600定制的。

网友:
如果是Cat 1的方案,可能和EC200 相同,读写flash,可以参考以下几个函数:
extern unsigned int spi_nor_do_read(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buf_addr,unsigned int size, BOOL flashType);
extern unsigned int spi_nor_do_wri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buf_addr,unsigned int size, BOOL flashType);
extern unsigned int spi_nor_do_erase_4k(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size, BOOL flashType);

网友A(2022-03-16):
楼主能否将ec600的硬件手册给我一份,luckyman08@163.com,感谢
备注:官网找不到ec600的资料,不知道为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将ec600的硬件手册给我一份,,感谢
备注:官网找不到ec600的资料,不知道为啥... ...

缺货, 不推了吧,EC600好像好几个尾缀。仅供参考。另外要资料可以直接找淘宝卖对应型号模块的,一般都会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货, 不推了吧,EC600好像好几个尾缀。仅供参考。另外要资料可以直接找淘宝卖对应型号模块的,一般都会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