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装vmware虚拟机,我买了一个480G的便宜SSD

楼主(2021-07-17):
宏基,309-10=299元。

标称读写速度达到500兆/s。

我的T430S 使用的是2年前买的三星EVO 860 SSD 250G.

这个480G宏基安装在手提电脑的CD-ROM位置。

实测速度如下。结论是:还是三星的性能更好。
寿命就不用比了,肯定三星好很多。

这个480G我是专门安装VMware虚拟机。我目前至少要安装下面的虚拟机:

1。XP 系统,用于乐高NXT变砖的拯救。40G。
2。WIN7, 公司账号1的发票和报税系统。60G。
3。WIN7, 公司账号2的发票和报税系统。60G。
4。WIN7, 测试系统,需要网络下载软件,先在这里测试,没有病毒才使用。100G。

以上系统算起来有260G了。还剩下200G 可以多开几个虚拟机。

这些虚拟机安全要求不高、使用频率不高,里面的数据可以随时丢失,就算硬盘损坏也可以马上重新安装,所以随便买个便宜的SSD就行。

网友:
虛擬機用動態磁盤,譬如指定 100G 大小,實際用多少才占多少硬盤,實際可能只佔用了 10G 左右。

网友A:
SSD 硬盘最好有足够的空余空间才能保障性能 和 寿命, 好像是推荐30%以上空白

网友B:
ACER不错的,我自己在用的很多台电,ACER,爱国者,很多台系原先做显卡主板的,SSD都是一家代工的。都没坏过。 C盘分大一些空间,150G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ER不错的,我自己在用的很多台电,ACER,爱国者,很多台系原先做显卡主板的,SSD都是一家代工的。都没坏 ...

我选择宏基的原因:

1。够便宜。299元,比三星便宜200多元。

2。它没有被收购。被收购的公司一般已经不值得买。

网友C:
vmware虚拟机有下载链接吗?我也想搞个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vmware虚拟机有下载链接吗?我也想搞个来用用

论坛有教程和z下载,我写的评测帖子。

我想win7里安装另外一套win7,求最佳方法【成功v了:VMware workstation虚拟机】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1135

网友D:
多税控盘可同系统登陆,win10更加没问题。干掉更新后比win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税控盘可同系统登陆,win10更加没问题。干掉更新后比win稳定。

多税控盘可同系统登陆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税控盘可同系统登陆,win10更加没问题。干掉更新后比win稳定。

需要先导入企业资料才能登录的。

另外,旧发票资料需要先导入才能查询到。

还有个税申报系统,也需要折腾半天才可以登录。

为何不安装两个虚拟机完全分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税控盘可同系统登陆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 ,如果是迁移。先分别备份原系统的数据,备份文件是以税号命名的。然后官网下载安装开票软件,就是下一步之类的。还有密码。然后再直接插第二个盘。打开软件会自动初始化又要你输对应密码税号那些(并不会冲掉第一个盘的数据。)再恢复原开票数据。第三个第四个以此类推。我最多试过三个盘。长期使用的就是两个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 ,如果是迁移。先分别备份原系统的数据,备份文件是以税号命名的。然后官网下载安装开票软件,就 ...

发射火箭到月球也很简单:点火,起飞,降落,成功到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火箭到月球也很简单:点火,起飞,降落,成功到达!

我们这边是用的开票软件 V3.0(图标就是一个蓝色A字 ) 安装可能简单些。唯一一个税控盘有个口令。那个不能错 。错三次会锁死。其它感觉都非常简单。就是下一步按提示填就行了。装好后数据导入成功后 。插哪个盘会自动登录对应的盘。数据备份和恢复也是比较傻瓜式的 。可能各地区不一样难易度不一样。针式打印机还要调偏移。那个稍费点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SD 硬盘最好有足够的空余空间才能保障性能 和 寿命, 好像是推荐30%以上空白 ...

我的这个本子上的,256G,分两个盘,每个只有2-3G的空间了,这样岂不是很容易废掉?

网友:
特意买了2T的笔记本装几个ubuntu虚拟机,虚拟机数据迁移很方便,随时复制系统,备份系统到其他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这个本子上的,256G,分两个盘,每个只有2-3G的空间了,这样岂不是很容易废掉? ...

你这种情况我特意查了一下, 主要说是对性能影响比较大

网友:
@@ 玩vmware, 还是得多核大内存用着才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