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真空吸笔,或者经验分享。

楼主(2021-07-18):
最近手工贴片比较多。一直在用镊子,于是在想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办法来增加效率。元件以0805封装居多。
之前试过一些真空吸笔,纯手动,靠压缩气囊的款式,没有办法吸上阻容。估计是不能形成持续的负压,针头也不能和元件完全贴合。
前几年还买过这种电动吸笔。

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重心非常高,感觉很不便。而且震动很大,吸上阻容会一直旋转。

还请各位坛友分享一下真空吸笔的使用经验。谈谈感受。如果有比较便携的吸笔也欢迎推荐型号。

网友A:
搞一套这个,吸力大小可调。好贴的很,一个熟练工人可以贴1500个阻容。

网友:
配几台这个。再搞个200左右的印刷台+个简易炉子,一条手贴线就起来了。

网友:
买过一次,没有镊子好用就放弃了,可能从适应到熟练需要一个过程吧

网友:
2楼同款吸笔及零件架,有用过,很好用,注意要配这个零件架一起用,
吸力大小可调。针嘴大小也可以换,吸0805/0603等小零件,针嘴上不要装密封圈子,
吸IC针嘴弯成60~70度,并装密封圈子,很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套这个,吸力大小可调。好贴的很,一个熟练工人可以贴1500个阻容。

非常感谢分享经验。求问这款零件架竖起来的部分可不可以拆除?一来是我这边基本没有盘装料,都是剪开的,另外就是拆除以后收纳能方便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