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E3632A

楼主(2021-07-18):
这台3632修好后用了大半年,前几天开机开机突然报错,电压不能调,显示屏显示27V电压。我想会不会又有什么绿色电阻坏了?
拆开发现上次基本把绿色的电阻换完了,从故障现象 分析可能是 电压输出部分有故障,  查看原理图,定位到U38,使用万用表测得第4脚电压为0.4V,和原理图15V不符,查15V供电电路,15V为U12 经稳压管 CR9 得到,U12输出17.4V OK,昨天买了元器件,今天换上,故障消除

上图

二手的东西还是不稳定,时间成本高

网友:
我讨厌这机子的风扇……

网友:
这机子风扇没有温控,一开机就是最大转速,年数久了风扇非常吵。安捷伦的二手仪器之后34401买了省心,其他都是难伺候。楼主说的有道理,绝大多数二手仪器,特别是日本品牌的,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坏,如果没资料,基本坏了只能当废品处理,修的工钱都可以再买一台二手的。

网友A:
图上哪有绿色电阻?倒看到一个sot23的二极管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哪有绿色电阻?倒看到一个sot23的二极管焊过

就是焊接过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买过一个二手货,
不到一个月坏了,
返回去维修,结果暴力快递损坏了

对二手无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