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小封装的TTS芯片,谢谢。

楼主(2021-07-18):
1、现在找的TTS芯片是语音天下的SYN6658,LQFP64封装的,外围元件非常多,单面布板,占地面积非常大。
2、请教大家有没有小封装的tts芯片,户外使用-40~85度环境,谢谢。

楼主:
这种芯片貌似没有个头小的

网友A:
无论个头大小这种芯片都不好找,现在只发现两款,一个楼主位的,一个科大讯飞的。

网友:
量大的考虑使用牛屎芯,体积估计会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个头大小这种芯片都不好找,现在只发现两款,一个楼主位的,一个科大讯飞的。 ...

科大讯飞的那个我也买了,也是64脚的芯片,和SYN6658差不多。

网友:
linux 软件的呢

网友:
我严重怀疑科大讯飞的和宇音天下的是一个芯片,现在科大讯飞的停产了。

楼主:
主控用的单片机,能跑的起软tts的arm linux,成本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控用的单片机,能跑的起软tts的arm linux,成本很高。

如果能玩linux 随便一个linux都可以 估计像ssd202 这类的芯片肯定可以 现在价格也才30左右 可能比单片机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玩linux 随便一个linux都可以 估计像ssd202 这类的芯片肯定可以 现在价格也才30左右 可能比单片机 ...

ssd202 是工业级的么?
我现在用的Nuc980 300M主频 64M DDR,我们软件说在上面软tts,移植不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ssd202 是工业级的么?
我现在用的Nuc980 300M主频 64M DDR,我们软件说在上面软tts,移植不上去。 ...

NuC980现在好买吗?是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C980现在好买吗?是什么价格?

随便买,现在价格56含税。

网友B:
引用 楼主:
ssd202 是工业级的么?
我现在用的Nuc980 300M主频 64M DDR,我们软件说在上面软tts,移植不上去。 ...

有专门做软tts 的 找他们 我们一起做车站报站的就用了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做软tts 的 找他们 我们一起做车站报站的就用了软件的

你们用的啥cpu?

网友:
试试ekho 可以跑在linux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