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进水的小天才Y01A电话手表

楼主(2021-07-18):
这个星期一带小孩去水公园玩水,带着电话手表方便联系。等这星期周末要用的时候发现手表已经关系,并且无法充电开机。使用稳压电源观察充电电流只有1mA,并没用充电。
1:拆机:网上搜了下没搜到Y01A的拆机方法,看手表底座和边框是整体的,因此用力翘白色上盖和蓝色边框,还真是用力撬开的拆机方式,也没有双面胶,很好翘。线路板是用4个螺丝固定在白色上盖上的。
2:观察:线路板部分地方有铜锈痕迹,尤其是电池与主板的排线插座的地方明显有腐蚀的痕迹。电话手表应该之前就有进水,只是水少只照成裸露铜生锈。而星期一去玩水,进去的水流到电池插座处引起严重的电化学腐蚀导致接触不良。
3:第一次修理:把插座和排线擦了下,挂掉了氧化物。装好后电话手表可以开机,但是充电电流还是1mA,无法充电。并且打电话每15s提示手机过热。提示2次后自动挂了电话。无法充电和长时间打电话显然是不行的。
4:多次清理插座和排线,发现问题一直存在,看来插座连接处已经是不可逆的损坏了,接插件两边的都比较难焊接和更换,想了下直接焊接导线把插座需要用到的3根线连接起来。触电一共6个,GND,NTC测温和BAT+各2各触点。但是NTC测温的触点很窄,焊接了几次
无法焊接上排线。
5:焊接功力不行,那就改下方法,直接在主板上焊接0402 10K电阻对地,模拟电池内部NTC电阻:在室内30多度测量电池上NTC阻值为7K多。中途也焊接了多次,最后找了个尖头的烙铁才焊接成功
总结:
1:这个Y01A电表密封性已经不行了,白色上盖和底座之间胶条也没有什么弹性,倒是蓝色部分的表座内部对喇叭,听筒的防水处理不错。因此网上买了密封油脂到时候涂上试下效果。
2:电池与主板只有NTC信号线测温,并且系统也会检测温度,当温度过热时还是可以开机并且打30s的电话考虑的很周到。平衡了安全和需要通话的紧急需求。
3:这个主板至少是6层或8层的,导热太好,明显比平时2层板要难焊接。对于不是修手机电脑的嵌入式工程师焊接还是很困难的,焊盘小,散热快,烙铁有一种啃不动焊锡的感觉。
4:关于这个手表的充电:在亮屏和打电话的时候充电电流为0,需要等手机待机后才会以0.31A充电,电池容量是600mAh,因此需要2个小时才可以充满。

网友A:
孩子:换最新款电话手表的牛我都吹出去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孩子:换最新款电话手表的牛我都吹出去了,唉~~~

上次是打算给他们买支付型的电话手表,不过他们现在学会用现金去楼下小卖部买东西了。支付功能暂时用不上。

网友B(2021-09-07):
想知道,你不用贴合机,怎么更换手表的玻璃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你不用贴合机,怎么更换手表的玻璃盖板??

没换过玻璃盖板。上次修手表是因为泡水无法开机了,拆开后清理没用,发现插座处有腐蚀断线了。修不了插座,最后改电路修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换过玻璃盖板。上次修手表是因为泡水无法开机了,拆开后清理没用,发现插座处有腐蚀断线了。修不了插座 ...

修好了吗?

我小孩淘汰下来Y03, 有粉红和蓝色,不嫌弃就寄给你。

不过要等这次广州疫情结束。现在不好意思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我小孩淘汰下来Y03, 有粉红和蓝色,不嫌弃就寄给你。

莫大,电话手表已经修好了。你的手表不用寄给我了,谢谢你的好意。通过拆机,觉得厂家在电话手表上软件逻辑方面的考虑还是跟全面的。电池的温度检测电路故障还是会提醒并允许通话几十秒。后面自己买了导热硅脂涂在表盖和壳体中加加强密封性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莫大,电话手表已经修好了。你的手表不用寄给我了,谢谢你的好意。通过拆机,觉得厂家在电话手表上软件逻 ...

小天才肯定无懈可击的。

我两代小天才,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死机和掉链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天才肯定无懈可击的。

我两代小天才,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死机和掉链子。 ...

坛里买的那个是里面排线松了,拆开弄好了。
京东买的Z5后来一直死机的,然后换Z6,直接换手表,然后Z6也会死机的。
好像是东西装太多?我看小孩子也没什么东西吧,不都是手表允许安装的APP吗
难道是手表的照片太多吗?那也不至于Z5刚换到Z6,Z6就假死!
现在Z5恢复了出厂,一直都不会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里买的那个是里面排线松了,拆开弄好了。
京东买的Z5后来一直死机的,然后换Z6,直接换手表 ...

我小孩的Q1A从来不死机。

当然,也没有安装任何东西。

我买Q1A就是因为不想小孩安装任何东西。

网友E:
论坛团购的Y03还一直在用,除了充电口有接触不良,基本没什么问题,女儿老想换新款,我说这个没坏,换了旧的就完全没用了。。

网友F:
我们家买来就去游泳,小天才的广告强调防水功能好。后来喇叭坏了,不过过几天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家买来就去游泳,小天才的广告强调防水功能好。后来喇叭坏了,不过过几天就好了 ...

运动手表防水是好,我戴着去水上乐园,一点事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们家买来就去游泳,小天才的广告强调防水功能好。后来喇叭坏了,不过过几天就好了 ...

奇怪,没事戴着游泳干嘛?

苹果手机也号称防水啊,你带去游泳进水了,苹果一样不会保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论坛团购的Y03还一直在用,除了充电口有接触不良,基本没什么问题,女儿老想换新款,我说这个没坏,换了旧 ...

使用小孩橡皮擦一下充电口和充电线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小孩橡皮擦一下充电口和充电线触点。

360  8X 电话手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0  8X 电话手表怎么样?

如果你的孩子不重要,就交给360这种流氓公司吧。

另外,其它孩子都使用小天才,就你家孩子使用360,加不了好友,你家孩子会自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奇怪,没事戴着游泳干嘛?

苹果手机也号称防水啊,你带去游泳进水了,苹果一样不会保修的。 ...

我运动喜欢带手表,估计是学我 小朋友看到小天才的手表都是泡在水里的宣传的。他以为这个也是可以防水。泡的时间不长,喇叭进水了,晾2天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运动喜欢带手表,估计是学我 小朋友看到小天才的手表都是泡在水里的宣传的。他以为这个也是可以 ...

机械手表的确可以防水的。

这种小孩手表属于电子产品,跟苹果手机一样,防水只是一个指标,你不要真的泡在水里啊。

网友:
再泡水,必须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