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寄IC给JLC

楼主(2021-07-19):
如下图所示,
缺少的两颗IC,我选择了邮寄,
请问,对于寄元件给JLC,有啥流程吗?

网友:
是不是要多寄一些?以防万一发生抛料?

网友:
我邮寄过,包装结实点,不要寄特别散的料

网友:
包装好就行了

网友:
也想试试···

网友A:
异常的简单, 点这个按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常的简单, 点这个按钮就行了

请问一下,
如同莫大所说,可以多寄吗?
比如,JLC要求的是寄20颗左右,我可以寄40颗过去吗?
如果可以的话,该如何备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如同莫大所说,可以多寄吗?
比如,JLC要求的是寄20颗左右,我可以寄40颗过去吗?

最好整盘邮寄. 免得下次使用  又 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整盘邮寄. 免得下次使用  又 寄

哈哈,
MCU抢手啊,
我先寄40+吧,可以么?

网友:
1.数量最好不要少于使用数量 ;2.可以多邮寄,多的嘉立创免费仓储,下次下单直接使用,3.提交订单后,在SMT订单列表上面点“邮寄元件”;4.器件的包装方式最好按原厂包装,可以托盘、管装,编带(剪断可以,不要拆编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整盘邮寄. 免得下次使用  又 寄

托盘的物料,如果邮寄的物料摆放与原厂方向不一样可以吗?

网友:
如何寄嘉立创商城没有的物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托盘的物料,如果邮寄的物料摆放与原厂方向不一样可以吗?

你这个就是挖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