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风坐垫哪家强

楼主(2021-07-19):
本田CRV原厂不带坐垫通风,夏天开车很不爽,又湿又热,请问有用过通风坐垫过来推荐下,目前有很多8风机10风机,眼花缭乱了。

网友:
木珠子最实用和通风

网友:
冷气开冻一些。

网友A:
我用 挖掘机坐垫  TB 自搜

网友B:
丰田荣放,空调都不敢开到23度,太冷了,CRV怎么会热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丰田荣放,空调都不敢开到23度,太冷了,CRV怎么会热呢?

我的车调到16度 半天才能有丝丝凉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调到16度 半天才能有丝丝凉意

空调出问题了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空调出问题了哇?

德国车好像空调都不如日本车给力,原装进口的新车买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丰田荣放,空调都不敢开到23度,太冷了,CRV怎么会热呢?

身体凉透了,屁股后背还是热的,皮的座椅坑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德国车好像空调都不如日本车给力,原装进口的新车买来就这样

那倒是有可能 日系的空调有点猛
德系的话 也得考虑空调的维护 制冷剂不够了 可能也会

网友E:
CRV全系没有通风座椅,我也在找合适的通风座垫,网易严选有一款网上评价还行,价格太贵,不想做小白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德国车好像空调都不如日本车给力,原装进口的新车买来就这样

日本车在南方卖的比较好的原因之一,就是空调比较给力,还经久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倒是有可能 日系的空调有点猛
德系的话 也得考虑空调的维护 制冷剂不够了 可能也会 ...

先这么对付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日本车在南方卖的比较好的原因之一,就是空调比较给力,还经久耐用

是的,下次买车就打算买日本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CRV全系没有通风座椅,我也在找合适的通风座垫,网易严选有一款网上评价还行,价格太贵,不想做小白鼠  ...

对,所以想找个原厂的改装方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CRV全系没有通风座椅,我也在找合适的通风座垫,网易严选有一款网上评价还行,价格太贵,不想做小白鼠  ...

直接找改装厂先问问

网友:
我在办公室用的2个风机的,一天差不多10小时。用了一年多风机坏了,自己换了2个。只要里面的支撑结构不塌掉,就可以一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丰田荣放,空调都不敢开到23度,太冷了,CRV怎么会热呢?

楼主说他屁股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 挖掘机坐垫  TB 自搜

:)   这个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