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第十五章 Qt控制LED

楼主(2021-07-1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i.MX6ULL Linux阿尔法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arm-linux/zdyz-i.mx6ull.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
正点原子Linux技术交流群:1027879335

第十五章Qt控制LED

       本章开始使用Qt应用到正点原子的嵌入式I.MX6ULL开发板上,凡事是先易后难,我们也是从最简单的点亮LED说起。介绍如何使用Qt知识应用到正点原子的嵌入式I.MX6ULL开发板,亦可参考来修改到其他平台的嵌入式Linux开发板上。

15.1 资源简介
       在正点原子的I.MX6U开发板,ALPHA和MINI Linux开发板板载资源上有一个LED。如下图原理图(下图为ALPHA开发板的LED原理图)。

15.2 应用实例
       想要控制这个LED,首先我们正点原子的出厂内核已经默认将这个LED注册成了gpio-leds类型设备。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应用层接口直接可以操作这个LED设备。我们在Qt里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控制正点原子I.MX6U的LED设备。如可以用C语言的读写函数读写来控制LED的状态,或者直接使用system()函数启动一个进程执行相关指令直接控制LED等。
       我们介绍最简单的方法控制开发板上的LED,就是使用Qt的操作文件的类直接控制LED。因为Linux上一切皆文件,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文件来处理。
       下面将贴上代码,其中不会再去讲如何搭建工程,不会贴上实验现象图。代码注释详细,不额外说明。实现现象请自行编译到开发板上运行查看。(编者都有在正点原子I.MX6U开发板上实验,确保准确性)。项目虽然简单,但是在嵌入式里基本都是从点亮一个LED里开始说起。只有我们会操作一个IO,剩下的基本都不会难!
       项目简介:设置一个按钮,点击即可控制LED状态反转(点亮或者熄灭LED)。项目看来很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有些学问,我们在改变LED的状态时,需要先去读取LED的状态,防止外界(外面应用程序)将LED的状态改变了。否则我们反转操作将不成立。在C++里一般使用get()和set()方法来获取和设置。我们的LED程序里也有这种方法。所以需要写好一个让人看的懂的程序是有“方法”的。不能将程序功能写在一堆,最好是分开写,留有接口。让后面的人看懂!
        例01_led,控制LED(难度简单)。项目路径为Qt/3/01_led。3是代表第三篇的例程父目录。
        在源文件“mainwindow.h”的代码如下。
    /******************************************************************
    Copyright © Deng Zhimao Co., Ltd. 1990-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 @projectName   01_led
    * @brief         mainwindow.h
    * @author        Deng Zhimao
    * @email         <a href="mailto:1252699831@qq.com" target="_blank">1252699831@qq.com</a>
    * @net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 @date           2021-03-08
    *******************************************************************/
1   #ifndef MAINWINDOW_H
2   #define MAINWINDOW_H
3
4   #include <QMainWindow>
5   #include <QPushButton>
6   #include <QFile>
7
8   class MainWindow : public QMainWindow
9   {
10      Q_OBJECT
11
12  public:
13      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nullptr);
14      ~MainWindow();
15
16  private:
17      /* 按钮 */
18      QPushButton *pushButton;
19
20      /* 文件 */
21      QFile file;
22
23      /* 设置lED的状态 */
24      void setLedState();
25
26      /* 获取lED的状态 */
27      bool getLedState();
28
29  private slots:
30      void pushButtonClicked();
31  };
32  #endif // MAINWINDOW_H

在头文件“mainwindow.h”里第19~22行声明一个设置LED状态方法,别一个是获取状态的方法。另外声明一个槽函数,作用是点击切换LED的状态。
在源文件“mainwindow.cpp”的代码如下。

  /******************************************************************
    Copyright © Deng Zhimao Co., Ltd. 1990-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 @projectName   01_led
    * @brief         mainwindow.cpp
    * @author        Deng Zhimao
    * @email         <a href="mailto:1252699831@qq.com" target="_blank">1252699831@qq.com</a>
    * @net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 @date           2021-03-08
    *******************************************************************/
1   #include "mainwindow.h"
2   #include <QDebug>
3   #include <QGuiApplication>
4   #include <QScreen>
5   #include <QRect>
6
7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8       : QMainWindow(parent)
9   {
10      /* 获取屏幕的分辨率,Qt官方建议使用这
11       * 种方法获取屏幕分辨率,防上多屏设备导致对应不上
12       * 注意,这是获取整个桌面系统的分辨率
13       */
14      QList <QScreen *> list_screen =  QGuiApplication::screens();
15
16      /* 如果是ARM平台,直接设置大小为屏幕的大小 */
17  #if __arm__
18      /* 重设大小 */
19      this->resize(list_screen.at(0)->geometry().width(),
20                   list_screen.at(0)->geometry().height());
21      /* 默认是出厂系统的LED心跳的触发方式,想要控制LED,
22       * 需要改变LED的触发方式,改为none,即无 */
23      system("echo none > /sys/class/leds/sys-led/trigger");
24  #else
25      /* 否则则设置主窗体大小为800x480 */
26      this->resize(800, 480);
27  #endif
28
29      pushButton = new QPushButton(this);
30
31      /* 居中显示 */
32      pushButton->setMinimumSize(200, 50);
33      pushButton->setGeometry((this->width() - pushButton->width()) /2 ,
34                              (this->height() - pushButton->height()) /2,
35                              pushButton->width(),
36                              pushButton->height()
37                              );
38      /* 开发板的LED控制接口 */
39      file.setFileName("/sys/devices/platform/leds/leds/sys-led/brightness");
40
41      if (!file.exists())
42          /* 设置按钮的初始化文本 */
43          pushButton->setText("未获取到LED设备!");
44
45      /* 获取LED的状态 */
46      getLedState();
47
48      /* 信号槽连接 */
49      connect(pushButton, SIGNAL(clicked()),
50              this, SLOT(pushButtonClicked()));
51  }
52
53  MainWindow::~MainWindow()
54  {
55  }
56
57  void MainWindow::setLedState()
58  {
59      /* 在设置LED状态时先读取 */
60      bool state = getLedState();
61
62      /* 如果文件不存在,则返回 */
63      if (!file.exists())
64          return;
65
66      if(!file.open(QIODevice::ReadWrite))
67          qDebug()<<file.errorString();
68
69      QByteArray buf[2] = {"0", "1"};
70
71      /* 写0或1 */
72      if (state)
73          file.write(buf[0]);
74      else
75          file.write(buf[1]);
76
77      /* 关闭文件 */
78      file.close();
79
80      /*重新获取LED的状态 */
81      getLedState();
82  }
83
84  bool MainWindow::getLedState()
85  {
86      /* 如果文件不存在,则返回 */
87      if (!file.exists())
88          return false;
89
90      if(!file.open(QIODevice::ReadWrite))
91          qDebug()<<file.errorString();
92
93      QTextStream in(&file);
94
95      /* 读取文件所有数据 */
96      QString buf = in.readLine();
97
98      /* 打印出读出的值 */
99      qDebug()<<"buf: "<<buf<<endl;
100     file.close();
101     if (buf == "1") {
102         pushButton->setText("LED点亮");
103         return true;
104     } else {
105         pushButton->setText("LED熄灭");
106         return false;
107     }
108 }
109
110 void MainWindow::pushButtonClicked()
111 {
112     /* 设置LED的状态 */
113     setLedState();
114 }

        第9行~24行,界面初始化设置,在嵌入式里,根据实际的屏的大小,设置全屏显示。按钮居中显示。
        第23行,因为出厂系统里配置LED的触发方式为心跳方式,要想控制此LED,需要将LED的触发方式改为none,即是无触发方式。为了方便,编者直接使用system()函数,用指令的方式改变LED的触发方式。
        第54~79行设置LED的方法,写入“0”或“1”代表开和关。写入之前先读取LED的状态,预防在用户其他地方有设置过LED。
        第81行~105行,获取LED的状态。
        第107行~111行设置LED的状态,此方法为槽函数,由点击按钮触发。
        至此常规的控制一个IO,大概流程已经完成。
15.3 程序运行效果
       下面为Ubuntu上仿真界面的效果,由于Ubuntu不是“开发板”,所以在读取LED设备时会读取失败。实际在板上运行图略。交叉编译程序到正点原子I.MX6U开发板上运行即可控制LED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