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A科学家称已开始人类基因改造试验:成功后将能够在外星生存

楼主(2021-07-19):
众所周知,在外太空环境中,面临着高辐射、高温的恶劣环境。虽然人类也一直在寻求能够宜居的其他星球,但是结果都不理想。不过,面对这些问题,科学家也有其他应对方法,那就是不能改变星球就去改变自己。

据外媒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名科学家表示,如果人类想要在其他星球上移民,就需要改变自身的身体,并且他已经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这名来自康奈尔大学遗传学教授克里斯·梅森(Chris Mason)是NASA测量太空旅行对人体影响“twin project”项目的重要参与者。

克里斯表示,已经开始试验性地修改人类的太空飞行基因,以建立分子基础和基因防御系统来实现人类长期太空旅行的亚基因组。

这一过程中,克里斯挑选了一种几乎无法被杀死的缓步动物DNA元素,用来创造一种“超人细胞”。该基因名为Dsup,它能保护DNA免受宇航员在长途太空旅行中遭受的各种伤害。

目前,在实验室里,克里斯已经将Dsup永久地整合到人类基因组和一个新细胞系中。当向这些细胞发射强辐射时,与普通细胞相比,新细胞能够将损伤降低80%。

此外,克里斯还指出,在实验室中进行的人类基因组试验并没有风险,虽然有可能看到不同基因突变带来的结果,但在未来的10至20年内,这些问题有望都得到解决。

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人类将能够在月球、火星,甚至有一天在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上繁衍生息。当然,基因改造不仅仅适用于人类,还可以在火星土壤中引入转基因细菌,以改变火星的大气层。

网友:
改成不需要氧气,能耐受百度高温,然后能吃土就可以了

话说这一改,就不是人类了嘛

网友A:
https://new.qq.com/omn/20191108/20191108A06KFB00.html

是水熊虫,水熊虫拥有一种被称为Dsup(Damage Suppressor,缓凝剂)的蛋白,可以使其DNA抵御辐射影响。
将水熊虫DNA与人体细胞结合以期增强抵御辐射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new.qq.com/omn/20191108/20191108A06KFB00.html

是水熊虫,水熊虫拥有一种被称为Dsup(Damage Su ...

水熊虫是地球上最强的生命模式。

网友B:
是从精子卵子开始改吧,现在活着的可能改不了吧。每个人身上的几亿亿个细胞,得改到什么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从精子卵子开始改吧,现在活着的可能改不了吧。每个人身上的几亿亿个细胞,得改到什么时候。 ...

照骨髓移植的例子看,大约4年就替换的差不多了
https://www.sohu.com/a/360675710_419328

网友:
难怪先进的外星人长出那样,原来是基因改造过了

网友C:
还是那一句,怎么不先在月球试试

网友D:
AI机器人将取代人类,摆脱肉体限制才是人类未来,未来几年到几十年会有一种数字DNA的东西诞生,目的是为了把AI传播到全宇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new.qq.com/omn/20191108/20191108A06KFB00.html

是水熊虫,水熊虫拥有一种被称为Dsup(Damage Su ...

好熟悉,星际迷航里面战舰的超级跳跃,就是靠这个虫子,哈哈哈。

网友E:
人类基因编辑这玩意不是说违反伦理,不搞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一句,怎么不先在月球试试

你不知道月球计划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了么?NASA将会在2028年建立月球长期基地,计划的第一个大里程碑是2024年载人重返月球,已经和SpaceX签约使用Starship HLS作为运载工具,到2028年还会建立环绕月球轨道的空间站Lunar Gateway,为将来的火星载人任务做中转补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一句,怎么不先在月球试试

月球太小了,人多了以后,整个掉到地球上就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不知道月球计划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了么?NASA将会在2028年建立月球长期基地,计划的第一个大里程碑是2024 ...

确实不知道,但是对比火星,月球更加觉得神秘。
特别是NASA故意涂污月球照片的动机是什么?
永远看不到的月球背面有外星人基地还是宇宙船残骸?
从月球往外射的光点是否飞行器?
登月行为为何几十年没有再实施,并且似乎所有国家都一致不实施。
美国登月者的那些奇怪传话等

当然,火星的基础环境也许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改造或者是适应去利用上面的资源,好像之前确认火星下面有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知道,但是对比火星,月球更加觉得神秘。
特别是NASA故意涂污月球照片的动机是什么?
永远看不到的 ...

公开的计划不知道,阴谋倒是比CIA知道得还多……

网友:
电影《 超能泰坦》就是这个剧情

网友:
那改造人会不会觉得普通人太弱,不配主宰地球然后灭了普通人

网友:
它体形细小,体长0.05-1.4毫米,通体透明,足迹几乎遍布全球。一旦生存环境恶化,身体便缩成圆桶状自动脱水(隐生状态),蛰伏忍耐。德国佛莱堡大学的拉姆曾把水熊虫分别放在150℃和零下200℃(接近绝对温度)的环境中,再置于常温下,给予水分,它竟奇迹般地复活。5700戈瑞强度的放射线,原子弹的辐射杀不死它;600兆帕的压力,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水压的6倍也压不扁它。请记住它,具有超强生命力的生物——水熊虫

网友:
原来外星人是我们自己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类基因编辑这玩意不是说违反伦理,不搞吗?

只要技术改革能给人类带来利益,什么伦理道德法律统统会淘汰的,这是必然规律。
欧洲中世纪期间人体解剖是要被教会判死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I机器人将取代人类,摆脱肉体限制才是人类未来,未来几年到几十年会有一种数字DNA的东西诞生,目的是为了 ...

有道理,人类的肉体进化太慢了,估计今后基因改造和肉体改造(就是肉体半机械电子AI化)同步进行。
最终就是纯精神意识体的数字化甚至量子化。

网友:
肉体很难迭代,还很脆弱。如果有将来,人类文明一定会给地球文明让路的。估计就千年,或许还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