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第十七章 Serial Port

楼主(2021-07-1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i.MX6ULL Linux阿尔法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arm-linux/zdyz-i.mx6ull.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
正点原子Linux技术交流群:1027879335

第十七章 Serial Port

       Qt提供了串口类,可以直接对串口访问。我们可以直接使用Qt的串口类编程即可,十分方便。Qt串口类不仅在Windows能用,还能在Linux下用,虽然串口编程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既然Qt提供了这方面的接口,我们就充分利用起来,这将会使我们的开发十分方便!其实Qt也提供了相关的Qt串口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直接参考来编程,编者根据实际情况,化繁为易,直接写了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参考。

17.1 资源简介

        在正点原子的I.MX6U开发板的出厂系统里,默认已经配置了两路串口可用。一路是调试串口UART1(对应系统里的节点/dev/ttymxc0),另一路是UART3(对应系统里的节点/dev/ttymxc2)。由于UART1已经作为调试串口被使用。所以我们只能对UART3编程,(如需要使用多路串口,请自行设计底板与系统)。
17.2 应用实例
        项目简介:设置一个按钮,点击即可控制BEEP状态反转(打开蜂鸣器或者关闭蜂鸣器)。
        例03_serialport,Qt串口编程(难度:一般)。项目路径为Qt/3/03_serialport。
        在03_serialport.pro里,我们需要使用串口,需要在pro项目文件中添加串口模块的支持,如下。
1   # 添加串口模块支持
2   QT       += core gui serialport
3
4   greaterThan(QT_MAJOR_VERSION, 4): QT += widgets
5
6   CONFIG += c++11
7
8   # The following define makes your compiler emit warnings if you use
9   # any Qt feature that has been marked deprecated (the exact warnings
10  # depend on your compiler). Please consult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
11  # deprecated API in order to know how to port your code away from it.
12  DEFINES += QT_DEPRECATED_WARNINGS
13
14  # You can also make your code fail to compile if it uses deprecated APIs.
15  # In order to do so,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16  # You can also select to disable deprecated APIs only up to a certain version of Qt.
17  #DEFINES += QT_DISABLE_DEPRECATED_BEFORE=0x060000    # disables all the APIs deprecated before Qt 6.0.0
18
19  SOURCES += \
20      main.cpp \
21      mainwindow.cpp
22
23  HEADERS += \
24      mainwindow.h
25
26  # Default rules for deployment.
27  qnx: target.path = /tmp/${TARGET}/bin
28  else: unix:!android: target.path = /opt/${TARGET}/bin
29  !isEmpty(target.path): INSTALLS += target

       第2行,添加的serialport就是串口模块的支持。
       在头文件“mainwindow.h”的代码如下。
   /******************************************************************
    Copyright © Deng Zhimao Co., Ltd. 1990-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 @projectName   03_serialport
    * @brief         mainwindow.h
    * @author        Deng Zhimao
    * @email         <a href="mailto:1252699831@qq.com">1252699831@qq.com</a>
    * @net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 @date           2021-03-12
    *******************************************************************/
1   #ifndef MAINWINDOW_H
2   #define MAINWINDOW_H
3
4   #include <QMainWindow>
5   #include <QSerialPort>
6   #include <QSerialPortInfo>
7   #include <QPushButton>
8   #include <QTextBrowser>
9   #include <QTextEdit>
10  #include <QVBoxLayout>
11  #include <QLabel>
12  #include <QComboBox>
13  #include <QGridLayout>
14  #include <QMessageBox>
15  #include <QDebug>
16
17  class MainWindow : public QMainWindow
18  {
19      Q_OBJECT
20
21  public:
22      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nullptr);
23      ~MainWindow();
24
25  private:
26      /* 串口对象 */
27      QSerialPort *serialPort;
28
29      /* 用作接收数据 */
30      QTextBrowser *textBrowser;
31
32      /* 用作发送数据 */
33      QTextEdit *textEdit;
34
35      /* 按钮 */
36      QPushButton *pushButton[2];
37
38      /* 下拉选择盒子 */
39      QComboBox *comboBox[5];
40
41      /* 标签 */
42      QLabel *label[5];
43
44      /* 垂直布局 */
45      QVBoxLayout *vboxLayout;
46
47      /* 网络布局 */
48      QGridLayout *gridLayout;
49
50      /* 主布局 */
51      QWidget *mainWidget;
52
53      /* 设置功能区域 */
54      QWidget *funcWidget;
55
56      /* 布局初始化 */
57      void layoutInit();
58
59      /* 扫描系统可用串口 */
60      void scanSerialPort();
61
62      /* 波特率项初始化 */
63      void baudRateItemInit();
64
65      /* 数据位项初始化 */
66      void dataBitsItemInit();
67
68      /* 检验位项初始化 */
69      void parityItemInit();
70
71      /* 停止位项初始化 */
72      void stopBitsItemInit();
73
74  private slots:
75      void sendPushButtonClicked();
76      void openSerialPortPushButtonClicked();
77      void serialPortReadyRead();
78  };
79  #endif // MAINWINDOW_H

       上面代码是在mianwindow.h里声明需要用到的变量,方法及槽函数。
       mainwindow.cpp的代码如下。
/******************************************************************
    Copyright © Deng Zhimao Co., Ltd. 1990-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 @projectName   03_serialport
    * @brief         mainwindow.cpp
    * @author        Deng Zhimao
    * @email         <a href="mailto:1252699831@qq.com" style="">1252699831@qq.com</a>
    * @net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 style="">www.openedv.com</a>
    * @date           2021-03-12
    *******************************************************************/
1   #include "mainwindow.h"
2   #include <QDebug>
3   #include <QGuiApplication>
4   #include <QScreen>
5   #include <QRect>
6
7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8       : QMainWindow(parent)
9   {
10      /* 布局初始化 */
11      layoutInit();
12
13      /* 扫描系统的串口 */
14      scanSerialPort();
15
16      /* 波特率项初始化 */
17      baudRateItemInit();
18
19      /* 数据位项初始化 */
20      dataBitsItemInit();
21
22      /* 检验位项初始化 */
23      parityItemInit();
24
25      /* 停止位项初始化 */
26      stopBitsItemInit();
27  }
28
29  void MainWindow::layoutInit()
30  {
31      /* 获取屏幕的分辨率,Qt官方建议使用这
32       * 种方法获取屏幕分辨率,防上多屏设备导致对应不上
33       * 注意,这是获取整个桌面系统的分辨率
34       */
35      QList <QScreen *> list_screen =  QGuiApplication::screens();
36
37      /* 如果是ARM平台,直接设置大小为屏幕的大小 */
38  #if __arm__
39      /* 重设大小 */
40      this->resize(list_screen.at(0)->geometry().width(),
41                   list_screen.at(0)->geometry().height());
42  #else
43      /* 否则则设置主窗体大小为800x480 */
44      this->resize(800, 480);
45  #endif
46      /* 初始化 */
47      serialPort = new QSerialPort(this);
48      textBrowser = new QTextBrowser();
49      textEdit = new QTextEdit();
50      vboxLayout = new QVBoxLayout();
51      funcWidget = new QWidget();
52      mainWidget = new QWidget();
53      gridLayout = new QGridLayout();
54
55      /* QList链表,字符串类型 */
56      QList <QString> list1;
57      list1<<"串口号:"<<"波特率:"<<"数据位:"<<"检验位:"<<"停止位:";
58
59      for (int i = 0; i < 5; i++) {
<span style="font-style: italic;"><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60          label = new QLabel(list1);
61          /* 设置最小宽度与高度 */
62          label</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setMinimumSize(80, 30);
63          /* 自动调整label的大小 */
64          label</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setSizePolicy(
65                      QSizePolicy::Expanding,
66                      QSizePolicy::Expanding
67                      );
68          /* 将label</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添加至网格的坐标(0, i) */
69          gridLayout->addWidget(label</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 0, i);
70      }
71
72      for (int i = 0; i < 5; i++) {
73          comboBox</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 = new QComboBox();
74          comboBox</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setMinimumSize(80, 30);
75          /* 自动调整label的大小 */
76          comboBox</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setSizePolicy(
77                      QSizePolicy::Expanding,
78                      QSizePolicy::Expanding
79                      );
80          /* 将comboBox</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添加至网格的坐标(1, i) */
81          gridLayout->addWidget(comboBox</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 1, i);
82      }
83
84      /* QList链表,字符串类型 */
85      QList <QString> list2;
86      list2<<"发送"<<"打开串口";
87
88      for (int i = 0; i < 2; i++) {
89          pushButton</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 = new QPushButton(list2</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
90          pushButton</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setMinimumSize(80, 30);
91          /* 自动调整label的大小 */
92          pushButton</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setSizePolicy(
93                      QSizePolicy::Expanding,
94                      QSizePolicy::Expanding
95                      );
96          /* 将pushButton[0]添加至网格的坐标(i, 5) */
97          gridLayout->addWidget(pushButton</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 i, 5);
98      }
99      pushButton[0]->setEnabled(false);
100
101     /* 布局 */
102     vboxLayout->addWidget(textBrowser);
103     vboxLayout->addWidget(textEdit);
104     funcWidget->setLayout(gridLayout);
105     vboxLayout->addWidget(funcWidget);
106     mainWidget->setLayout(vboxLayout);
107     this->setCentralWidget(mainWidget);
108
109     /* 占位文本 */
110     textBrowser->setPlaceholderText("接收到的消息");
111     textEdit->setText("www.openedv.com");
112
113     /* 信号槽连接 */
114     connect(pushButton[0], SIGNAL(clicked()),
115             this, SLOT(sendPushButtonClicked()));
116     connect(pushButton[1], SIGNAL(clicked()),
117             this, SLOT(openSerialPortPushButtonClicked()));
118
119     connect(serialPort, SIGNAL(readyRead()),
120             this, SLOT(serialPortReadyRead()));
121 }
122
123 void MainWindow::scanSerialPort()
124 {
125     /* 查找可用串口 */
126     foreach (const QSerialPortInfo &info,
127             QSerialPortInfo::availablePorts()) {
128         comboBox[0]->addItem(info.portName());
129     }
130 }
131
132 void MainWindow::baudRateItemInit()
133 {
134     /* QList链表,字符串类型 */
135     QList <QString> list;
136     list<<"1200"<<"2400"<<"4800"<<"9600"
137        <<"19200"<<"38400"<<"57600"
138       <<"115200"<<"230400"<<"460800"
139      <<"921600";
140     for (int i = 0; i < 11; i++) {
141         comboBox[1]->addItem(list</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
142     }
143     comboBox[1]->setCurrentIndex(7);
144 }
145
146 void MainWindow::dataBitsItemInit()
147 {
148     /* QList链表,字符串类型 */
149     QList <QString> list;
150     list<<"5"<<"6"<<"7"<<"8";
151     for (int i = 0; i < 4; i++) {
152         comboBox[2]->addItem(list</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
153     }
154     comboBox[2]->setCurrentIndex(3);
155 }
156
157 void MainWindow::parityItemInit()
158 {
159     /* QList链表,字符串类型 */
160     QList <QString> list;
161     list<<"None"<<"Even"<<"Odd"<<"Space"<<"Mark";
162     for (int i = 0; i < 5; i++) {
163         comboBox[3]->addItem(list</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
164     }
165     comboBox[3]->setCurrentIndex(0);
166 }
167
168 void MainWindow::stopBitsItemInit()
169 {
170     /* QList链表,字符串类型 */
171     QList <QString> list;
172     list<<"1"<<"2";
173     for (int i = 0; i < 2; i++) {
174         comboBox[4]->addItem(list</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
175     }
176     comboBox[4]->setCurrentIndex(0);
177 }
178
179 void MainWindow::sendPushButtonClicked()
180 {
181     /* 获取textEdit数据,转换成utf8格式的字节流 */
182     QByteArray data = textEdit->toPlainText().toUtf8();
183     serialPort->write(data);
184 }
185
186 void MainWindow::openSerialPortPushButtonClicked()
187 {
188     if (pushButton[1]->text() == "打开串口") {
189         /* 设置串口名 */
190         serialPort->setPortName(comboBox[0]->currentText());
191         /* 设置波特率 */
192         serialPort->setBaudRate(comboBox[1]->currentText().toInt());
193         /* 设置数据位数 */
194         switch (comboBox[2]->currentText().toInt()) {
195         case 5:
196             serialPort->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5);
197             break;
198         case 6:
199             serialPort->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6);
200             break;
201         case 7:
202             serialPort->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7);
203             break;
204         case 8:
205             serialPort->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8);
206             break;
207         default: break;
208         }
209         /* 设置奇偶校验 */
210         switch (comboBox[3]->currentIndex()) {
211         case 0:
212             serialPort->setParity(QSerialPort::NoParity);
213             break;
214         case 1:
215             serialPort->setParity(QSerialPort::EvenParity);
216             break;
217         case 2:
218             serialPort->setParity(QSerialPort::OddParity);
219             break;
220         case 3:
221             serialPort->setParity(QSerialPort::SpaceParity);
222             break;
223         case 4:
224             serialPort->setParity(QSerialPort::MarkParity);
225             break;
226         default: break;
227         }
228         /* 设置停止位 */
229         switch (comboBox[4]->currentText().toInt()) {
230         case 1:
231             serialPort->setStopBits(QSerialPort::OneStop);
232             break;
233         case 2:
234             serialPort->setStopBits(QSerialPort::TwoStop);
235             break;
236         default: break;
237         }
238         /* 设置流控制 */
239         serialPort->setFlowControl(QSerialPort::NoFlowControl);
240         if (!serialPort->open(QIODevice::ReadWrite))
241             QMessageBox::about(NULL, "错误",
242                                "串口无法打开!可能串口已经被占用!");
243         else {
244             for (int i = 0; i < 5; i++)
245                 comboBox</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setEnabled(false);
246             pushButton[1]->setText("关闭串口");
247             pushButton[0]->setEnabled(true);
248         }
249     } else {
250         serialPort->close();
251         for (int i = 0; i < 5; i++)
252             comboBox</span><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setEnabled(true);
253         pushButton[1]->setText("打开串口");
254         pushButton[0]->setEnabled(false);
255     }
256 }
257
258 void MainWindow::serialPortReadyRead()
259 {
260     /* 接收缓冲区中读取数据 */
261     QByteArray buf = serialPort->readAll();
262     textBrowser->insertPlainText(QString(buf));
263 }
264
265 MainWindow::~MainWindow()
266 {
267 }</span></span></font>

  第29~121行,界面布局初始化设置,在嵌入式里,根据实际的屏的大小,设置全屏显示。其中我们用到垂直布局和网格布局,如果布局这方面内容理解不了,请回到第七章7.5小节学习布局内容,学以致用理解的时候到了。
        第123~130行,查找系统可用的串口,并添加串口名到comboBox[0]中。
        第132~144行,波特率初始化,预设常用的波特率,115200作为默认选项。并添加波特率到comboBox[1]中。
        第146~155行,数据位项初始化,设置默认数据位为8。
        第157~166行,校验位项初始化,默认无校验位。
        第168~177行,停止位项初始化,默认停止位为1。
        第179~184行,发送数据,点击发送按钮时触发。
187 void MainWindow::sendPushButtonClicked()
188 {
189     /* 获取textEdit数据,转换成utf8格式的字节流 */
190     QByteArray data = textEdit->toPlainText().toUtf8();
191     serialPort->write(data);
192 }

        第186~256行,打开或者关闭串口。以我们设置的项使用Qt串口提供的设置串口的方法如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Bits)等,按如188~239行步骤设置完串口需要配置的参数就可以打开或者关闭串口了。
        第258~263行,从缓冲区里读出数据,并显示到textBrowser里。
17.3 程序运行效果
下面为Ubuntu上仿真界面的效果,请将程序交叉编译后到开发板运行,用串口线连接开发板的UART3到电脑串口,在电脑用正点原子的XCOM上位机软件(或者本程序亦可当上位机软件),设置与相同的串口参数,选择串口号为ttymxc2(注意ttymxc0已经作为调试串口被使用了!),点击打开串口就可以进行消息收发了。默认参数为波特率为115200,数据位为8,校验为None,停止位为1,流控为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