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电瓶车烧伤女孩事件中的电池是什么类型?

楼主(2021-07-19):
今天看到了这个可怕的视频,
太惨了,为了当事人的隐私,视频就不发了,看了会很不舒服。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这种电瓶车是什么电池?这么可怕.

网友A:
铅酸电池会不会安全好多?我老爸的三轮车都是推到屋里。

网友:
这样起火肯定是锂电池

网友:
只可能是锂电池,估计还是劣质.

网友:
现在网上有DIY的锂电池包,用于电动车。这个很危险。

网友:
百分百锂电池。那视频太恐怖了。整个过程都录下来了。穷人的内卷!!!

网友:
那个小女孩可能得终生插管,太可怕了

网友B:
锂电池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我的老东家从2014年开始一年至少用4千万颗三洋18650,到目前为止没有出过一次安全事故。
国内很多厂家以次充好,用拆机电芯,回收的报废电芯挑选出来使用,还一部份是工厂的不合格品,至少80%的厂家在用这类型电芯,这才是问题所在。

网友:
还好做过那个行业,知道内情,所以家里一直只买铅酸电池的,相对安全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我的老东家从2014年开始一年至少用4千万颗三洋18650,到目前为止没有出过一次安 ...

你的老东家不会是特斯拉吧。
听说这种电动机的锂电池都是软包装的电池,也没有严格的安全认证。

网友C:
有拆解过一批喜利得电动工具里的电池包,里面是SONY的动力18650,这货严重短路,电池都没有电压了,但是我切开电芯的时候发现有火花,再切就喷火,然后几秒后熄灭。用合格的电池外加合格的组装工艺其实还是安全的,我自已做了三辆电动车锂电池使用,最久的一辆已经跑了5年。不过为了安全,还是不要在屋子里充电为好。

网友D:
首先可以确认是三元锂(4.2v充满那种),这个喷火就是特征;
其次瞬间起火到最大,可以排除18650等钢壳小单体,因为那个会像鞭炮一样逐个炸;
剩下就是软包锂、大单体了。记得前有人科普过,大单体有一定概率炸或者不炸,但软包锂一定炸。
结合这个分析,大概率是外边套硬壳的软包锂,一颗失控全体火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可以确认是三元锂(4.2v充满那种),这个喷火就是特征;
其次瞬间起火到最大,可以排除18650等钢壳小单 ...

层主好专业!印象中的动力电池都是18650铁壳电池组,对不对?
另外请教一下,特斯拉的新款三元锂电池组还是18650组成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层主好专业!印象中的动力电池都是18650铁壳电池组,对不对?
另外请教一下,特斯拉的新款三元锂电池组还 ...

按着封装分,有硬壳圆柱(18650、32700等)、硬壳长方(大单体)、软包等;
按着材料分,有三元钴锂(3.7-4.2v)、铁锂(3.2-3.6v)、钛锂(2.4-2.8v)等;
按着性能分,有动力型、容量型等;

几种分类组合下,就是现有的锂电池。

三元钴锂容量大,能量密度高,但会热失控喷火。除了充放电环境过热外,电池变形导致内短路也是三元热失控一大类原因。
因而三元动力(包括特斯拉)大多选择硬壳封装,就是避免变形内短路。特斯拉之前是 21700 圆柱,新的似乎是更粗的圆柱。
至于三元软包,小的 mp3 用用就好,大的去搞超薄充电宝甚至电动车,简直找死。

无良商家把三元软包打成捆,塞进电池组壳给电动车用,表面看来小巧轻便续航好,可一旦内部挤压变形,直接就是当场火化。
杭州这个大概率是这种电池。

最后放一段三元软包作死视频,起火速度基本与此次惨剧相当。电池组有一颗电池热失控,瞬间可以点燃剩下的软包锂: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s411S78h

网友:
我上个月刚买了一部雅迪电单车。

我只敢买蓄电池的。

网友F:
超级电容会不会爆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拆解过一批喜利得电动工具里的电池包,里面是SONY的动力18650,这货严重短路,电池都没有电压了,但是我 ...

没电压是保险阀爆了。。。电芯还是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超级电容会不会爆燃?

超级电容充一次电续航几十米。。

网友G:
杭州电动车爆炸:真相出来了!非原厂锂电池,迅驰雅马哈电瓶车

来源:https://www.163.com/dy/article/GFAD173K0552A4KM.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层主好专业!印象中的动力电池都是18650铁壳电池组,对不对?
另外请教一下,特斯拉的新款三元锂电池组还 ...

特斯拉的21年国产标续版MODEL 3和MODEL Y 都是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目前还没有自燃起火的报道,封装都是21700的圆柱体电池。去年特斯拉国内”自燃起火“的就只有去年底上海一辆19年老款MODEL 3,采用的是三元锂电的车在下地库时候被石块剐伤底盘电池严重受损,车辆报警提示驾乘人员撤离后几分钟自燃。特斯拉目前只有上海产的标续版本才采用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其他版本全部是松下或者LG的21700三元锂电,目前是正在准备量产高性能4680新款电池,德国工厂估计投产后会生产这种新电池的车。从国内官方电动车统计数据来看,特斯拉电动车电池自燃起火始终是全行业最低最安全的,没有之一,结果却被舆论黑成整天自燃起火;相比之下北汽比亚迪这些自燃一年几十起,反而被舆论宣传成宇宙最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特斯拉的21年国产标续版MODEL 3和MODEL Y 都是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目前还没有自燃起火的报道,封装都是217 ...

家里老人把 32700 磷酸铁锂充到泄压喷发,都没有任何起火,单从这安全性来看就很靠谱

网友:
磷酸铁锂安全性真不是盖的,曾经有一次充电器类型设置错误,当普通锂电池了,把磷酸铁锂电池充了一夜,干到4.2v了,电池都发烫了竟然也没事。

网友:
磷酸铁锂安全性很好的,我这里就经常炸,32700的。就安全阀碰一声,漏个液完事。

有一次设备原因起火,周围全是电池,最后也 就是烧了个桌子,桌上的电池报废,旁边的都过热爆液。没起大火。这要是换三元锂。整个房子都要挂

网友:
所以千万不能买锂电池电动车

网友:
  所以, 有没有磷酸铁锂的锂电车卖

网友:
两轮车的大厂其本没有铁锂,比较少听到。共享电单车到是有不少用铁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特斯拉的21年国产标续版MODEL 3和MODEL Y 都是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目前还没有自燃起火的报道,封装都是217 ...

看来,要赶快抢20万的磷酸铁锂版特斯拉。
命最重要。

网友:
太惨了,

锂电池安全性和垃圾回收都是个大难题。铅酸还算半个可回收,就是能量太低。
还是全身包裹电阻丝等当做传感器,一旦破损就废弃,保证安全为好。

网友:
所有电动自行车电池都没有通信接口和报错指示。就算电池自检发现了问题,也没办法通知用户。

网友:
据说是三元锂电!磷酸铁锂的话估计没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杭州电动车爆炸:真相出来了!非原厂锂电池,迅驰雅马哈电瓶车

来源:https://www.163.com/dy/article/GFA ...

出厂不配电池?那有没有电池安装指导和推荐?
都没有的话这厂家也太鸡贼了,完全把风险丢给了用户。说明书也不能说明问题,得看这车的配置和控制器的欠压规格看看是为什么电池准备的。
电动车一开始都是用铅酸的,如果厂家一直不更新说明书反而不用担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老人把 32700 磷酸铁锂充到泄压喷发,都没有任何起火,单从这安全性来看就很靠谱 ...

最大问题是受温度影响大,北方影响大。

网友I:
nm, 我买了4个软包10ah的电池给电台供电,爆炸的怕不就是这种货色吧, 这不得套个钢壳才安全?

网友J:
公司产品用过很多锂电池,是软包的,1200mha~1600mha都用,曾经测试过,在野外,用利器刺穿,穿透了锂电池,没有任何问题,没有着火,这是为什么?
大概是20多元一节的,扁平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公司产品用过很多锂电池,是软包的,1200mha~1600mha都用,曾经测试过,在野外,用利器刺穿,穿透了锂电池 ...

因为电池太小,容纳的能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会不会安全好多?我老爸的三轮车都是推到屋里。

铅酸的不会爆,不会烧,放心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nm, 我买了4个软包10ah的电池给电台供电,爆炸的怕不就是这种货色吧, 这不得套个钢壳才安全? ...

不配壳:一个冒烟喷发,剩余的可能被点燃起喷发;
配硬壳:单个喷发看不见,蓄力后集体喷发瞬间火球。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公司产品用过很多锂电池,是软包的,1200mha~1600mha都用,曾经测试过,在野外,用利器刺穿,穿透了锂电池 ...

需要满电+高温情况下刺穿

网友K:
我在做電動滑翔傘,萬一電池在空中燃爆我就死定了。。。滑翔傘的電池 18S、>20Ah,比電動車的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在做電動滑翔傘,萬一電池在空中燃爆我就死定了。。。滑翔傘的電池 18S、>20Ah,比電動車的大多了。。。 ...

还就是空中低气压,软包更易怀孕,硬壳更易泄气。
不少铝壳电解电容,是不允许高海拔使用的,就是这个失效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在做電動滑翔傘,萬一電池在空中燃爆我就死定了。。。滑翔傘的電池 18S、>20Ah,比電動車的大多了。。。 ...

有没有设计一个【自裁键】?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按着封装分,有硬壳圆柱(18650、32700等)、硬壳长方(大单体)、软包等;
按着材料分,有三元钴锂(3.7 ...

我想请教一下电动自行车18650锂电,用了一段时间,或者说用了10次+的充电循环,还会容易爆炸吗?容量已经衰减了一些的容易爆炸吗?今年刚天猫买台美国G-force 折叠电动自行车,客服说有保护板的,说助力续航130KM,电动续航55KM。但是我怎么感觉纯电续航才35-40KM左右。电池是13串,充电电压54.6V,512Wh的,每天就6-8KM左右,最多5天就要充电了。

关键问题:锂电池容量已经衰减了50%左右,是不是没那么容易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请教一下电动自行车18650锂电,用了一段时间,或者说用了10次+的充电循环,还会容易爆炸吗?容量已经 ...

應該是衰减後爆炸概率更大,最大威力可能有所降低,因爲儲存的能量少些了

伴隨 衰减 的是交換膜受侵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请教一下电动自行车18650锂电,用了一段时间,或者说用了10次+的充电循环,还会容易爆炸吗?容量已经 ...

是否爆炸与剩余寿命毫无关系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设计一个【自裁键】?

解除鎖釦空中裸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请教一下电动自行车18650锂电,用了一段时间,或者说用了10次+的充电循环,还会容易爆炸吗?容量已经 ...

完成十次以上的充放电,应该算是做了稳定性测试吧,
应该出现爆炸的机率会降低非常多。
爆炸不是在电池正常设计内的,而应该是一些制造时的瑕疵造成的。
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解除鎖釦空中裸跳

避免变成烤肉,人道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我想请教一下电动自行车18650锂电,用了一段时间,或者说用了10次+的充电循环,还会容易爆炸吗?容量已经 ...

18650 没事的,就算炸也是一颗一颗的放鞭炮,先冒烟再小火最后大火,不会软包那样瞬间火球。

这个 10+ 次的循环就损失一半容量不太正常,除非:①电池虚标,②有满电存储>1个月的情况,③路况上下坡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避免变成烤肉,人道设计

裸跳不见得是解锁背带扣吧,也可以是解锁电池+助力,只剩降落伞

网友L:
引用 网友D:
18650 没事的,就算炸也是一颗一颗的放鞭炮,先冒烟再小火最后大火,不会软包那样瞬间火球。

这个 10+  ...

应该是严重虚标,之前问客服说天气热的时候看看,现在感觉差不多,今天天猫查看评论,好多人反映的问题跟我一样,虚标严重。

再请教一下:如果18650 用久了,容量真的降到50%以下了,电池的隔膜是否也开始老化了,那是否有可能出现内部短路。我们公司也用18650电池的,有款容量小的才大概1200mAh和1500mAh的,没听说过爆炸,倒是2000mAh的 出现过2起,还好是小容量,一下子就烧完了。我猜测是 小容量 隔膜比较厚,所以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严重虚标,之前问客服说天气热的时候看看,现在感觉差不多,今天天猫查看评论,好多人反映的问题跟 ...

我手头有一批笔记本上拆下来的 18650,三星原装 2200mAh,使用六年,磨损超过 50%.

这批电池里有的完全失效,有的电压超过 4.1v 就急剧发热,但 4.1v 以内容量还是很稳定,看来应该是有内短路。
至于爆炸嘛,目前没看到,就那个急剧发热的也没炸,注意电压控制在 4.1v 以下啥事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配壳:一个冒烟喷发,剩余的可能被点燃起喷发;
配硬壳:单个喷发看不见,蓄力后集体喷发瞬间火球。 ...

转了一圈硬壳没选好,选了个锂电池防火袋,聊胜于无吧

网友:
拆机电池价格只有全新A 品的20-30%, 电池在整个电池包中所占比例最高。
低价情况下,客户肯定会选择便宜的,其实拆机电池PACK 后利润比用原装的高很多。
我朋友做PACK 的,不敢用拆机的,已经被这些厂差不多要挤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在做電動滑翔傘,萬一電池在空中燃爆我就死定了。。。滑翔傘的電池 18S、>20Ah,比電動車的大多了。。。 ...

天上用锂电真的提心吊胆,目前为止飞机上的都还不成熟,真的不敢冒进啊。我有个机载设备,电池总容量不到2000mAH@2串,也就两个手机的容量,都害怕冒个烟,爆个炸。。。哪怕只有一起,就是大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