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上硬盘就无法启动

楼主(2021-07-19):
网上买了一个西数1t机械硬盘,台湾产的,连上主板无法启动,进入bios偶尔能读到硬盘信息,是不是自己被人骗了,买了一下有问题的货还是可以如何修复一下

网友A:
进入bios偶尔能读到硬盘信息?有时不能读到硬盘信息?

其它硬盘有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坏道盘。退换。

网友B:
不进入window系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bios偶尔能读到硬盘信息?有时不能读到硬盘信息?

其它硬盘有同样的问题吗? ...

没有,本来想用来装系统的!刚买来第一次还能正常工作,过了一个星期就出问题,无法识别硬盘,进bios也是偶尔可以识别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进入window系统看

在哪里看,试过用pe,无反应,估计是被骗了,坏道盘,刚拿到的时候看是台湾产的,觉得奇怪,没成多想,一用刚几天还好!刚一个星期就出问题,这种能修么!

网友:
刚买了2块固态,现在固态比机械的还便宜,买固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哪里看,试过用pe,无反应,估计是被骗了,坏道盘,刚拿到的时候看是台湾产的,觉得奇怪,没成多想,一 ...

你听听硬盘,有没异常的吱吱响声,有的话是坏道的。

1. 不能识别的硬盘,在购买一块同型号的硬盘,把硬盘PCB对调,PCB的BOIS芯片对调(否则不会是别)。若是对调后,好的依然好,坏的依然坏,原先坏的非常可能是坏道的(比如磁头损坏,盘被磁头拉伤)。
2. 修复坏道的盘,只能用专业的工具把磁头屏蔽掉。也意味着磁头对应的盘片存储会丢失,容量下降。 识别哪个磁头损坏,定要在无尘环境下开盘,看哪个磁头变形,哪个盘面被拉伤。
3. 盘面拉伤、磁头变形的,那个磁道基本废了。即使更换磁头,也非常难读取到那个盘面数据(读了1MB花了4小时,读完还打不开文件,和当事人协商后舍弃那个盘面)。

以上前几天亲自帮人修了一个。数据宝贵,时间更宝贵,别贪便宜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听听硬盘,有没异常的吱吱响声,有的话是坏道的。

1. 不能识别的硬盘,在购买一块同型号的硬盘,把硬 ...

谢谢回复!决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