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教程】忍受了6年,还是出手给汽车多配了一条遥控/非接触钥匙

楼主(2021-07-20):
我的日产SUV 奇骏,出厂的时候配有2条钥匙,1条遥控,一条没有遥控。

遥控钥匙很好用,因为还有非接触功能:钥匙放口袋里不用拿出来,只要靠近车门,就能打开或锁上汽车。进入汽车里,也不用拿出钥匙,就能启动汽车和驾驶。

原装的遥控钥匙给老婆,我肯定不满意手动钥匙,于是想多配一条遥控钥匙。

4S报价是1250元,还要等1个月才能拿到。

于是,我到当地汽车城找配钥匙的地方,280元配了一条。

功能跟原装的一样,但遥控距离只有10米,这个勉强还能接受。

不到3个月,电池很快没有电。使用2025电池,我发现2032也能安装得进去。

试过各种品牌的电池,运气好2-3个月没电,运气不好一个月就没电。

找回配钥匙的地方,说兼容钥匙就是这样。问他们有没有原装钥匙,说没有。

实体店就是这样,连差评都机会都没有。

于是,我买了可以充电的2032电池,发现半个月就要换电池....

这条钥匙,我能使用6年的秘密是: 在钥匙背后,绑了一块锂电池(圆柱形,直径8mm,长度30mm),并且外壳外面固定了一块锂电池的充电小板(MicroUSB接口)。

大概每半年维护一次,因为线会断,电池可能失效等。等使用6年也算是奇迹了。

早期是使用透明热宿管固定电池和USB充电小板。折腾多了,最后只是随便使用透明胶缠几下,反正感觉很快会坏,但却一直不坏.....

能脑补出这条钥匙的样子吗?

反正我是放在背包里,不会拿出来,所以,也不会怕被人看到了哄笑.....

今晚我配置好的新遥控钥匙是这样的,是不是对比强烈?

楼主:
日产的遥控钥匙可以抽出一把机械钥匙。这把机械钥匙里面也是有芯片,可以单独开车门和启动汽车的。

这个设计很贴心。因为如果汽车电池亏电,车门只能使用机械钥匙打开。

楼主:
6年前我就想重新配过一条遥控钥匙。

实体店是不敢再去了。问了淘宝电池可以多长时间,回复说半年。

于是不敢配了。

前几天我想到这个问题,找了一个天猫店,回复是电池可以2年时间。我原装钥匙估计至少4年才换一次电池。兼容有2年我是可以接受了。

于是下单。150元钥匙,再加300元设备押金。配置好钥匙后,设备退还给店家,拿回300元。

店家寄出钥匙之前,已经帮我将机械钥匙开好齿,需要我提前将钥匙图片发给他们。

楼主:
今天收到货,钥匙质量非常好,塑料、电镀等竟然跟原厂的一样精美。金属电镀的质感就像是真正的金属。

甚至我认为比我当年原厂的还要精致,因为机械钥匙的把手部分使用螺丝固定了一个真正的金属块,用于加固钥匙圈的接触位置(以前的原装钥匙是塑料件)。

楼主:
这台是租借的设备。需要插入汽车的ODB接口。

ODB接口有电力供应给这个设备。插上会显示红灯(电源灯)

楼主:
店家给我二维码,下载钥匙配对的APP:IMSC91 。

楼主:
启动软件后,会提示连接手机蓝牙:

蓝牙连接好,设备的绿灯亮起来。

楼主:
APP里找到郑州日产,会提示下载该汽车厂的数据。大概20秒下载完。找到自己的车型:

需要手机APP蓝牙跟设备连接成功,才能看到以下的界面:

楼主:
店家要求APP使用一台手机,跟他们沟通的微信使用另外一台手机。

开始我认为没有必要。但当遇到问题的时候,需要他们远程协助,发现真的需要两台手机,他们才能有效的提供帮助。尤其他们可以远程帮忙看看配对钥匙的时候,汽车仪表盘上的提示。

他们已经提供了详细的视频,我看完视频,开始一样可以独立搞定。

没想到配置遥控钥匙的时候,提示:匹配失败:

楼主:
他们只是告诉我按钥匙锁车键2次(视频里说按一次)。按的位置在手刹偏右一些。看来这个位置很重要。

我方法式了6次,终于匹配成功:

楼主:
钥匙的配对方法其实不难。

店家提供的5分钟视频已经说得很清楚。

不过视频里面的菜单跟我的不一样。

楼主:
配置好新买的遥控和机械钥匙,再测试之前我有的所有钥匙,包括2个遥控,3把机械,都全部正常。

看来这个配置设备很好,只是添加新钥匙,不会破坏旧钥匙的数据。

我记得当年汽车城,新钥匙可以使用了,但全部旧钥匙都失效无法使用,最后全部钥匙要配对一次。

楼主:
再下单买了个26元的钥匙套,增强防水功能和耐磨性。

这种钥匙套质量很好,我原装钥匙6年前也买了一个这种套,用到今天仍然很结实。

网友:
配车钥匙做这个行业  现在利润空间蛮大  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当然  这个对于坛友们来说   难度系数个位滴
投资二十万   三四线城市够门面和进货及资金周转   慢慢经营一年之后  口碑建立 就可以养家糊口啦

网友A:
我做pke钥匙技术不难但小众,但没接触配钥匙这个暴利行业,那个解锁工具是不是违法啊,随便搞得到?

网友:
做这行的确实可以,认识这行的代码工程师,深圳能买得起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pke钥匙技术不难但小众,但没接触配钥匙这个暴利行业,那个解锁工具是不是违法啊,随便搞得到? ...

这个配对工具应该合法,因为必须:

1。插入你的汽车odb接口。
2。有你原车的机械钥匙。

不是车主,是没有办法配到新钥匙。

当然,你的车给维修店的时候,而你不在场,他们偷偷配了你的钥匙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pke钥匙技术不难但小众,但没接触配钥匙这个暴利行业,那个解锁工具是不是违法啊,随便搞得到? ...

那个应该只是普通的OBD II转蓝牙,实际功能都在手机APP里,其实也不是什么破解,只是按照原厂协议注册新的钥匙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应该只是普通的OBD II转蓝牙,实际功能都在手机APP里,其实也不是什么破解,只是按照原厂协议注册新 ...

是的,我使用这个不是破解器,是原厂配钥匙的合法方式。

楼主:
今天开始使用新钥匙,发现问题了:

1。尾箱的非接触感应失灵(昨晚可能没有测试好)。

2。遥控要睡觉经常发生“未检测到钥匙” 故障,要折腾几下才能使用,很不爽。

淘宝店家让我将把新的小钥匙插进锁孔  连续开关5次电源。然后在on的位置,启动汽车,然后拔出钥匙。5次要快速点操作。

但没有什么效果。

店家让我按照轩逸重新做一次。我今晚再试。

网友:
专门买ODB设备玩车的电工很多啊。

网友:
特斯拉用手机蓝牙

网友C:
去年,我老嫌弃车钥匙太大,把里头电路板拆出来了,加装了一个蓝牙ic可以小程序控制按键实现开锁
不过后来发现插钥匙打火的时候,这个电路板必须要在钥匙孔附近,原来电路板除了远距离的无线开锁还有类似rfid的近场通信才允许打火

网友:
智能卡的工作原理是车载端不断发射电波,钥匙在感应范围唤醒,汽车通过低频125KHz发送数据,遥控器验证后通过高频315mhz或者433mhz反馈数据,持行开关锁动作,遥控器必须在车内,遥控器会反馈数据到车上,按下点火开关,车发125khz数据,遥控器返回启动数据,即使什么都没操作,汽车都会发射数据问遥控器在不在!
电很快用完,大部分原因是遥控器漏电,生产工艺和用的元器件不行,比如3D电感,生产怎么匹配谐到125KHz,如果有偏差,灵敏度或者耗电量就增大,都没有相应的测试就出厂!
匹配设备是合法的,深圳元征科技,深圳道通科技,就是专门做匹配设备的上市公司!

楼主:
最新情况:

昨晚我使用轩逸或奇骏,重新匹配了钥匙,还是同样问题:有时提示钥匙没有感应到。发现拧动打火开关前,先按下去1到2秒后才拧,成功率会高很多。但我之前的钥匙不需要这样先按下去的。

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故障是:后尾箱无法感应打开。(驾驶室门可以感应打开)。

淘宝商家说没有办法了。说会重新寄一条感应钥匙给我。不行只能退货了。

网友D:
老轩逸遥控换一块电池,会出现点火需要插机械钥匙,需要匹配钥匙,费用280,难道电池用完了,就必须买一把遥控,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我老嫌弃车钥匙太大,把里头电路板拆出来了,加装了一个蓝牙ic可以小程序控制按键实现开锁
不过后来 ...

掏出手机 找到小程序再开锁,感觉也挺繁琐,我感觉还是按一下遥控钥匙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轩逸遥控换一块电池,会出现点火需要插机械钥匙,需要匹配钥匙,费用280,难道电池用完了,就必须买一把 ...

不会的啊!

网友:
会不会和钥匙的信号强度有关

楼主:
淘宝店家重新寄了一条遥控钥匙过来。外观完全一样,但店家说里面的pcb厂家不同。

使用日产mx6,果然解决问题了,尾箱非接触也能改了。

奇怪的是,在配置过程中发现,只是配置遥控器,机械钥匙也需要重新配置,有时甚至原装的遥控器也无法使用,需要重新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