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源晶振 串接的电阻太大会影响稳定性吗?

楼主(2021-07-20):
如题,朋友有个早年的设计,在家用场合稳定,换到工控场合就会有偶尔丢数据的显像
让我帮忙找原因

因为芯片墙内墙外都找不到手册 ,只好在他们原有的设计上找问题了

无意间看到他们无源晶振串联的电阻非常大,请教这种情况下 会有稳定性的影响吗?
用示波器测量都能输出标准的 25M 正弦波,而且波形完美,但是幅值有区别(芯片的时钟输入管教应该是输入阻抗很大的吧)

如图上画圈的位置,板子上用的是1.8k的电阻,   找了别家大厂的一些参考设计(不同芯片的),大部分都是用200R 或者直接0R

实际我替换成50R 作了测试,   不替换前   XTAL 到芯片的 输出脚  是2.3V 完美的 正弦波,     替换后  是3.1V 完美的正弦波

正弦的波形信号都完美,机器99.9%的时间都是工作正常的

网友A:
太大会不容易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会不容易起振。

好像都是有工作的  就是 工业环境下 偶有丢数据

网友B:
这个串接电阻,本来就是降低激励幅度的,避免晶振过驱动,加大以后降低波形幅度是正常的。
你说的丢数据是无线传输丢?晶振两端负载电容使晶振频率变化,最终使无线信号产生频偏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串接电阻,本来就是降低激励幅度的,避免晶振过驱动,加大以后降低波形幅度是正常的。
你说的丢数据是 ...

防止过激励,但是这边的电阻过大  导致的幅值降低,容易导致 CLK 电压小于 VIH吧

3.3V 的系统 VIH 应该是接近0.7*3.3=2.31V了
实际 晶振 刚好在工作与不工作的边缘, 感觉这个时候有点干扰 时钟会被干扰到,,具体的显像不清除,可能是网络丢包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防止过激励,但是这边的电阻过大  导致的幅值降低,容易导致 CLK 电压小于 VIH吧

这个我去年有测数据。3.3v下面串510r已经衰减到不到300mvv vpp了。200r是不到1v好像。所以我现在都是串100r。

100r稍微有点过激励,但是还好不影响晶振输出(还是完美的正弦波)。

网友D:
什么情况需要串接,我一半情况不串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去年有测数据。3.3v下面串510r已经衰减到不到300mvv vpp了。200r是不到1v好像。所以我现在都是串10 ...

这次出问题的案子 是 博通的网卡芯片,  昨天查了很多博通同类型的芯片,参考设计 都是200欧,   又查了intel的参考设计,这里都是不接的
所以在想200欧应该没问题,    不过原先出问题的上面1.8K 我觉得肯定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需要串接,我一半情况不串接

如果你不确定的情况下 可以不串 ,一般官方参考设计明确串的情况下 我会串一个,其他情况下可能预留一个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需要串接,我一半情况不串接

看芯片,譬如 stm32 就不用串,stm32 晶體腳是專門為晶體設計的,甚至可以軟件設置驅動強度。

又譬如,用 fpga 的普通 io 口接無源晶振,就要串電阻,因為 io push-pull 輸出強度對晶體而言太大。

有些嵌入式 cpu,廠商為了省事,晶體腳用的也是數字 io 結構(搞模擬会麻煩一些),所以也要串電阻。

所以一般看廠商參考電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需要串接,我一半情况不串接

看芯片,譬如 stm32 就不用串,stm32 晶體腳是專門為晶體設計的,甚至可以軟件設置驅動強度。

又譬如,用 fpga 的普通 io 口接無源晶振,就要串電阻,因為 io push-pull 輸出強度對晶體而言太大。

有些嵌入式 cpu,廠商為了省事,晶體腳用的也是數字 io 結構(搞模擬会麻煩一些),所以也要串電阻。

所以一般看廠商參考電路。
沒有資料的話,可以通過波形幅度来輔助確認。

對於樓主的問題,解決小概率 bug 的重點是增加概率,譬如懷疑是晶振幅度不夠,那麼就應該反向操作,進一步降低幅度,譬如把 200 歐換成 240 或更大,看 bug 概率是否增加以及 bug 現象是否一致。如果沒增加,基本上可以說明是其它問題。

我目測不是幅度問題,因為有起振,而且幅度更低依然可以起振。除非晶體 layout 差到不行,拉了很長的線,才可能被干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出问题的案子 是 博通的网卡芯片,  昨天查了很多博通同类型的芯片,参考设计 都是200欧,   又查了i ...

1.8k显然是不行的。。你示波器看下,我估计振幅不到50m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芯片,譬如 stm32 就不用串,stm32 晶體腳是專門為晶體設計的,甚至可以軟件設置驅動強度。

又譬如, ...

楼主的BUG 不是200欧  而是  反常规的 1.8K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主的BUG 不是200欧  而是  反常规的 1.8K

1.8k 的確沒見過

不過為了定位問題,不管它多大,照樣反向操作,先改 2k 看能不能增加問題概率,沒效果繼續加,看加到多大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k 的確沒見過

不過為了定位問題,不管它多大,照樣反向操作,先改 2k 看能不能增加問題概率,沒效果 ...

这个思路有点意思
看看 是不是  多一点点就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有点意思
看看 是不是  多一点点就不工作了

是的,如果不工作或者相同問題變的更嚴重,那麼可能就是這個電阻問題

如果加大 50%,照樣工作,相同問題概率不變,那就要找找其它方面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