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web界面是用什么技术做出来的

楼主(2021-07-20):
设备里面应当是linux系统,对前端技术一头雾水,但是感觉用这种web界面给系统配置参数很好用,请问这种界面用的是哪种技术框架?当然HTML,CSS,JS技术必不可少,还需要掌握别的吗,另外是不是还需要后端技术?也就是想问问需要掌握哪些东西才能实现这种web配置和监视功能?

网友:
常见的后端就是cgi,php类的技术, 前端就是你说那些.
软件常用就是Lighttpd

当然, 时代不一样了, 如果你的flash足够大, 不是64M以下那种, 大可以服务器用go, 写个静态页面服务器外加一坨API, 客户端ajax请求数据填充页面.  参考本论坛一个大牛作品go语言写的数据采集器.  从技术栈来说, 可能比捣鼓php更适合这个多快好省的时代.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05&highlight=go

网友:
很多前端框架都可以,最近我在用fastadmin弄差不多这样的界面。

网友:
参考openwrt的luci, 这个编程很方便

网友:
个人使用 antd admin + golang 接口

网友:
参考下:https://panjiachen.github.io/vue-element-admin/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涨了不少知识,毕竟一直搞电子,有些名词头一次听说,各位的回复各不相同,看来可以有多种方式实现这样的功能,只是没有太多精力,看看哪种最短平快。难道没有像VB,VC那样的工具,可以直接把控件拖进网页中,界面代码自动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涨了不少知识,毕竟一直搞电子,有些名词头一次听说,各位的回复各不相同,看来可 ...

要实现你截图的效果,只有撸vue代码,没有拖拉拽生成的工具。

网友A:
截图里是哪家的管理界面?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里是哪家的管理界面?学习一下。

做工业网关,协议转换的,基本都是这类界面,比如微控

网友:
如果是用QT的话,QML也可以做到。

网友:
应该用什么技术都能做出来吧,像我这个用是vue,后台用的c#

网友:
楼主,你看一下layui,效果上跟你这个基本上是相同的

网友:
vue挺便捷,已经在几个项目上用

楼主:
谢谢各位,通过各位的介绍,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看来不管什么技术,js都得会才能搞起来

网友:
https://v4.bootcss.com

bootstrap 这类就可以了。找个模板,这种弹窗叫“模态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涨了不少知识,毕竟一直搞电子,有些名词头一次听说,各位的回复各不相同,看来可 ...

如果你能改掉短平快的想法,即使在技术领域,你切换到做这种后台或前端。如果只是打工的话,薪水应该能番番。
以上高手除外。

网友:
推荐iviewadmin框架,我的上位机就是用这种这种框架做前端,用go做后端,C#做exe内嵌cef做浏览器显示iviewadmin做的界面,http和websocket做前后端通信

网友B:
bootstrap偏底层一点点,3楼5楼6楼推荐的框架也都能实现,前端技术我还是有点自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strap偏底层一点点,3楼5楼6楼推荐的框架也都能实现,前端技术我还是有点自信的 ...

搭车请教下    问题比较菜

安卓系统  内核好象是linux的对吧  至少他的目录结构和linux比较像
据说安卓的界面都类似于网页   不知道这里面什么原理

我的困惑是  很不习惯在安卓下无法使用网址文件,win系统下可以很简单的搜集一个网址为.lnk文件,
如果我换个电脑  只要U盘拷上些需要的.lnk的网址文件  就可以简单访问经常看的网址

但安卓下无法识别win系统的.lnk文件,甚至安卓下的默认浏览器 也不咋好用,网址收藏保存超不方便
网址虽然可以放到桌面   但图标和名称都不能自定义,都不知道那些图标谁是谁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是avuejs,基于 element的vue组件重新封装的,我不是作者,只是使用过一段时间。
网址:https://avuejs.com/

网友:
要懂vue框架就行

楼主:
嗯,VUE这个名词出现的最多,研究一些,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涨了不少知识,毕竟一直搞电子,有些名词头一次听说,各位的回复各不相同,看来可 ...

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布局都嫌麻烦,还是趁早包给别人做吧。web前端简单的的布局那几行代码和拖拉也没差多少。复杂的拖拉也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VUE这个名词出现的最多,研究一些,谢谢各位

沒學走就學跑的節奏

新入坑建議直接學裸的 js(裸 js 足夠用,做爲各種框架的受害者,我現在的項目全部用裸 js,不用框架)

不要用老版本 js 的各種回調方式寫代碼,用 async 讓代碼順序執行,更接近單片機 c 編程模式(也類似 python)
還有就是建議用 modules,類似單片機多 c 文件、模塊化編程(也類似 python)

先實現功能,顯示效果隨便弄一個皮膚就行,譬如實現你樓主位的效果建議用 bulma,很輕量。

不用框架不爽的話,就用宇宙最強的 http://vanilla-js.com

後台建議用 python,資源極度有限的嵌入式建議用 shell script 做 cgi、busybox 內置的 httpd 做服務器

网友C:
界面应该是写回调更直观。后台node的话倒是可以async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界面应该是写回调更直观。后台node的话倒是可以async之类的

前台也要大量使用 async 才好

點一個按鈕,肯定是回調,在 onclick 綁定的函數裏面,譬如要訪問服務器,傳統是發起請求,然後接着等收到數據的回調,然後訪問服務器另一筆數據又要靠另一個回調函數,沒完沒了,也就是衆所周知的回調地獄(Callback Hell)。。。

我上面的建議是,onclick 綁定的是 async 函數,在此函數裏面訪問服務器,通過 await 等待結果,也就是類似 c / python 語言的順序執行,一個函數就可以搞定一系列動作,遠離難以維護的回調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