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金属上画一个特别小的标识点

楼主(2021-07-20):
如题

在一个条状金属上(2mm*5mm)中心点一个点

该金属做X方向做80um直线往复运动,频率大约60k。

该金属可能在X方向运动时,在Y方向也有偏移。

所以想通过显微镜观察标记点,在该金属在运动时,视觉残留的下,Y方向的偏移量。

所以这个点必须很小,试问用什么方法去标记这个点。

网友:
打标机挺好

网友:
超声手术刀?

网友:
为什么非得在中心? 只要测偏移就行了呀,随便找个水笔。

哪怕打标机 打一个坑,你在显微镜下,也并不一定能够定位到坑的中心。

网友:
我见过显微镜下观察的坐标系,
X和Y轴坐标系
应该是激光刻上去的
肉眼不可见
显微镜放大了40倍
线线之间才1mm

网友:
醒醒,现在是1202年,光刻机都做到2nm了……

网友:
条状金属表面有没有纹理?直接利用已有的纹理就行了。
相机用普通摄像头即可,光源用闪光灯。

楼主:
内行啊兄弟,差不多吧

感谢大家提供的思路,我去试试

网友A:
楼主你在造数显游标卡尺吗?参考游标卡尺原理。你的点这么小精度这么高,金属表面标记绝对难以保持也会面临刮花脏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造数显游标卡尺吗?参考游标卡尺原理。你的点这么小精度这么高,金属表面标记绝对难以保持也会面临 ...

对~~~~确实不太现实~~~~

网友:
皮秒或飞秒激光标刻,普通的激光标刻机光斑直径较大10um量级

网友:
超声手术刀中心点标记,可以用光纤,先用激光打一个盲孔,0.5mm直径,>0.8mm深,然后用50um多模光纤一发一收并起来,靠近中心标记100um,当手术刀工作起来产生振荡,只要孔经过光纤,就会收到一个脉冲,如果沿X轴外移,直到刚刚不能收到脉冲,这个移动距离就是X偏移量,同样方法可测Y轴。不过你得买一个精密位移控制台。

网友:
必须激光啊。1064nm光纤机,10w内功率,光斑0.001调好,足功率一瞬间一个微孔,功率调小一个坑。